[維修工具] 紙膠帶應用於SMD元件的銲接定位

楼主(2014-01-06):
一般在焊接SMD元件時,常因無法準確對位,造成失敗的銲接,而利用紙膠帶可方便銲接時的對位,大幅提高成功率.
請參考.(修正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_gQvvZl9cM

网友A:
影片連結貼錯了?

內容是"焊接貼片ic,使用刀頭烙鐵"

网友:
在焊接SMD元件時,比較常見的是打紅膠再焊接,但是一般維修不一定有備紅膠,而且點上紅膠要拆下來很麻煩,再加上紅膠也不便宜,所以維修者一定不會打上紅膠,不過在焊SMD元件一般會擦上助焊膏,比較好的助焊膏黏性適中,只要適量就可順便發揮很好"定位"效果,倒不一定要貼膠帶,而且貼賿帶也不是很好對位,大家自己做過一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連結貼錯了?

內容是"焊接貼片ic,使用刀頭烙鐵"

謝謝win大提示,已修正1#連結.

网友:
謝謝ciko大提供教學n_116|,影片上是空板焊接,不知在非空板上若旁邊有其他零件時,會不會影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ciko大提供教學,影片上是空板焊接,不知在非空板上若旁邊有其他零件時,會不會影響 ...

我想應該是沒差

膠帶的黏性不至於會強到把其它零件給拆下來

有疑慮的…
1.殘膠(殘念)
2.殘膠加上雜質黏在接點上了,影響焊接

我個人是用橡皮筯啦,只要小心別碰到高溫就好了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應該是沒差

膠帶的黏性不至於會強到把其它零件給拆下來

紙膠帶的好處是無殘膠,但黏性還好,可抽空試試.

网友:
好像是遮蔽膠帶~~汽車塗裝時用來年遮蔽報紙用的紙膠帶

网友:
學起來了~感謝ciko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紙膠帶的好處是無殘膠,但黏性還好,可抽空試試.

大概是剛好紙膠帶變質嚴重吧 XD

平常都用來遮噴漆的,殘膠0,但貼PCB板就殘念n_058|

下次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剛好紙膠帶變質嚴重吧 XD

平常都用來遮噴漆的,殘膠0,但貼PCB板就殘念

我的試用不會留下殘膠的,會不會是有分不同黏性的膠帶?要選黏性適中的,要微調較方便.

网友:
這跟AS15   IC好像唷~  先在PAD上錫~   IC對位  熱風槍吹吹最快了

网友C:
焊這些我都是直接放好,用手按住,先在一角上錫,上好後其實還可以作小量角度調整,再把另一角也對好後也同樣上錫,然後直接拖焊兩個沒上錫的邊,沒問題後就再拖焊剩下兩邊,這就完成了。其實很簡單.多練便成.

网友:
我用的是隔熱膠帶

紙膠 烤到會臭臭的

网友:
不錯的教學,但銲這SMD的IC眼睛要夠好,否則腳黏在一起都不知道了,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這些我都是直接放好,用手按住,先在一角上錫,上好後其實還可以作小量角度調整,再把另一角也對好後也同 ...

小時候都是直接用手扶著直接焊, 現在年紀大了眼會花手會抖... 沒用膠帶還不行哩...

我都是貼45度斜角, 露出兩個邊角比較不會偏...

网友:
很棒的SMD教學,學起來了,有機會試一試。

网友:
我在焊接多Pin位的IC时,纸胶带、锡纸、高温茶色胶带。。。把周边元件保护的妥妥的。至于定位,我一般采用先焊接好对角关键Pin位后,再拖焊。对于BGA之类的IC,最好不要用胶带预定位,因为这样不利于焊锡熔化时的自由浮动而焊点“自定位”效果变差。

网友:
我不認同紙膠帶
因為遮住 另一邊 PIN 腳群
那個例子是QFP   尚可倚靠兩側協助確認定位

若是 SOP 或 PLCC 只有兩排引腳群   遮住另一邊 引腳群
容易 定位錯誤
寧願回到 土法  先焊兩對角引腳  確認定位

网友:
這種腳那麼少的QFP,都是直接熱風槍伺候,先在PCB pad上吃錫,左手拿鎳子右手拿熱風槍
因為錫本身在液態時會有拉扯,所以剛好就會自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