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LM-37HW28 開機出現橘色橫(直)條紋!

楼主(2014-01-06):
小弟最近遇到一款聲寶 SAMPO LM-37HW28  轟天雷機種
開機出現訊號(畫面)前的藍色畫面下半部會有橘色橫(直)條紋!
不過有畫面(試過HDMI.VGA.類比.數位)後,畫面皆正常!
想請問是否是開機程序出現遺失或面板故障呢?

因僅再開機出現訊號前的藍色畫面這1秒鐘出現異常....訊號出來後,後續畫面皆完成正常!
懇請幫忙解惑!
感謝

借用拍賣網站的截圖!
QPWB11590Y1G-1-(-1)主機板
LC370WU1-SL01邏輯板

各種不同型式的橘色橫(直)條紋!

有畫面(試過HDMI.VGA.類比.數位)後、轉台間,畫面皆正常!

网友:
DC-DC的電容量測看看有沒有濂波  如都正常  都在0.5V以下那就算正常

那就是軟體問題!~~建議先用自具測試  排除後級

网友:
那顆有散熱器的IC,旁邊的 MOS 是高熱區.
先看看電值有沒有異常吧?
漣波或是電壓會飄都有可能讓IC工作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