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80C31, 80C51/80C32 請教具體的分別是啥呢

楼主(2014-01-06):
最近在學習玩 ICE 設計, 想了解這幾個 IC 的主要分別
因為資料表都說可以用 EXTERNAL ROM
那是不是可以如下面那樣理解呢 ?

80C31 / 80C51, RAM 128, 4K ROM
80C32 / 80C52, RAM 256, 8K ROM

网友A:
這是最原始的intel編碼方式:
80C31: 128 Byte RAM ; 沒有內部ROM。
80C32: 256 Byte RAM ; 沒有內部ROM,加1個Timer2。

80C51: 128 Byte RAM ; 4K Byte Mask ROM。
80C52: 256 Byte RAM ; 8K Byte Mask ROM,加1個Timer2。

87C51: 128 Byte RAM ; 4K Byte EPROM。
87C52: 256 Byte RAM ; 8K Byte EPROM,加1個Timer2。

以上不管哪一種,都可以透過EA腳存取外部程式與資料空間,位址線是16 bit,所以最大各可存取64K Byte。

不過都已到2014年了,應該不必再研究外接ROM了吧?現今主流都已是內部ISP Flash ROM了。

單晶片將來可能會被Atmel AVR系列統一掉,AVR核心比51強很多,又被arduino選用,普及率會越來越高。

51的魔咒就是那個256 Byte RAM空間,再怎麼變化都逃不掉這個限制,晚了將近20年才出現的AVR架構當然進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最原始的intel編碼方式:
80C31: 128 Byte RAM ; 沒有內部ROM。
80C32: 256 Byte RAM ; 沒有內部ROM, ...

謝謝板主的提示
俺這是玩具學基本, 所以都是不管他的能耐, 目的主要是學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板主的提示
俺這是玩具學基本, 所以都是不管他的能耐, 目的主要是學習 ...

早期全友的MICE曾使用過幾款,也曾畫下電路加以分析,很佩服當時工程師,程式斷點與條件都是用硬體比較器做的,當條件符合時將目標CPU停下來,主控CPU再將指令一個一個餵進去,讓目標CPU將內部暫存器資料一個一個吐出來。
目前很多單晶片沒有外接ROM的設計,這種方法就做不出來了,要做到真實模擬是有點困難。

話說當時全友的MICE不只在台灣很紅,還是全球領導地位,後來轉往光學設備發展,創辦人也轉讓經營權回美國定居,當今的全友跟全盛時期完全無法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全友的MICE曾使用過幾款,也曾畫下電路加以分析,很佩服當時工程師,程式斷點與條件都是用硬體比較器 ...

板主好. 這些資料很有見地, 雖然俺以前沒聽過

AVR 俺也一直再用.

至於ARDUINO, 也有玩, 但是有致命的弱點, 就是沒有簡單的 DEBUGGER. 所以會抄的人多, 會玩真的人很少, 因為沒有ICE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簡單的或抄的就很方便了. 因此俺還是會出動JTAG. 不過也一直想如何做個簡單的 DEBUGG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主好. 這些資料很有見地, 雖然俺以前沒聽過

AVR 俺也一直再用.

現今的單晶片要做ICE有點困難,除非原廠有做工程版本,像以前HITACHI (今RENESAS)就有為H8_300H系列做ICE專用晶片,將內部位址、資料、控制等BUS都拉出來,但這種晶片用量少所以都是天價,一般人也不容易購得。

根據個人經驗,其實只要能將程式碼送入單晶片就夠了,剩下的自己想辦法除錯,如利用顯示器、LED等,在需要除錯的地方插入暫時指令,將需要知道的資料表示出來,或是偵知程式是否有經過該處,雖然是土方法但20幾年以來倒也沒遇過克服不了的問題,早期使用MICE也不見得萬能,有些問題也是抓不出來。

對於程式老手這種方法是可行的,畢竟寫的程式總有幾分把握,或是從以前開發過的機種COPY過來,本來就有個架構存在,但對於初學者這真的是大問題。

如前所說單晶片ICE不容易實現,如arduino設計得這麼好的教學系統也沒有很進階的除錯輔助,一樣是成程式碼送入晶片後執行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今的單晶片要做ICE有點困難,除非原廠有做工程版本,像以前HITACHI (今RENESAS)就有為H8_300H系列做ICE ...

ysc大:
    看到你的心得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不會也不知道如何設斷點!! 只好用 LED 或是LCM顯示來判斷是否程式沒問題,拜科技之賜 STC的 下載方式超方便除非是RS232有被佔用到下載時候才需要把 外接RS232移除,否則現改現判斷!! 還有我做的玩具都很簡單! 每作一次玩具程式最少都要下載個數十到上百次,要是使用TEXTOOL 拔插真的會瘋掉!! XIAOLABA大建議我用使用 RS232把資料傳出來,我到現在還不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c大:
    看到你的心得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不會也不知道如何設斷點!! 只好用 LED 或是LCM顯示來判斷是 ...

呵呵~~開發個產品豈只是下載十次百次......可以說是N+1次!

所謂的斷點只是個稱呼,也是要自己插指令進去,當執行到斷點時將所需的資訊表達出來,如從LED或RS232傳出來,這是沒硬體ICE一般的做法。

前面說過ICE不是萬能,唯有單晶片全速執行才是真實的狀況,有些問題是動態之下才會出現,用軟體或硬體斷點是抓不到的,但不可否認,在學習階段ICE幫助很大。

在不是單晶片時代,都是單一CPU外加RAM、ROM、IO等,當時低成本方式大都是用EPROM模擬器,以EPROM模擬器取代EPROM,從電腦將程式下載到模擬器內再讓CPU執行,很類似現在單晶片ISP方式。

到了89C52時代,我是自己用華邦的78E516B做一個模擬器取代89C52,在電腦端寫一個介面程式將程式碼下載之後執行,免去插拔IC的麻煩。

至於除錯.....只能靠自己頭腦想辦法了!

网友A:
相較於早期單晶片以ONE TIME為主,現今ISP已是非常方便了,OTP只能燒錄一次那開發怎麼辦?原廠都有出相對應的EPROM版本,只是價格高上很多,51系列的87C51與Z8系列的86E21價格比較沒那麼誇張,是比較常見使用在正式產品上。

下圖是PIC16C56與PIC16C57 EPROM版本,記得當時一顆800元:

這是647180 EPROM版本,一顆要價2500元:

PLCC包裝多插拔幾次,那個PLCC座大概也爛掉了,只好買TEXTOOL做來轉接

那個時代就只能燒錄、插上、測試、拔下、燒錄、插上、測試.......這樣一直反覆,當時也沒其他好方法,雖然很不方便卻插拔得很快樂,以前台灣加工業多訂製控制器也多,現今技術材料都不成問題,訂單卻是最大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較於早期單晶片以ONE TIME為主,現今ISP已是非常方便了,OTP只能燒錄一次那開發怎麼辦?原廠都有出相對應 ...

YSC大;
  這些都是古董喔!! 可以開博物館了!!
  手頭上有一些 87F51 還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SC大;
  這些都是古董喔!! 可以開博物館了!!
  手頭上有一些 87F51 還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

87F51感覺上沒捨特別,跟89C51差不多,很可能是89系列之前的產品,一樣必須使用燒錄器來燒錄程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7F51感覺上沒捨特別,跟89C51差不多,很可能是89系列之前的產品,一樣必須使用燒錄器來燒錄程式。

87F51 不知道燒錄機好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7F51 不知道燒錄機好不好找?

剛剛又看了一下datasheet......發現一個壞消息,87F51是OTP!只能燒錄一次,燒錄命令碼裡沒有抹除指令,參數裡也沒抹除時間,若已被燒寫過程式,那只能當80C31來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又看了一下datasheet......發現一個壞消息,87F51是OTP!只能燒錄一次,燒錄命令碼裡沒有抹除指令, ...

YSC大:
   煩勞您了!! 感恩了!! 看樣子對我來說算是"廢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今的單晶片要做ICE有點困難,除非原廠有做工程版本,像以前HITACHI (今RENESAS)就有為H8_300H系列做ICE ...

大大請問有用過 SYNCMOS 8952AC25 嗎, 俺找不到他的燒錄方式, 只看到DATASHEET是說用商用的 PROGRAMMER

能不能直接燒 AT89C51 的 HEX 進去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較於早期單晶片以ONE TIME為主,現今ISP已是非常方便了,OTP只能燒錄一次那開發怎麼辦?原廠都有出相對應 ...

壯觀..
實在有特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有用過 SYNCMOS 8952AC25 嗎, 俺找不到他的燒錄方式, 只看到DATASHEET是說用商用的 PROGRAMMER

這顆就沒用過了,找datasheet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有用過 SYNCMOS 8952AC25 嗎, 俺找不到他的燒錄方式, 只看到DATASHEET是說用商用的 PROGRAMMER

General 8052 family compatible.
SM8951A/8952AC25, 25 MHz /8KB internal memory 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eneral 8052 family compatible.
SM8951A/8952AC25, 25 MHz /8KB internal memory MCU.

這篇昨天也有找來看過,但如同xiaolaba大說的只有推薦燒錄器廠商名單,並沒有說明燒錄參數與方法。

我這邊的燒錄器是有支援這顆,lock bit設定與atmel 89c51不一樣,可見燒錄與89c系列不相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昨天也有找來看過,但如同xiaolaba大說的只有推薦燒錄器廠商名單,並沒有說明燒錄參數與方法。

我這 ...

我的萬用的應該也是可以燒,但是沒有此IC可以試,也還沒深入去了解,有時廠商寫的相容,到底相容到何種程度也是個問題,完全相容有時,有時候會卡到權利金問題,謝謝告知其不同,或許那天有此零件時再來多做了解與試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C大;
  這些都是古董喔!! 可以開博物館了!!
  手頭上有一些 87F51 還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

看來阿乾大要開腸剖腹,另裝玻璃窗了.
要搞破壞又不傷筋骨,得好好研究考古技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