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桌上排煙器

楼主(2014-01-06):
不知道前輩們在修理東西的時候,怎麼解決空氣流通的問題呢?
如果吸太多銲接的煙,會導致智力損傷&肝腎損壞...
鉛中毒
東西要修,身體的健康也要顧喔~

用一些亂七八糟零件,做了一個排煙器:
鹵素燈座+電腦風扇+汽車LED燈條+電話的變壓器+元宵花燈開關+腳踏車鼓煞盤

管子過長,裝上會頂到桌面。所以剪下鹵素燈座的塑膠墊一下,使管子不要突出底座

LED、電腦風扇的線對好,完成如下:

因為把極性弄反就通電,燒了3顆LED,還好風扇沒事。轉起來像這樣:

新年新希望~
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把東西修好

网友:
之前買了一台HHAKKO493T,感覺很無力根本抽不出煙,過年後想來用一台鼓風機排煙,不然真的聞那個味道聞久了一定嗝屁

网友:
沒有集風罩可能吸力不好

网友A:
這個只是把煙擴散掉而已吧!?最後還是只能乖乖的吸入而已@
應該要把他吸到外頭去才對

网友:
最好加上活性碳濾網 & 不織布 & 海綿 過濾.

网友B:
最近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作的:

大大這個有效嗎??

小弟於SARS期間有用過類似的N95口罩(3M 8511 多一個活塞過濾口), 帶上使用時都要很用力的吸氣才能呼吸;
不知這款的透氣效果如何? 風量大一點的話應該都會從口罩過濾網旁邊漏掉吧...

网友:
建議在做焊接時,一定要讓室內空氣流通

小弟在焊接時,前方會放兩顆12公分爆力扇抽風
工作室後方也有一顆排風機
天氣冷時窗戶打開,開雙12公分抽風
天氣熱一點還可以加開排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是把煙擴散掉而已吧!?最後還是只能乖乖的吸入而已@
應該要把他吸到外頭去才對 ...

盡量吹到旁邊,不要直沖鼻子就好啦~
後來想想,不用做這個,架個電扇不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盡量吹到旁邊,不要直沖鼻子就好啦~
後來想想,不用做這個,架個電扇不就好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