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光陽奔騰125 CDI位置.

楼主(2014-01-06):
請問一下我的光陽奔騰125有時冷車無法發動,要一邊催油門加油一邊按啟動鈕才會慢慢發動,

啟動後要一直催油門才會噗~噗~噗~比較順一點,之後熱車就不會了,請問這是不是CDI的問題,

4~5年沒換了想換掉試試看會不會好一點,另外它CDI和火星塞的位置在哪裡呢?

噴射的引擎是不是沒有CDI呢?

网友:
感覺好像是化油器的問題...噴射引擎應該是沒有cdi

网友:
是化油器阻風門故障吧?
如果是噴射,那是節氣門問題?

网友:
奔騰G3要拆馬桶才可以看到
看看電瓶接線 可能是化油器

网友:
看看你的空氣濾清器是否太髒了...

檢查一下火星塞狀況,是否過度髒污?

噴射燃料系統的"油門"稱為節流閥,化油器是傳統引擎用的..

噴射引擎冷車不好啟動?

該不會噴油嘴髒了吧?..還是上述的空氣濾清器、火星塞~

另外,燃料無須"升級",車主手冊要你用啥油就用啥油即可

楼主:
我的車是豪邁奔騰V1,好像有分化油和噴射版的,空氣濾清器前幾個月才換過,還有.....

CDI和火星塞它們...長在哪裡??腳踏的地方嗎?

明天拍個照片好了...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車是豪邁奔騰V1,好像有分化油和噴射版的,空氣濾清器前幾個月才換過,還有.....

CDI和火星塞它們...長在 ...

火星塞在汽缸蓋上~維修蓋板拿掉應該就可以看到

CDI沿著火星塞的高壓線找去~~

网友:
您的問題比較偏向冷車提速沒作用
化油器的發動後3MIN摸熱感阻風門會不會熱,不會熱檢查是否接線不良否則熱感阻風門換新
噴射的檢查汽缸頭溫度感應器是否正常或怠速空氣旁通閥是否正常

网友:
希望能幫到您

网友:
請問是化油版還是噴射版的
兩種處理的方向不一樣
化油版是化油器機率較高
噴射板就比較麻煩,找車行比較快

楼主:
剛剛去拆了我的小黑,是化油版的.
嘿嘿~~找到了CDI的位置.
GY6的車種應該都適用吧!!

這裡應該是阻風門的位置吧.

準備找零件來換...XD..

网友:
您的化油器滲油滿嚴重的,建議您先買罐化油器清洗劑,分解化油器徹底清潔後再考慮阻風門問題

网友:
建議你先看看阻風門的銅針有無動作..先拆下阻風門..看冷車時的長度..在發動車子大約5分鐘..在拆下先長度有沒有變長..有的話就應該不是阻風門..而是要細部分解清洗化油器

楼主:
最近發現油耗很快,以前加滿大概可以騎100多km,現在不到70km就快沒油了,

怠速時還會自動熄火,看來這應該是化油器的問題了...

网友A:
您這型的油箱容量約7L,依症狀看洗化油器應該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這型的油箱容量約7L,依症狀看洗化油器應該免不了

所謂的洗~應該是指解體化油器總成,用化油器清洗噴劑清洗對吧?
把積碳、髒汙給徹底清潔,可變喉管確保暢通...
墊片要是滲漏要換新...

楼主:
今天把阻風門給換新,有比較好啟動,不過怠速時好像也快熄火的樣子,再騎幾天試試看,

另外請問火星塞的位置是不是下圖這裡??拔不起來捏...

网友:
那就是火星塞的高壓帽~~拔起來後用火星塞套筒拆下火星塞檢視,
或者直接換一顆同型號的。火星塞取下前先用高壓空氣、毛刷把四
周的灰塵清理乾淨後才拆,避免灰塵掉進去汽缸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阻風門給換新,有比較好啟動,不過怠速時好像也快熄火的樣子,再騎幾天試試看,

待速可以調整頂住油門線的那個螺絲呀......

另外機車化油器油汽混合調整螺絲在左側,可以左右轉一轉(算清一清雜質吧!),位置不要變,怕排氣會驗不過...

网友:
應該是化油器或油路該清洗了~

楼主:
前幾天把CDI和火星塞給換新,怠速已經不會熄火,冷車啟動一點就亮,變的好騎慘了...

不過最近發現怠速時偶爾會不規律的小抖一下,好像噎到似的,是化油器油路阻塞嗎?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