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儀表 電池 的類型

楼主(2014-01-06):
各位前輩好:

請問我們用的儀表 (數位萬用表 勾表 三用電表.....等等)
包括 1.5V & 9V,使用 乾電池 與 充電電池 是否會造成測量上的失準?

又儀表使用的乾電池&充電電池是否有區分應該使用何種類型? (碳鋅 鹼性 碳氫.....等等)

電表送校正前,是否需要刻意換成新電池?

网友:
使用不同種類電池是否有限制,並無定論.但建議送校前,使用廠商建議的新電池.

网友:
對精密設備而言  電源的穩定性是直接影響測量結果的 (所以才會是座臺式的)
移動設備 往往都是使用電池   電壓 可能會影響 測量結果

可以不要付電池 廠商那邊應該會裝它們自己的電池

管它是什麼電池   電壓相同都是OK的   除非設備需要用到大電流  這時電池的內阻跟輸出能力就要考量了

网友:
只要儀表本身不要判定為低電壓,影響都不會很大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

但若是怕 乾電池(1.4-1.6V) 會漏液,換成 eneloop 低自放充電電池(1.2-1.3V)
電壓會降低頗多,是否就會失準?

又請問,大家 CR2032 3號 4號 9V 的乾電池都用哪一牌的? 有無推薦?

网友:
除非有特殊需求,否則放電量大的,如用於馬達可以跑很快的,就儘量不要買,那一類的較易產生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