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都會發出 吱吱的聲音

楼主(2014-01-06):
請問一下維修高手

我有張主機板~在運作的時候 都會發出~~吱吱吱的聲音..不是嘶嘶嘶的那種喔!

聽久了頭都會很痛@@!我主機板的電容都沒爆炸阿?到底是哪裡的問題呢??

這種問題維修費用大概多少~??而且我在官網一直找不到這張主機板的資訊 ~是山寨版嗎?

品牌; 華碩  -  型號p5w dh

网友:
大部分由CPU供電迴路發出的
建議換個POWER看看@@

楼主:
好!我會嘗試看看的,那假如還是一樣會是那個地方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呢?

网友:
一般是主機板電感發出的聲音,應該是cpu旁邊的~   用個吸管聽看看是哪發出來的,有時是cpu電容引起電感的諧震,換電感或電容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
搞不好是電容發出的聲音..

网友:
有沒有超頻~
超頻的話 會支支哦

楼主:
感覺好像是晶片的問題~~沒超頻說...有誰爲什麼官網找不到這張板子的任何資訊阿?

換了電源還是有聲音= =xp閒置狀態都沒有聲音.一點程式,或負載比較大的時候就會發出那種聲音!

网友:
會不會是CPU風扇因高速運轉時所發出來的慘叫聲

楼主:
不是耶  我有把風扇電源拔掉 .讓他不運轉

ˊˋ也是有

网友:
應該沒裝上喇叭吧!~有先拆掉喔
我會先換顆CPU的風扇試一下ㄟ!

楼主:
本來就沒裝喇叭說

這張主機板 應該無解了 = =

网友:
CPU旁邊的電容電感仔細聽

网友:
換電容吧  電容沒爆不代表他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