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ATS 執行問題

楼主(2014-01-06):
測試環境:WIN7
MsDOS 下 執行 結果出現

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 1 device 23, 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is turned off.

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MATS需再()純DOS下
你也沒說明是
MATS6?7?8?9?哪版?
顯示卡是NV哪個型號?????
請善用GOOGLE翻譯@@"

网友:
找到一個NV的設備在總線1設備23,但其存儲週期的使能位英寸PCI配置空間被關閉
MATS for >>>>>>>MS-DOS<<<<<<<開機
還有好像發錯區了

楼主:
抱歉 !! 說明一下
MATS 版本 因為裡面有
MATS3
MATS4
MATS5
MATS6
MATS7
MATS8
MATS9
MATS71

所以搞不清楚是哪個版本...

顯示卡 是 NV 6200 TD

网友A:
6200請用MATS6
工具使用前~如不知如何使用
請先GOOGLE爬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0請用MATS6
工具使用前~如不知如何使用
請先GOOGLE爬個文!!

請問 kinblo 大
那上述的版本有支援 NV GTX 2XX ~ 4XX 系列的顯卡嗎?
多謝指教!!

网友:
沒有~要測2XX~4XX要更新的版本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需再(在)純DOS下
你也沒說明是
MATS6?7?8?9?哪版?

感謝!!
辛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