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上豪電磁爐 IH-785T 不專業維修

楼主(2014-01-07):
第一次PO維修文, 有未盡完善的地方, 還請各位前輩見諒~

症狀: 煮菜頭到一半, 突然失去電源...

原本前幾天測試為變壓線圈初級斷路無阻值, 正苦惱找不到相同規格的線圈時,
一時興起將線圈丟入水中將外表面上可疑的污漬(乾掉的蕃茄汁?)
用癈牙刷將它給刷乾淨~
沒想到清潔後用另一台電表再測一次, 線圈阻值居然回來了?!!!(應該是一開始就沒測好... )

開心之餘將它焊回主板上, 一插上電源....還是完全沒反應....

沒關係!!!線圈阻值回來了, 先再確認一下輸出電壓是否正常吧?!
嗯~電表一量, 輸出為22V沒錯~橋整也沒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電路中的其他問題啦~
首先鎖定板子上的7805, 先將它解焊下來測量~
嗯~沒有被擊穿~PASS~

===== 以上一時太順手, 全忘了拍照 =====

目標再鎖定到7805旁的470uF 25V電容上, 一樣解焊~~
(借用popcorn大的圖)

壞掉的470uF 25V

壞掉的470uF 25V

BINGO~容量剩324uF!!!

容值不足

容值不足

雖然外觀無異狀, 但容值已不足

外觀無異狀

外觀無異狀

好家在印象中手邊好像還有同規格電容, 於是去翻了一下零件箱,
找到了之前買的同規格 NCC黑金剛KZE電容~

新舊電容

新舊電容

將它焊回去~

焊接

焊接

完成1

完成1

完成2

完成2

插電!
嗶嗶嗶嗶~(耶!!!有電源反應了)

電源

電源

風扇也轉起來了

風扇

風扇

吃完晚餐後, 上機實測~

檢鍋~PASS.(有鍋具時插電會嗶一聲, 沒鍋具會連嗶4聲)
加熱~PASS.
計時~PASS.

計時測試

計時測試
關機後風扇廷遲一分鐘斷電~PASS.

以上~完畢~謝謝收看~

感謝 popcorn 大及各先進參與貢獻的文章, 讓小弟能參考得以修復這台電磁爐
電磁爐修理問題求助(已解決)
[小型家電] 電磁爐維修入門及資訊收集

网友A:
以後看到這F牌的電容直接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看到這F牌的電容直接換掉......

之後是有再拆幾顆電容下來量, 容值還正常~所以就將就著用嘍..
因為這台是女王公司的, 用到一半突然斷電再也不能用, 帶回來給我看看的.
以後有機會再拆機看到這F牌電容, 會聽從前輩的意見, 儘量將它們做更換的~

話說F牌電容是有什麼故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後是有再拆幾顆電容下來量, 容值還正常~所以就將就著用嘍..
因為這台是女王公司的, 用到一半突然斷 ...

請上網搜尋 富之餘

其實也沒什麼,就電容常爆款

网友A:
這牌子簡直是降低成本、追求精簡、堪用即可的經典之作~

高檔的雞肋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上網搜尋 富之餘

其實也沒什麼,就電容常爆款

哦哦~看到了...炸彈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牌子簡直是降低成本、追求精簡、堪用即可的經典之作~

高檔的雞肋級... ...

不過這台記得那天看到出廠年份為92, 算一算也有11個年頭了...
經過這麼久之後才只壞一顆(運氣好/使用率不高?!), 那還真的是相當的堪用啊~

网友C:
修好再用其實ㄝ是省ㄌ不少錢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再用其實ㄝ是省ㄌ不少錢ㄌ^^

對呀~修好才幾塊錢~
時機歹歹~荷包還是顧緊一些~
同時也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网友D:
請問個蠢問題,
電路板上電容這麼多個,
m大怎會將"目標鎖定到7805旁的470uF 25V電容上"??

网友E:
呵呵! 三太子不會修電磁爐,都馬發帖求助,卡盡~
還是MO大比較有天分~卡厲害,讚

网友F:
富之餘的電容故障率很高,網路上的評價不是很好,大大也很厲害一下子就鎖定那顆電容,也恭喜您完修,感謝您的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富之餘的電容故障率很高,網路上的評價不是很好,大大也很厲害一下子就鎖定那顆電容,也恭喜您完修,感謝您 ...

您過獎了~小弟也只是初學者, 平常就愛拆東拆西的亂亂摸,
但也只會換電容而已, 再深的也不會了, 正努力學習中~

會鎖定那顆電容, 主要是一般最常見的故障大都是電容所引起的,
所以才會由Vcc開始一路找起, 也很幸運的在Vcc的前端就找到問題點,
只能說太幸運了~

最重要的還是靠版上各先進的經驗, 讓小弟能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個蠢問題,
電路板上電容這麼多個,
m大怎會將"目標鎖定到7805旁的470uF 25V電容上"??

這問題...我也不知怎麼回答, 應該是運氣吧~
當初是順著Vcc開始找, 找到7805 PASS後, 就看到那顆電容順手給解下來量看看了...
可能是他比較大顆較顯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三太子不會修電磁爐,都馬發帖求助,卡盡~
還是MO大比較有天分~卡厲害,讚 ...

popcorn大您真是太客氣啦~
小弟當初拿到那台電磁爐時, 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所幸上來痞酷正好看到您PO的那篇同型號的電磁爐維修文~
小弟能完修它, 也是拜您的經驗所賜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問題...我也不知怎麼回答, 應該是運氣吧~
當初是順著Vcc開始找, 找到7805 PASS後, 就看到那顆電 ...

感謝M大的經驗分享~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D:
感謝M大的經驗分享~

您客氣了~一起學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