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Ricoh BJ-6 相機鋰電池充電器維修

楼主(2014-01-07):
因為新的相機沒有隨附充電器,因此買了一個舊的原廠充電器來使用。

結果插到插座要充電時,才發現充電器 LED 完全沒亮,看來是手氣太好

先拆開來看一下電路架構

日本人做的東西就是不一樣,一次側二次側分隔很明顯,標示也很清楚

一次側開關電源的 IC: MIP2D2

二次側充電管理 IC: M61032FP

看了一下電路,二次側沒有電壓輸出,因此問題應該在一次側
因為找不到 MIP2D2 的 datasheet ,因此先把濾波電容換掉,碰碰運氣

雖說整個充電器都是日系電容,但是 Rubycon YXA 系列的壽命只有 1000 ~ 3000 小時,
這個 4.7uF/400v 的電容尺寸為 8x11.5,壽命只有 1000 小時
如果前一個物主即使沒充電時也把充電器插在插座上,那電容應該很容易提早下課

換下的電容 Rubycon YXA 4.7uF/400v
表面完好,但底部已經有點漏液的跡象了

換好電容,上電測試,
運氣真是好到不行,還是不能正常工作

這下非得找出開關IC 的 datasheet,仔細的查一查
狂拜了幾個小時的 Google 大神,還是找不到 MIP2D2 的 datasheet

不過可以找到 MIP2F2 的,以及 Panasonic 日文的 application note

App note 裡面找到一張 MIP2C2 的參考電路

可以看出 pin 1 以及 pin 4 應該要有供電,MIP2D2才會正常工作

量 D102 順向偏壓正常,貌似正常
花了一番工夫送電,再量了一下 D102 N 側電壓為零,猜想應該是這個 diode 掛了

把 D102 用 1N4007 取代後,終於正常工作,收工!

希望下次運氣不要這麼好了……...

网友:
樓主為環保及自己荷包都盡了點心力,給你拍拍手!

网友A:
D102 用 1N4007 取代 ?????
D102應該是"高速二極體"
1N4007只是一般二極體
LZ要不要考慮換成"高速二極體"比較安全

网友:
真細心,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2 用 1N4007 取代 ?????
D102應該是"高速二極體"
1N4007只是一般二極體

被抓到了…….
會先用 1N4007 的原因是手邊沒有高速代用品……所以先考慮耐壓

楼主:
既然被雄爸抓到,補充一下為何敢"暫時"用 1N4007 代用,以供大家參考,
希望這個錯誤示範不要誤導大家:

1. 變壓器供電給 MIP2D2 的線圈輸出只有AC 6.8V
2. MIP2D2 消耗電流應該遠小於 100mA
3. 有考慮過 1N4148,但因耐壓只有 100V (參考電路標明了 0.1A 200V),所以暫時放棄
4. 若萬一燒了,應該只有燒 MIP2D2,因為手邊還有備料,所以比較不擔心
5. 如果是考慮高壓一次側 D103 的代用,則1N4007是不會列入考慮的
6. 新型原廠的 BJ-6 充電器,D102 和 D103 都用了 1U5G ,對於 D102 是 overspec 的設計,不過因為訂購料件時,可以以量制價,成本不見得會比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被雄爸抓到,補充一下為何敢"暫時"用 1N4007 代用,以供大家參考,
希望這個錯誤示範不要誤導大家:

連成本都一併分析了, 佩服佩服!

网友:
不錯的維修文,推一下!

网友:
詳細解說, 很棒學習技術知識, 謝謝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