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55zv600g電視畫面上面四分之一正常,其餘3/4灰階粗直紋

楼主(2014-01-07):
向各位高手們求教,我有一台toshiba 55zv600g的電視,電視畫面只有約1/4是完全正常的,下面的3/4就沒有顯示,只有灰階粗直線,但是有時下面的3/4又可以顯示,但是那3/4的畫面呈現lag的情形,遙控正常,聲音也沒問題,請問這是主板的問題嗎?還是t-con?請高手們可以指教。感激不盡。

网友:
違反版規!!  請補正!!   文字陳述問題,基本上屏壞了!!  無解!!

网友:
以描述來看原則上面板已掛,還是看到圖較準。

网友:
面板FFC脫銲了。
面板下方墊2張塑膠椅下方放一個鏡子反射影像,再將面板分解到外鐵匡也要拆起來,
和t-con同方向有8或10個FFC軟性匯排流線用手按看鏡子是哪段影像會變化,
找到位置後用剪一段矽膠軟管再將面板外鐵匡裝起來,
利用小一字起子把矽膠軟管塞至軟性匯排流線和外鐵匡之間,如此也會好。
免錢的方式只有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