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cs 661fx-m 電壓問題求助

楼主(2014-01-07):
請教各位板上的先進,小弟有一張主機板ecs 661fx-m,可以進入xp系統,執行程式會很慢(愛理不理),電源供應器我交換測試過是好的,開機運行程式的時候,我用電錶量過atx插槽的電壓(3.3v 5v 12v)都是正常的,但我跑everest測試燒機的電壓狀態,電壓的監測波動幅度非常大,不是正常的現象(12v.5v.3.3v都不是直線),但電源供應的部份是正常的,由於沒有修理過主機板,目前還在看新手教學文件,想請各位指點該往哪裡查起比較正確(電源由atx進入主機版以後,分成多路的電壓轉換,提供給cpu,記憶體,南北橋,pci匯流排等等的電壓)
但在這多種電壓都有異狀的情況,不知從何查起,我的想法是12v5v3.3v的監測,應該是由atx輸入到主機板上,然後經由監控IC得知電壓,但實際用電錶測試輸入端是正常電壓範圍值,但主機板確實有異常

661fx的電路圖

我有一張滿舊的除錯卡,很多年前買的(pci介面),
cpu是好的.我有可以其他顆交換測試,但是我沒有cpu假負載的工具
有一台40mhz的老舊示波器

這張是正常電腦測試的電壓曲線圖

正常電壓曲線

正常電壓曲線

這張是661fx-m的電壓曲線圖

怪異電壓曲線

怪異電壓曲線

网友A:
大大,你有先用NONAME測試過嗎?  或裝新系統DRIVER不要掛,也會很LAG嗎?

网友:
扣除軟體的問題,
小弟我遇到早期 ECS 產品在硬體上的問題通常都是電解電容跟挑記憶體...

网友:
ECS sf2/661fx  早期常用在宏X T310..等系列機種主機板,此片時間到,一定掛cpu座子,非常容易空焊,能不動cpu 風扇儘量別動,常常動了就時開時不開,或常藍屏當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有先用NONAME測試過嗎?  或裝新系統DRIVER不要掛,也會很LAG嗎?

有使用NoName XPE用光碟執行,進入光碟的系統,也很LAG,使用硬碟開機的系統,在還沒有掛驅動的時候,安裝驅動也很LAG,運行程式的時候軟體監測電壓就開始不穩定.板子上的電解電容外都是好的(OST),我嘗試過先換掉12V的4IN插座供給CPU電源的電解電容3顆(16V),拆技嘉廢版的電容器換上(原有的三顆OST電容用電容表測試,數值在許可範圍內),開NoName XPE系統,電壓一樣浮動.但不執行程式的時候.電壓雖然較穩定但數值也不正確偏低

网友B:
雙手萬能
裸測用手去促觸碰板子上的原件
看看有沒異常發熱元件如果有就是它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使用NoName XPE用光碟執行,進入光碟的系統,也很LAG,使用硬碟開機的系統,在還沒有掛驅動的時候,安裝驅動 ...

南北橋摸一下,應該粉燙,拿個風扇對它吹,如果能改善就是

........B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手萬能
裸測用手去促觸碰板子上的原件
看看有沒異常發熱元件如果有就是它囉!! ...

ICS952018 主板时钟芯片 這顆會發燙

网友:
引用 楼主:
ICS952018 主板时钟芯片 這顆會發燙

那就從ICS952018周邊元件查起吧
看有無短路斷路元件
或許代換ICS952018故障就排除
希望你早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