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SONY KLV-32V300A 面版問題?(已解決,面板NG)

楼主(2014-01-07):
型號:SONY KLV-32V300A

問題:想請問這是否為面板NG?

附上機板和TCON的照片

网友:
節哀順變...面板+1

网友A:
這台是回收場的 或是 (人家的)
說明一下

故障點 可能原因如下
1 軟排注意看有短路
2清理面板 軟排線 (需要拆面板,清理請小心)
3清理 FPC和檢查 是否為虛焊和微弱電。輕微漏電
以上確定一下 在說明 故障情形 (小心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回收場的 或是 (人家的)
說明一下

wecan大的意思是如果是人家的就放棄修嗎?XD

這台是回收場買來練功的,本來想如果踩到狗屎修好還可以在過年前賺一下小紅包XD

我再按照wecan大的建議再來檢查一下好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的意思是如果是人家的就放棄修嗎?XD

這台是回收場買來練功的,本來想如果踩到狗屎修好還可以在 ...

這台是回收場買來練功的
照我的方式(檢查一遍) 修護機會 會增大喔(斷線除外)

人家的(不要修,有陷阱)棄修

回修場的買回  可以浪費點時間 學一下(增強功力)
一切小心(膽大心細 可修護)

楼主:
檢查一陣子,只發現左半邊藍色區塊是因為軟排線被燒為扯起來

造成接觸不良所引起...用手壓住畫面變正常

可能是清潔排線另一端時,有拉扯到一點n_078|

這沒有專門工具應該也黏不起來

至於紅色和綠色直線,以及左邊小塊區域沒畫面

投降了n_1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一陣子,只發現左半邊藍色區塊是因為軟排線被燒為扯起來

造成接觸不良所引起...用手壓住畫面變正常

真用功 好樣的 讚喔
拿一塊(友達面板)換上就好了。

网友:
這個可以把軟排在面板那端加焊看看 一樣的話 就是面板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