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26ECBF液晶電視問題

楼主(2014-01-07):
大同V26ECBF液晶電視
開機10分中左右畫面變白且有聲音,請問故障點

网友:
故障點 : 液晶電視故障

网友:
問 問題照規矩來

發貼 也要看清楚位置 在發帖 ( 不要黑白亂舞 )

网友:
可看完板規再求助也不遲!

楼主:
不好意思,發文發錯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發文發錯邊了

你這台 可能故障原因
一 邏輯板故障
二 面板可能是 cof 脫膠 需有專業機器維修
其他一邊檢查一邊問  就容易維修

网友:
面板掛掉了...

完修基本價 15個小朋友還不一定 okay ,所以這種機子通常都拿來殺殺用...

楼主:
高壓板檢測OK,有更換零件,功能開機正常
開機可看電視10分鐘左右,畫面會故障(變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壓板檢測OK,有更換零件,功能開機正常
開機可看電視10分鐘左右,畫面會故障(變白) ...

面板上的(零件) 換一下 , 可能完修喔。

网友:
面板壞機率很高~~有可能是邏輯版  2個其中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檢測OK,有更換零件,功能開機正常
開機可看電視10分鐘左右,畫面會故障(變白) ...

上示波器看正常時與故障時的波形變化!!  再來看看故障點!!

网友:
奇美的面板,這台有機會修好.
如果是用軟排線的,直接殺了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的(零件) 換一下 , 可能完修喔。

明牌...

39吋以上維修比較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牌...

39吋以上維修比較有道理...

現在是這個(趨勢)
維修難做喔

网友:
昨天剛剛攪好一台類似情況,邏輯板連接面板的排線,左右上下對調後,有較改善,最後用橡皮擦擦一擦,目前試機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檢測OK,有更換零件,功能開機正常
開機可看電視10分鐘左右,畫面會故障(變白) ...

往面板端找,可拍面板型號和邏輯板電路。順便量故障前後電壓

楼主(2014-02-23):
測量高壓版電壓都正常,開機的時候畫面灰色但是有聲音,等熱機之後關機在開機影像就可以看了,請問故障的地方?邏輯板電壓要量測哪幾點?

開機畫面
邏輯板

高壓版

全圖

网友:
這個是T-CON的問題....要找一下

网友:
謝謝 分享寶貴 維修經驗 3Q

楼主:
請問T-con的電壓要怎麼量?希望有人可以幫我標記出來,謝謝

网友:
面板掛了!奇美面板!

网友:
T-con的電壓要怎麼量?找找版上的文章很快就有答案.
比較一下熱機前跟熱機後(正常時)的電壓.善用你的電表.相信很快就會有結果.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