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電信網速..!

楼主(2014-01-07):
目前使用的這部爛電腦今年終於要換了..等了好幾年終於可以換了
既然整部電腦都要換了,那乾脆網速也給他升級一下好了
於是請老爸去升級...(我家是中X的光X代 5M 1M)
打算升級成60M 15M的大X無線上網
--------------------------------------------
心想這下子爽死了60M 15M,這怎麼玩都不可能會不夠用
可是聽了大X的服務人員說了一句聽了我頭都昏昏的話
{不好意思喔先生,你這個地區網速最高只有6M 2M而已喔,不好意思!}
天啊!這世界怎麼了!?現在禱告還來的及嗎...
目前用的爛數據機,本身沒散熱,連散熱片都沒有,電容只有1顆是NCC KY系列的16V 100UF而已,其他都是JACKCON

网友:
可以考慮那些號稱有 xxMB 上下的 HSDPA … 之類的
或是 WiMAX / 4G ... (如果在服務區內的話)

記得有人喊過什麼時候涵蓋率要多少都多少的
你或許該去找他陳情?

网友:
場效電晶體   這家電信公司速度還不錯                                            (深度梗n_048| 考考大家英文)
HSDPA  它有個方案是775 飆網吃到飽   不過速度會因 基地台接入設備而變化(越多人用越慢)
在深夜時 看YOUTUBE 可以開1080HD 不會卡
我現在就是用它在上網的   可以叫門市附一張網卡 買來是要爆改 (加天線)

或是不用 種花電信 的網路 用用看其他服務商提供的線路

网友:
3G甚至4G無線網路,你真會希望"行遍台灣任一角落,網速依然快速無比"嗎?
真的,別傻了
現在在台灣,一堆不知哪裡冒出來的所謂專家一直在叫什麼電磁波多毒多毒,會造成人類腦癌死
然後咧,一堆聽信這種謠言的百姓見基地台如同見洪水猛獸,就算是上街暴動也要非拆基地台不可
搞到後來咧,不要說3G4G,連最基本的通話都被搞廢
這種的通訊品質,真的,算了.

网友A:
我昨天在門口看到中華電信的工程車在施工,我馬上打電話去問,我可不可以升級100M/100M?給果他們說要查一下後告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在門口看到中華電信的工程車在施工,我馬上打電話去問,我可不可以升級100M/100M?給果他們說要查一 ...

當網路速度夠快時,有時候問題的瓶頸應該是在伺服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在門口看到中華電信的工程車在施工,我馬上打電話去問,我可不可以升級100M/100M?給果他們說要查一 ...

不管怎樣~
永遠不要忽略集縮比

FTTX/DSL的用戶整體優先權就是比專線低!

100/100~~跟50/10對這個站可能沒有太直接的差異(先去看頻寬使用圖)
PIGOO整體而言傳輸量應該是屬於小型~
並沒有非常多、大的影音、圖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樣~
永遠不要忽略集縮比

既然談到集縮比就來轉貼一篇文章~
現階段許多網路使用者的基本觀念, 與 ISP 的產品概念, 似乎有著一些誤差, 或許應該趁這個機會溝通清楚一下:

1. 在 Internet 網路上, 頻寬是大家共享的, 沒有人可以獨佔頻寬
2. 「Internet」是指通過Default Gateway IP之後的所有網路
3. ISP 上網服務所提供的頻寬, 單指「用戶迴路」, 不含 Internet
4. 上網服務是靠「超賣頻寬」來獲利, 而超賣程度取決於客戶的容忍度

全世界所有 ISP 的上網服務, 都是遵循上面的原則來經營, 沒有一家例外.

早期因為使用 Internet 的人, 大多對 Internet 有基本的認識, 了解上面的概念, 但後來使用者眾, 並非多數人都可以理解這個原則, 而 ISP 面臨激烈競爭之下, 行銷上的用語逐漸含糊, 同時也預設消費者已經理解上面的概念, 因此在大多數的狀況下, 都沒有跟消費者溝通好這個觀念, 就把服務賣出去了.

而消費者在自己假設的下買到服務後, 發現與預期有差距, 於是便出現爭議.

小弟先解釋到這裡, 我想一定有許多網友對此有意見, 我先不多做解釋, 免得內容太多, 網友消化不了; 歡迎大家發表您的看法之後, 我們再來逐項討論.

小弟也建議, 大家以後在比較測試時, 應該明確區分出「Internet速度」與「用戶迴路速度」兩種範疇, 不要把兩種測試結果給混在一起談. 也順便想一下, 眾網友常發表的各種下載速率, 到底屬於兩者中的哪一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談到集縮比就來轉貼一篇文章~

謝謝您的轉貼~

不管是dsl架構連回DSLAM後,匯出卡板連上ATM(或IP網路)
FTTx透過光纖交換器收容後(switch上會接privter vlan),走光纖trunk回上層機房~

假設匯出口都是1G,一台24Port的設備全滿(尤其都是100/100),你自然就知道大家搶1G會搶多誇張~
當然...中華保證的是你家到最近收容點一定會有100M,再往後端呢~『依據目前設備能力,還是可以幾呼到達100M,只是當發生壅塞時呢?』

網路文章很多
但只有少數篇幅是在職從業人員寫得
我會提醒WISH頻寬問題
也是源自於此
專線用戶租用100M,ISP就不會在連外頻寬上只租用10M去應付
但DSL/FTTX租用100M,ISP只會擺一台在同段的測試伺服器讓你看到有100M測試結論,但實際上聯外卻只租用10M去應付『反正一句可能是對方伺服器能力不足或頻寬太小就可以打發用戶』
這就是價格差異

一個網站如果真的流量已經大到需要靠100M/100M(MRTG至少長期都要AVG>=70%)來支持
那肯定也不會只用一台SERVER來服務大眾

网友:
現在我們論壇是接40M/100M,換100M/100M每個月根本差不了多少錢,要綁3年約,不過會送一台高速無線防火牆。
會想升級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換那台防火牆,因為我們在用這台已經工作大約3年了,已經故障過一次,這台正宮也該退位當備機,讓幼齒的出線了。
不管什麼集縮比或超賣頻寬,有升級過企業線的人一定知道完工後它會讓你試用一個星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的人升級了之後根本沒有效果,當然很可能問題是出在用戶端的設備而不是ISP,所以趁去年伺服器掛了換上較快的X336,也趁著想升級網速同時升級高速的防火牆,那會不會比較快?以我的經驗一定比較快。
不過是否升級的了還是未知數,大家就當閒聊一場。

网友D:
目前大部分的isp業者,應該都是跑中華的線路
差別在終端,一個是連到該isp業者的機房
一個是連到中華機房
如果對頻寬不是很要求的,可以選擇中華以外的業者
目前小弟的認知
中華給你的頻寬無時無刻都可以跑到80%以上
其他isp業者,離峰期間才可能跑到80%
其他isp跟中華申請的總頻寬=該isp所有用戶共享頻寬
這就是為何比中華便宜的原因

小弟從以前的1m用到現在20M/5m,都選擇中華
也沒失望過,除了天災與突發狀況外

至於中華數據機,如果24小時都不關機
建議加裝風扇扇熱,因為很容易熱當

ps:小弟不是中華的人,只不過將感覺說出來
對網路架購的認知也很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大部分的isp業者,應該都是跑中華的線路
差別在終端,一個是連到該isp業者的機房
一個是連到中華機房

這台數據機已經自行加裝散熱片和8*8風扇散熱了,機內的電容也全換成日化的,可是情形依然沒改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數據機已經自行加裝散熱片和8*8風扇散熱了,機內的電容也全換成日化的,可是情形依然沒改變 ...

中華的數據機不建議更換電容,可以加裝散熱片與風扇
畢竟機子還是中華的,所以有問題拿去換就好了
至於您說的問題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華的數據機不建議更換電容,可以加裝散熱片與風扇
畢竟機子還是中華的,所以有問題拿去換就好了
至於您 ...

問題是 當機  反應遲鈍 無法顯式網頁 狀況時好時壞
更換瀏覽器無效
重灌無效
請電腦工程師來弄 無效
請中華電信連線測試也沒問題

怪了!?到底是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 當機  反應遲鈍 無法顯式網頁 狀況時好時壞
更換瀏覽器無效
重灌無效

前一陣子我也有遇過類似的症狀。。。。。

打電話問客服,他們也說他在那邊測是正常的。
後來叫中華電信客服給工程人員換一下內部電路,到現在都沒有問題。。。

我這邊的中華電信光世代機與自己的分享器都沒有換。

電子設備用久了難免兩光。。。。

网友:
不過,要有能力確定自己這邊沒問題才能這樣做。

像我遇到的問題會斷線又自己連線(因為有分享器),能連時又正常,但品質不太好。

所以我才要求中華電信換線路。

第二天中華電信外包商還要來看,我說不用了,是客服人員沒搞清楚我的問題,不用來了。。。。。

外包商沒來,到現在一切都很正常了。。。。(中華電信應該有換線路,因為我這邊通通都沒有動也沒有改變。)

网友:
我會發現的原因是『即時串流影音』會斷掉,不是PPS或風行網之類的那種有緩衝的。

网友:
要能釐清是哪邊的問題才能對症下藥
有無第二台電腦測試或換張網卡
光看描述感覺電腦本身問題較大
所以必須確定電腦本身網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 當機  反應遲鈍 無法顯式網頁 狀況時好時壞
更換瀏覽器無效
重灌無效

用中華電信的就是要忍耐他們的斷線問題
yoUtuBE上有因中華電信 斷線遊戲不能玩 而暴怒的實況主可以去看看 超好笑超蠢的
關鍵字: 斷線 暴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