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哪裡可以買到這個吸塵器裡用的運轉電容?

楼主(2014-01-07):
這是一台 Hitachi 吸塵器,型號是 CV-T41

事情是這樣的,吸塵器的症狀是完全不會轉,打開來看保險絲已經燒掉,
換了新的保險絲,一打開電源,保險絲又馬上燒掉。
不知道是不是這顆零件出問題。這是吸塵器裡面用的電子零件,應該是叫運轉電容吧。
找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賣這顆零件。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這顆哪裡有在賣嗎?

网友:
有電容表量下容值嗎?
沒有的話,聞聞看有沒有異味?有異味可能就是有爆電容,就一定要換掉,沒異味不代表它沒事
指針式三用電表應該比較容易判斷此電容是否良好
電器標示60Hz,結果電容用50Hz!?不過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好事…
(x3)是怎樣?三顆並聯嗎?如果手上有其它運轉電容容值相用的,可以試試看

保險絲壞了,過電流,如果是電容故障,電流應該不會變大…我猜不是它的問題,請查一下有沒有哪裡短路了

网友:
吸塵器一般皆為交流串激馬達,不需用啟動電容,此電容應為雜音防止電容。

网友:
NOISE SUPPRESSION CAPACITORS
ftp://ftp.vegalab.ru/%CA%CE%CC%C ... %F2%EE%F0%FB/88.pdf

不過HITACHI AIC 似乎停產了 官網看不到此系列產品

http://www.okayaelec.co.jp/product/sapu_f/index.html

http://www.okayaelec.co.jp/catalog/film-capacitor/p24-25_xye.pdf

電路接法 請參考
http://www.nr-service.de/downloads/SERVICE_CV-950BKVDE.PDF

這電容不接 若馬達OK 應該還會作動吧

网友:
如果在台中就是建國市場
不是的話就找電機行..修馬達的那種

网友:
照您的敘述...
馬達線圈燒燬短路的可能性很高
請節哀......

网友:
此機通病馬達銅軸心磨損
換什麼都沒用.因為我都試過.不要浪費錢
只有換馬達才能完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40699

网友:
直接換新~修理划不來!因為都是馬達不良...

网友:
哈照7樓大說法我也有ㄧ台丟在牆角也是15AFUSE燒了沒去換我看也不用換了

网友:
這台要是有控制板就是變頻式
檢查TRIAC 16A/500V是否短路,TRIAC安裝在馬達進氣口

馬達定子線圈可用晶體測試器:測量定子線圈電感值兩邊是否相同

碳刷也要目視檢查
晶體測試器在團購中,快截止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65&page=7#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