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大給意見或資料 亨輯 47吋 Y47FH 謝謝

楼主(2014-01-07):
這台原本沒聲音其他正常,熱機1.5天後關機立即開機冒煙﹝MPU﹞ 主板掛了

網拍找不到主板,改用公板 V59 也動不了﹝面板﹞

网友A:
這台 面板 是120mhz  如果要改v59公
板 要配一塊轉板 我有發一個改機實例 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 面板 是120mhz  如果要改v59公
板 要配一塊轉板 我有發一個改機實例 你搜一下 ...

playart 大,搜過站內只有 32吋以內4個,好像沒有這120hz的,轉板這台的不行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ayart 大,搜過站內只有 32吋以內4個,好像沒有這120hz的,轉板這台的不行嗎?謝謝! ...

公板加轉板 就可以完修

零件我沒有 請自行(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板加轉板 就可以完修

wecan大,這台電視原來的轉板不可以用嗎?若不能用請問要買哪一種轉板,名稱是?

這是原來的轉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ayart 大,搜過站內只有 32吋以內4個,好像沒有這120hz的,轉板這台的不行嗎?謝謝! ...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84-1-2.html 這是我改的
看有哪些問題可在問我  虹星的6m30 轉板只支援自家的公板  當然也沒辦法 用原來的轉板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84-1-2.html 這是我改的
看有哪些問題可在問我  虹星的6m30 轉板只支 ...

playart 大,受教了感謝,我先找賣家能否有程序及板,若不行再請賜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這台電視原來的轉板不可以用嗎?若不能用請問要買哪一種轉板,名稱是?

這是原來的轉板

在對岸拍賣上, 有可以通用的(轉板)。
您可以找一下 ,台灣也有人賣。 沒有屋頂 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對岸拍賣上, 有可以通用的(轉板)。
您可以找一下 ,台灣也有人賣。 沒有屋頂 找一下 ...

受教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感謝!

拍網找東西 有問題 在問我

楼主:
修改後出現與面板型號不符,又查不到這32吋的資料是否也是與LC470WU2都是1920*1080

改後出現畫面異常,以前改過其他板 更改單8或雙8選項就好了 此板又找不到這類選項,找賣家26求援錢到手就不理人

v59主板與轉板情形

請前輩賜教或支援  感嗯!

网友B:
問題在轉板上
請提供面板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在轉板上
請提供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LC470WU2 ﹝SL﹞﹝B1﹞,第二張圖片上就有寫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型號 LC470WU2 ﹝SL﹞﹝B1﹞,第二張圖片上就有寫了,謝謝。

邏輯板有 51線 和 41線  看51現這條

楼主:
費盡精神+摳摳.........終於搞好了!也終於明白26也是有好人,但前提是『提錢來見』,沒關係能搞定就好,老闆的年終獎金終於到手

成果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費盡精神+摳摳.........終於搞好了!也終於明白26也是有好人,但前提是『提錢來見』,沒關係能搞定就好,老 ...

讚讚讚 辛苦有代價
(艱苦3天,爽3秒 )完修的喜悅。

恭喜完修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