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42E500 影像 黑白 彩色 偏紅

楼主(2014-01-07):
偏紅

偏紅

黑白

黑白

黑白

黑白

偏紅

偏紅

黑白

黑白
請問大大  我的電視  會出現 ch 3.7.910.11.12.15.31.20是黑白的  ch 8.16.26.30 是偏紅  ch 2.24 彩色  請問是是 邏輯板故障嗎  還是這一顆 AS19-F  故障    請問什麼情形下會發生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徹底可以解決的辨法呢?

网友:
先修(主板), 如偏紅沒改善 那就是(邏輯板)。

黑白確定主板, 偏紅as作怪。

网友A:
偏光膜好像也要處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好像也要處理一下...

這台接近換(膜)時期了。
我有3台(換膜)了。

网友:
這台我上個月也遇到一次同樣故障 是主機板問題 你用VGA HDMI輸入信號肯定正常畫面就是它了

网友:
主機板壞

网友:
哇,這台維修成本高的嚇人.

楼主:
感謝多位大大的  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