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T29-GN1 冷開機,五分鐘影音不清

楼主(2014-01-07):
12歲的電視怕冷

症狀:清晨冷開機(室溫20~22度C),前五分鐘影音不清,之後就會正常(白天室溫25~26度C)
猜想:有全光域B+、高壓應該正常

拔插頭10分~2小時,多次再開機,也是正常

拆殼,照例大掃除

高壓區右33U/250V 微膨龜無容值、更換
隔天清早冷開機五分鐘也是影音不清

正常影音收視下,測量:
1. B+兩顆串連大電容310 VDC,應該算正常
2. TUNER 33V、5V電壓正常

請教先進:
五分鐘影音不清(要把握這五分鐘檢查時間),該往哪個方向查修?

网友A:
那狀況是水平同步出問題.
最後一張照片右邊那顆是主解調IC,熊熊忘了它的編號-_-|||
P大可查一下那顆IC的DATASHEET,找"Hor.sync"的相關接腳,查一下從那兒延伸出去的零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狀況是水平同步出問題.
最後一張照片右邊那顆是主解調IC,熊熊忘了它的編號-_-|||
P大可查一下那顆IC的DAT ...

五分鐘水平同步不正常,會連帶影響聲音不正常嗎?
明天來查IC編號~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五分鐘水平同步不正常,會連帶影響聲音不正常嗎?
明天來查IC編號~感恩!

影像IC下方中週PlF老化(裡面的電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狀況是水平同步出問題.
最後一張照片右邊那顆是主解調IC,熊熊忘了它的編號-_-|||
P大可查一下那顆IC的DAT ...

水平同步出狀況會同步影響到聲音,通常聲音會變成很難聽的連續"幾幾"聲;垂直同步出問題則是畫面如"走馬燈"狀上(或下)流動,垂直同步不會影響到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像IC下方中週PlF老化(裡面的電容),

是這顆中週嗎?
可以在底盤併小pf電容解決嗎?還是一定要拆解更換~
沒經驗,好像很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同步出狀況會同步影響到聲音,通常聲音會變成很難聽的連續"幾幾"聲;垂直同步出問題則是畫面如"走馬燈" ...

看來Hor.synch的相關零件卡賀款~ 感謝~

网友:
印象中  這款中週不會掛勒~~我認為電源部分有壞   如是中週壞把它拆起來看電容有沒有黑掉

有黑掉代表她壞的  是藍色膠的基本上不會壞喔(極少部分機器會壞通常不會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顆中週嗎?
可以在底盤併小pf電容解決嗎?還是一定要拆解更換~
沒經驗,好像很難說~

拆下那個中周
挖掉底部的小電容
po上中周編號
就大概知道要用多少p的電容代了

网友:
看這畫面就是PIF偏移,調整就可以 但可能會回修 最好是更換掉中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顆中週嗎?
可以在底盤併小pf電容解決嗎?還是一定要拆解更換~
沒經驗,好像很難說~

中週不良

忘了他的零件規格是不是4501,如果是的話將中週拆下,從中週底部將原電容刺破,
再焊回基板上,然後用一顆68P電容焊在原中週電容的那2隻腳基板上
要看清楚是不是4501喔 !

网友A:
我是看到這個,p大您是用av輸入測試嗎?
圈圈那兒是應該是接DVD時PAUSE圖示,那是播放影片時的暫停畫面?
如果接AV輸入也有如此狀況,那就不是中週的問題了
中週只和CATV的接收有關,和AV輸入是無關的.
所以我才會判斷是水平同步出問題.
這兩種故障狀況看起來蠻類似,我以前曾誤判過好幾次-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狀況是水平同步出問題.
最後一張照片右邊那顆是主解調IC,熊熊忘了它的編號-_-|||
P大可查一下那顆IC的DAT ...

請教大安! 如果信號源為CATV,您說的是查哪支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這個,p大您是用av輸入測試嗎?
圈圈那兒是應該是接DVD時PAUSE圖示,那是播放影片時的暫停畫面?

今天趕修其它的家電,這台CRT先擱著!
中午回家休息,看到大安這麼細心的提示(應該是三太子粗心,沒將信號源說明)

也不休息了,趕回去檢查L7841週圍五顆電解

C122 4.7U/250V 完全無容值,更換後,噴乾冰,冷開機恢復正常,(明晨再開機確認一次,確保完修)

謝謝大安及各位先進指點及教導,感謝有您們!

學習心得:
發帖求助,需有機型、診狀、使用哪種信號源、測量數據等資料,有利先進判別協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趕修其它的家電,這台CRT先擱著!
中午回家休息,看到大安這麼細心的提示(應該是三太子粗心,沒將信 ...

希望這樣就完修了,就可以摳摳入袋

网友A:
如果AV,CATV都出問題,那是水平同步故障
這型水平同步的部分比較複雜
26,28,29,30這四腳週邊延伸出去的零件都比較有可能
那四腳是控制水平AFC的部分,和水平同步有關.

如果是CATV部分出問題,一般來說大部分都是中週出狀況,處理方式就如其他大大所言之.
如非中週問題,那就是7.8.9.10四腳相關零件可能出狀況,那和中周檢波方面有關.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其實是有個原因:我幾乎每天都會看烏龍派出所(華視,下午五點半)我看到那張照有點感覺奇怪,那幾天華視沒播過那集阿,後來看到那暫停的OSD才想到,那應該是放影片的吧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這樣就完修了,就可以摳摳入袋

滷肉三太子以為是軟的,估計錯誤!半瓶二鍋收修~
今晨開機皆正常,交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V,CATV都出問題,那是水平同步故障
這型水平同步的部分比較複雜
26,28,29,30這四腳週邊延伸出去的零件 ...

主解調IC查修這次雖用不上,可以留作後人參考~
大安真是仔細、不藏私、樂於分享的專業人才,讚!

我也發現你們這款人背後都有兩津的身影

网友:
若還沒完修可嘗試LA7681每根腳重新補焊試試看,

网友D:
所以故障點是200V電容不良吼  這在大陸電視是有這問題但三洋壞這裡不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故障點是200V電容不良吼  這在大陸電視是有這問題但三洋壞這裡不常見

最後是換到C122 4.7U/250V 改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是換到C122 4.7U/250V 改正~

看起很像水平或PIN迴路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很像水平或PIN迴路的電容

我主修小家電,電視根本就不會說
遇到電視送修就將診狀搬上來請教你們這些高手前輩們~
感恩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