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TV Power Supply 9305-3012 啟動電壓問題?

楼主(2014-01-07):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我想直接起動TV Power Supply 9305-3012 電源板的24V話,我應該在 ps-on 的腳位輸入多少的電壓?是5V(因為電源板上無5V所以會用DC TO DC來降壓)還是直接和旁的12V短路即可呢?煩請各位大大不吝告知,感謝~

网友A:
上傳一張線路照, 標示一下 ,方便大家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一張線路照, 標示一下 ,方便大家回答你。

wecan大大您好:我之前的電視是Glcd-3202l,因為AD版壞了所以想用TSUMV59XU 電視公板來取代(wensye 大大的 TSUMV59XU 電視公板 32吋液晶電視改裝實例,我的面板剛好是T315XW01),這塊電源板一開始有12V(24V無動作)所以拉至公板供電沒問題,但是啟動高壓24V部分我想在公板上輸出至高壓板的12V加上個繼電器來回至電源板上啟動24V電壓,這樣應該就可以在開啟公板電源後再啟動24V給高壓板供電,只是不知道電源板的PS-ON 應該是多少電壓才能啟動(wensye 大大的範列中是直接和旁邊的5V短路,但是我的電源板上面並無5V的電壓),所以望請WECAN大大能夠告知,感激不盡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您好:我之前的電視是Glcd-3202l,因為AD版壞了所以想用TSUMV59XU 電視公板來取代(wensye 大大 ...

如可以用這一塊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可以用這一塊電源板

謝謝您的教導,不過我的身邊沒有這塊電源板,只是目前我手上剛好有DC TO DC 的降壓板,我想在不用換電源板下可以直接改用公板這樣可以比較省一些,想冒昧的請教您大部分的電源板的啟動電壓是否大都為5V嗎?假若是12V啟動我只以5V的電壓輸入,這樣是否會導致板子燒毀呢?若輸入電壓只要不要高過12V就不會燒毀的話那我以5V先試試看,若不行啟動的話在改為12V輸入,您覺得這樣可不可以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教導,不過我的身邊沒有這塊電源板,只是目前我手上剛好有DC TO DC 的降壓板,我想在不用換電源 ...

12啟動   給5v 部啟動
不會燒毀 一定要給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啟動   給5v 部啟動
不會燒毀 一定要給12

感謝WECAN大大您的不吝指導,小弟再等等看有無其他的大大能夠告知此電源板的啟動電壓到底為何?若是最後仍然沒有正確答案後也只好硬著頭皮試試看了,希望不要掛點......
再次感謝您撥冗的回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您好:我之前的電視是Glcd-3202l,因為AD版壞了所以想用TSUMV59XU 電視公板來取代(wensye 大大 ...

12vsb接電源,PSON接公板高壓板BLON腳

楼主:
Lcd5426大大您好:您的意思是12vsb接公板的電源,然後公板上的高壓板接頭上的blon回接回電源板上的ps-on上,小弟本意就是要如此接法(若是5v的啟動電壓就再加上dc to dc的降壓),但是我不知道電源板上的ps-on是用5v還是12v來啟動,所以不敢貿然接上12v就怕電壓過高而燒毀,所以想請教您這塊電源板確定是用12v的啟動電壓嗎?煩請您告知小弟,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5426大大您好:您的意思是12vsb接公板的電源,然後公板上的高壓板接頭上的blon回接回電源板上的ps-on上, ...

您指的高壓板12v這個是公板供應小螢幕背光用的供電12v,這個12v是固定的不會隨開啟或關閉改變,所以您應該用高壓板的ON/OFF接腳,標準是5v不是12v,用來控制高壓板啟動或關閉,這個才可以做控制,最近我也是直接拉背光控制來控制電源板是否動做,這樣就不用讓電源板一直power on,您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不清楚電源板啟動要多大的電壓,一般電源都是5v,實際上約3v就啟動了,另一種是電源板power on腳是有電壓的,當power on腳接地是啟動(這比較少看到),大多數都是這兩種,如果您不清楚啟動電壓的話就做一下實驗吧,先從低電壓開始試起,外部供電5v給電源板power on腳看是否啟動,有無24v輸出,另外有些電源板需要附載才能啟動,空接不一定可以啟動,如接上附載還是不啟動最最最最後的方式再來考慮12v,電壓高的請放到最後在試,因為......12v啟動電源板這.......毛毛的。

楼主:
Wensye大大您好:感謝您的回覆與教導,控制腳位應該是如您所言用高壓的blo腳位才是正確的,因為我未量過高壓接腳是一開始12v就有輸出還是得等blo有高電位時才有12v,本想等買的tsumv59xu公板收到後再來量測的,不過經過您的提點就可以不用再量了,只是小弟能不能再向您請教一點問題,那就是測試電源板的時候我直接把板子上的+12vsb接上降壓板降為5v後,然後接回ps-on,這樣應該就能動作了(啟動電壓5v),對嗎?那小弟我負載應該要接什麼比較好?我身邊沒有24v的東西,還請您指導一下,如果我用二個12v的風扇串接這樣可不可以呢?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nsye大大您好:感謝您的回覆與教導,控制腳位應該是如您所言用高壓的blo腳位才是正確的,因為我未量過高壓 ...

我個人是使用12v跟24v燈泡做附載,用風扇做附載的話我是有改過一台需要附載才開得起來的電源,我一顆一顆試,使用公板+風扇,風扇總共是+到第三顆電源板才開......
用風扇做24v附載這個可能要兩顆串連一組的話,要再多組並聯,背光24v吃重鹹,只有一組電流小也可能不開,
先試試,不開在加附載,搞不好不用附載就開了。
12v降壓到5v驅動應該是可以,但可能要注意電流大小,控制訊號部分通常電流都不大,而降壓板部分電流太大也會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是使用12v跟24v燈泡做附載,用風扇做附載的話我是有改過一台需要附載才開得起來的電源,我一顆一顆 ...

Wensye 大大您好,感謝您不厭煩的回覆與教導,等零件到齊後我會照各位大大的建議來試試看的,再次感謝您與其他的大大撥冗回覆,謝謝n_097|

楼主:
RE: 求助 TV Power Supply 9305-3012 啟動電壓問題?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經由這次的改裝與大家的教導真是讓我受益良多,而目前電視已經改完可以正常收看,只是外殼沒有裁的很好,外觀稍微醜了點,不然就更完美了n_167|

网友A:
恭喜完修 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讚喔

承蒙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經由這次的改裝又學會了一點點的皮毛,再次感謝各位大大不吝教導,謝謝n_161|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蒙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經由這次的改裝又學會了一點點的皮毛,再次感謝各位大大不吝教導,謝謝 ...

這是你用心的代價。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下次您有修到什麼東西,您也可以拍圖分享下維修過程,即使用來做紀錄也是不錯的!

网友:
恭喜完修,也多虧板上許多大大熱情指導....

网友:
耐心加時間的成果..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也恭喜你LV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