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PL2記憶體電壓異常求教

楼主(2014-01-07):
整理家裡看到一台電腦
之前帶回來是無法開機,也沒BB聲就先丟著了
最近老爸要台堪用電腦,所以就來看看

結果一上電(POWER ON)後沒多久摸到記憶體模組溫度異常的熱
趕緊把記憶體模組拆掉後,重新POWERON,竟然就B.....B叫(記憶體偵測不到的聲音)
後來測一下(記憶體核心電壓)
DDR2應該是1.8V,我卻測到5V多
原以為是記憶體電源的MOSFET壞掉,TO252透過熱風槍努力吹,把一顆吹壞了
只好先換上FDD8896代用,更換完後還是一樣的電壓~

所以只好上來求救了
我在懷疑是否PWM IC(APW7120有問題)
PS:DDR2 Vref = 2.594V
APW7120 Datasheet http://www.anpec.com.tw/ashx_pro ... al_name=APW7120.pdf

网友A:
應該是這顆PWM有問題了@@
VOUT:5V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這顆PWM有問題了@@
VOUT:5V多= =...

所以您也覺得會是PWM~有問題...

來去買料(哭泣)

楼主:
我要怎樣改標題阿?

更換完pwm ic後!!!就電壓正常了
只是.....運費比PWM IC!!!還貴(真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怎樣改標題阿?

更換完pwm ic後!!!就電壓正常了

您是板主不能改嗎?
我們是ㄧ般會員三天內可以更改
要不請SUPER USER幫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板主不能改嗎?
我們是ㄧ般會員三天內可以更改
要不請SUPER USER幫您改

我只是網路技術版~~~小板主
而且.....我還沒自己改過標題(哈哈哈)

等待super user幫我改吧~
否則等月底殺去台中逼wish幫我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網路技術版~~~小板主
而且.....我還沒自己改過標題(哈哈哈)

不用殺殺殺殺....又不是在當兵曠日廢時
到右下"意見反應"發一下SOS WISH"踹共"出人命了就會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殺殺殺殺....又不是在當兵曠日廢時
到右下"意見反應"發一下SOS WISH"踹共"出人命了就會出現了{:12_81 ...

...我這樣發完....可能衣服也就直接成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這樣發完....可能衣服也就直接成灰了

掛點的記憶體終於保修回來
昨天(1/28裝上去)可以開機、安裝windows 7
今天又掛點了~
一量電壓又是4.8v左右

請問甚麼情況pwm ic會這樣一直死?

网友C:
你要不要花時間跑整個記憶體供電電路?

感覺很怪~怎一直掛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花時間跑整個記憶體供電電路?

感覺很怪~怎一直掛PWM

...我先把pwm旁的電容都先請下來測
有兩顆測試結果比標示多了快150~200uF
兩台儀器交叉比對,都大過15%~20%之間
先假設是電容造成的囉

(因為我有拿新品電容先確認兩台儀表,測試值跟標示值)
但有兩顆820u的我沒有備品!只好先...供在桌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把pwm旁的電容都先請下來測
有兩顆測試結果比標示多了快150~200uF
兩台儀器交叉比對,都大過15% ...

要不要測一下POWER SUPPLY輸出電壓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測一下POWER SUPPLY輸出電壓有沒有問題

POWER沒問題!
新品power,做維修至少得有一樣治具是可以確定沒問題的東西~

网友D:
好強壯的記憶體阿
上5V熱熱的n_011|
還好沒賠上一條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強壯的記憶體阿
上5V熱熱的
還好沒賠上一條記憶體

已經賠上兩條了~~~
兩週前才去保修~~~
等了兩週昨天(前天)才拿到兩條新品
我怕經過這一次!!!!又得在跑一趟囉

楼主:
今天開工出去捐血就順便跑了一趟材料行
把PWM旁邊的電解電容買回來裝上去!
目前上電測試安裝WIN7、更新.....看看這次可以活幾天?。

(圖片過兩天再補)

网友E(2014-02-08):
引用 楼主:
今天開工出去捐血就順便跑了一趟材料行
把PWM旁邊的電解電容買回來裝上去!
目前上電測試安裝WIN7、更新... ...

怎感覺上 電源供應器問題有問題造成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感覺上 電源供應器問題有問題造成低

說真的~~~
電源供應器交叉在不同板子上測試(同一顆)
看起來只有在這塊板子造成損壞
其他塊都測試差不多的時間(兩、三天)就都正常

反過來
這塊燒供電pwm的
我更換另一顆我測試專用的psu~
已經使用一週了看起來也還好呢~

真的是psu問題嗎?
我也不確定

楼主:
把pwm ic更新
旁邊那幾顆電解電容都更新
把板子洗乾淨.....

然後已經使用了一週多了!!!!還沒死~
就當作是修好了~丟近倉庫備用....

网友F:
因該是板子挑power吧
華x的主機板用一般power
很快就會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該是板子挑power吧
華x的主機板用一般power
很快就會掛點

天知道.....
怎樣算是一般的power呢?!!!!

現在我都改用S12 450W的,看看可以撐多久囉!!
反正本來就是客戶壞掉得機器不要得
最糟也就只是再壞
沒問題就只是家裡多一台備用機器可以調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天知道.....
怎樣算是一般的power呢?!!!!

海韻 s12 ? 那應該沒問題

一般power,小弟指的是白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韻 s12 ? 那應該沒問題

一般power,小弟指的是白牌

SEED S12....是海韻嗎?
這片板子之前都吃(七盟或蛇吞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SEED S12....是海韻嗎?
這片板子之前都吃(七盟或蛇吞象)

SEED應該是種子吧
Seasonic (海韻)也有出S12系列
七盟350瓦以後都不建議玩
蛇吞象..更不用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ED應該是種子吧
Seasonic (海韻)也有出S12系列
七盟350瓦以後都不建議玩

手上的供應器跟外盒都在外面工作區!!!!
冷的要死不想出去看(哈)~~~

真的只能說目前順順用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上的供應器跟外盒都在外面工作區!!!!
冷的要死不想出去看(哈)~~~

自己玩的就順順用就好

客戶用的,就看客戶想不想花這比錢
小弟出機都盡量選擇大品牌
但還是遇到地雷,開一個晚上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的就順順用就好

客戶用的,就看客戶想不想花這比錢

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