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CEC AMP 3300 線路圖

楼主(2014-01-08):
鄰居的 CEC AMP3300 一邊有聲一邊無聲, 先前因為保險絲斷掉更換3300UF/25V 電容器 12個沒想到只聽了不到一天,就變成一邊有聲 一邊 有嚓嚓的聲音而已,...

网友A:
擴大機維修不是要先檢查電源是否正常,然後從後面(喇叭輸出)往前查嗎?!

网友B:
保險絲斷掉與電容有相關嗎?
先有後面往前一級一級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擴大機維修不是要先檢查電源是否正常,然後從後面(喇叭輸出)往前查嗎?!

europe-chang大:

   感謝回答,電源方面我再查查看!!

网友:
前集雙差動晶體不良..先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斷掉與電容有相關嗎?
先有後面往前一級一級查起

winrar070大:
  原先保險司斷了一根 電容器3300/25 更換 12個保險絲就沒斷了,裡面溫度高有些零件變色,電容雖沒彭龜但是容量 和 ESR都不行了!!

网友:
會燒保險絲,大部份是電源故障引起的....

電源故障的原因,輸出有短路現象,一般是後級電晶體擊穿所引起的....

所以,電源部份與電路部份先隔離,測量電源是否正常!!

然後看推動及電晶體是否擊穿(C,E腳是否短路),如擊穿相對應的低阻抗的水泥電阻,是否短路或斷路了....

周邊的電阻順便測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C:
沒找到電路圖,只找到這型機器的開蓋上視圖
照這架構看來,圖中那一大排電解電容應該就是後級的供電部分,那是採用多顆小容值並聯供電的方式
我算了一下,這整排電解電容總共20顆,即每聲道用10顆,每一聲道的單供電側(+或-)會用到5顆
這種多顆電容並連的供電架構,如果其中有電容不良,變供電不平衡,很容易會出問題
(照開板大的說法是換了12顆,這其中有新舊並存的現象,有可能會因為就電容的隱性故障造成供電不平衡)
比較建議的做法是,所有後級供電部分電解電容要全部換掉,在其特性一致化的情況下就比較不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找到電路圖,只找到這型機器的開蓋上視圖

照這架構看來,圖中那一大排電解電容應該就是後級的供電部分,那 ...

台北大安大:
   對對對!! 就是這一台! 一聲道一片板子,每片板子有 兩組電源(都是正負) 3300UF/25V 每片使用12個 2200/35V 每片使用4個 若是要全換要換3300/25 24個 2200/35V 要8個,因為是上面的板子保險絲一邊稍斷所以我更換了上方板子的 3300/25V 共12個剛剛使用時候聲音正常,交差之後聽說聲音就慢慢變了最後就一邊沒聲音了,我一經把輸入的板子(變壓器後方)取下來,發現裡面有許多繼電器(應該是切換音源用的) 音量調整的可變電阻我沒使用過,因為是 四組 100KA 的可變電阻,這種接法我也沒用過,已前裝過音響種認為需要訊號隔離線,可是這裡沒見到隔離線!! 有一點奇怪!!四個紅色的電容器好像是聲音的傳導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對對對!! 就是這一台! 一聲道一片板子,每片板子有 兩組電源(都是正負) 3300UF/25V 每片使 ...

如照您所說之狀況,另外一聲道的電源電容可以不用換了,因為是好的(如果您要求雙聲道的完美一致性那就另當別論)
照這機器電源電容的佈置看來,它應該是用上了雙組電源(2200uf一組,3300uf一組),請確定一下2200uf部分的電源是否ok.
如果排除電源問題的因素還是ng,那就要麻煩一點,從功率放大的輸出端起一級一級找問題.
這台機器有平衡式輸入,所以其音量VR是四連式(每聲道用上兩連),如果是功率放大電路較前級的地方出問題,那就要有耐心一點抓BUG了,因為有點複雜.
您再試試看,如有問題,發照片上來吧,這樣我們也好幫您看.

网友D:
喇吧保護電路上的繼電器換換看應該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照您所說之狀況,另外一聲道的電源電容可以不用換了,因為是好的(如果您要求雙聲道的完美一致性那就另當 ...

台北大安大:
   請問我目前的這一部再送電測試的時候一定要接"負載"嗎? 只是先要量測電源是否有問題... 以前聽說不接負載會把機器燒壞!!
  我打算輸入音源對調輸入 (因為上下兩片板子完全相同),有需要注意神麼事情嗎?
剛剛開機居然一切正常,但是好景不常,又是一邊不會響,把信號源對調仍然是下面的那一聲道沒有聲音,轉動 VR 會有一些咖咖聲,這應該表示輸出繼電器沒問題吧!! 後具應該就是把上面的聲道移除專心往下慢的後級板子檢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請問我目前的這一部再送電測試的時候一定要接"負載"嗎? 只是先要量測電源是否有問題...  ...

阿乾大,一般晶體機不接負載不會怎樣
除非特殊設計
至於vr可以先將vr調整到一半,用電表看阻值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先焊上固定電阻取代vr(vr不用拆)
負載可以用水泥電阻接上去
如果狀況一樣,可以排除vr問題
一般都是vr.繼電器比較容易出包

網路上找到的,比對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請問我目前的這一部再送電測試的時候一定要接"負載"嗎? 只是先要量測電源是否有問題...  ...

需要負載與否問題,可參照winrar大的建議.
我剛剛看了一下您12樓提到的狀況,我確認一下,是否為"開機之後原先雙聲道都正常,但沒多久就一邊不會響,轉動VR時出問題的聲道會卡卡聲"?
如果是這樣,那VR方面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您可以先查查看VR本身,與其相關的PCB各焊點以及電路連接排線是否正常.
電路板對調,只要確認各電源端及輸入輸出端無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一般晶體機不接負載不會怎樣
除非特殊設計
至於vr可以先將vr調整到一半,用電表看阻值正不正常

winrar070大:
    感謝!! VR是 8PIN 2排 有一點不知道如何接!!(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VR在前級,(如8#照片) 我把兩個聲道的排線對調仍然是相同的現象,一開始兩邊都有聲音,經過關機之後才發生的,我量過喇叭輸出,正常有近 1V的 AC 異常聲道就瞎咪都沒有,後級板子上面有小的繼電器還有一個大的繼電器,繼續往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負載與否問題,可參照winrar大的建議.
我剛剛看了一下您12樓提到的狀況,我確認一下,是否為"開機之後原 ...

台北大安大:
    感謝!!
   第一次開機正常!!
   第二次開機之後就相同問題了(一邊不響,偶而擦擦聲音),VR的前級PCB 送到兩片後級的排線交換,現象相同,目前懷疑是 下面那一片"後級"出包"!!
  不知道我這樣的判斷合不合理!!
   另外,今天才知道的 平衡式的電路使用 四連式VR 是否有相關的電路可以提供參考? (原來高檔 麥克風使用平衡式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吧保護電路上的繼電器換換看應該就OK了

chin5894大:
   感謝!! 我拆板子後檢查確認!!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
    感謝!! VR是 8PIN 2排 有一點不知道如何接!!(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VR在前級,(如8#照 ...

阿乾大,這台後級輸出是不是橋接?
(喇叭輸出端任一條都與接地沒有導通)
如果是橋接,試著用水泥電阻一邊接地一邊接故障聲道任一條
輸入訊號,看看有沒有輸出

既然對掉過前級排線,問題出在後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這台後級輸出是不是橋接?
(喇叭輸出端任一條都與接地沒有導通)
如果是橋接,試著用水泥電阻一邊 ...

winrar070大:
   正常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30K歐姆  故障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600K歐姆, 正常與異常的喇叭 + 端對地都是 "無限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
   正常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30K歐姆  故障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600K歐姆, 正常與異常的 ...

看來這台輸出是橋接放大
將故障的喇叭正端串接水泥電阻接地
量看看由沒有訊號

理論上正與負都是相同放大電路,差在回授電路
可能由正拉到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這台輸出是橋接放大
將故障的喇叭正端串接水泥電阻接地
量看看由沒有訊號

既然如此就表示下面那一片後級有一邊有東西掛掉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如此就表示下面那一片後級有一邊有東西掛掉囉!!

阿乾大,可能性極大
您有量到正常聲道負端有30k左右,故障的負端卻有600K
這就有問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感謝!!
   第一次開機正常!!

以下網址是一全平衡式前級套件的裝機說明,內含詳細電路圖及相關分析
http://www.westwood-audio.com/im ... aSymmetryPreAMP.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網址是一全平衡式前級套件的裝機說明,內含詳細電路圖及相關分析
http://www.westwood-audio.com/imag ...

台北大安大& WINRAR大:

   拆是拆了下來,但是不好比對啊!! 目前先試著把他的電路了解一下!!
   每一片板子都有兩組放大器!!一個有接繼電器 一個沒有! 輸出各推 +OUT & -OUT 上面的小板子 背面一堆TTL 上面有 OP和一些電晶體 & LED (這就不好玩了)  VR的輸入到小板子上!! 先就這樣子了!!

拆解

网友E:
如果不燒保險絲?
上機,量輸出端的電壓(是DC檔)應該0.幾V

手控溫防高頻高溫

電容除非短路換不換都OK先修好再說

繼電器不良聲音會忽大忽小

喇叭保護繼電器有動作代表中點電壓一定範圍是好的

差動有問題中點電壓就有問題

輸入端接一電容變單音確認前後級故障

网友F:
請問這邊電容變色 電路板焦黑  --> 放大晶體 還是好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WINRAR大:

   拆是拆了下來,但是不好比對啊!! 目前先試著把他的電路了解一下!!

阿乾大
有無比對過LED指示,兩塊板子一不一樣?
這台後級保護功能做得太好了吧

訊號進入後級就直接連到子板?
在無訊號前提下,功率晶體偏壓是不是一樣

网友C:
那子板是每聲道一片還是兩聲道共用一片?
如果是每聲道各一片,或可試試看調換測試法確認有無問題
.
看到那子板就讓我想到,以前常遇到這種有裝配SMD電解電容的子板出問題(SMD電解電容NG甚至爆漿)
像是MITSUBISHI CZ100系列CRT電視PIP子板,卡拉OK擴大機的升降KEY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燒保險絲?
上機,量輸出端的電壓(是DC檔)應該0.幾V

jck大:
    因為沒有音響的經驗所以很多建議不太懂,請見諒!!

   1.差動有問題中點電壓就有問題: 中點電壓是否就是輸出線圈的地方
  2.輸入端接一電容變單音確認前後級故障: 他的輸入 每一聲到都有 -IN 和 +IN  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邊電容變色 電路板焦黑  --> 放大晶體 還是好的嗎??

duncan大:
   這一邊放大器是 好的!! 因為在上層可能高熱問題所以變黑, LD1 不亮 LD2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
有無比對過LED指示,兩塊板子一不一樣?
這台後級保護功能做得太好了吧

winrar070大:

   這幾天還沒送電呢!! 先了解電路!!只是超出我的所學!! 送電後我會量一下相關點的電壓!!
   功率晶體 A1942 C5242 偏壓是指 基極對地的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子板是每聲道一片還是兩聲道共用一片?
如果是每聲道各一片,或可試試看調換測試法確認有無問題
.

台北大安大:
   子板是每聲道一片上下兩面各有零件,上面算是類比吧! 背面都是 TTL IC!!
   明後天 送電時會掉換板子試試看!! 目前使用歐姆檔量測兩片的阻值差異有一點大,但是因為沒有線路圖加上一邊電容器全換過,一邊電容器沒換!!有一點難比較!!

网友C:
諸如紅圈內這種樣子的焊點都有可能出問題(冷焊,脫焊等)
你先用去漬油或甲苯溶液一類的把電路板刷洗乾淨
之後再補焊一次試試看
(反正這補強程序遲早都要做的,就先做完之後上電試試看,有可能問題出在那些焊點脫焊)

网友D:
這台有無耳機座 若有清一清
還有你拍的照片有一片電路板上有黃膠的地方
可能有腐蝕斷裂 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諸如紅圈內這種樣子的焊點都有可能出問題(冷焊,脫焊等)
你先用去漬油或甲苯溶液一類的把電路板刷洗乾淨
之 ...

台北大安大:
    去漬油不會傷電路&零件? 我上電前會把他清洗乾淨!!
    兩片後級大板子 用三用表電阻擋量測阻值都不相同,會不會是"濾波電容器"影響?
    目前有這樣的現象(小板子沒裝上去!) 怕 問題沒找出來,送電狀況依然故我白費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有無耳機座 若有清一清
還有你拍的照片有一片電路板上有黃膠的地方
可能有腐蝕斷裂 查一查 ...

chin5894 大:
  本機器沒有耳機插座!!
  黃膠 電容上的固定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in5894 大:
  本機器沒有耳機插座!!
  黃膠 電容上的固定膠吧!!

在31pj那張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n5894 大:
  本機器沒有耳機插座!!
  黃膠 電容上的固定膠吧!!

阿乾大,小弟貼在13樓的電路圖有比對過嗎?
功率晶體量看看有沒有掛掉
小弟推測小板子應該是保護+前級
所以後級電路應該都在大板子上面

如果確認過功率晶體無誤,要送電時
先接水泥電阻當負載,量各電晶體的vbe比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去漬油不會傷電路&零件? 我上電前會把他清洗乾淨!!
    兩片後級大板子 用三用表電阻擋 ...

去漬油是OK的.
您說用歐姆檔量測後級PCB,是量哪兒的點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
   正常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30K歐姆  故障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600K歐姆, 正常與異常的 ...

RE: 正常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30K歐姆  故障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600K歐姆,

30K歐姆:  600K歐姆...ld2下板接觸不良!

ld2下板,雙面pcb板,無零件之接腳,貫孔位置加強補焊。

ld2下板,貫孔位置加強補焊

ld2下板,貫孔位置加強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31pj那張

chin大:
    這個膠 正常 & 異常的板子都有,猜想應該是出廠上的膠經過歲月與溫度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小弟貼在13樓的電路圖有比對過嗎?
功率晶體量看看有沒有掛掉
小弟推測小板子應該是保護+前級

winrar070大:
    我今天有是這再畫圖,多多了解!! 一切就緒就上電量測了,看樣子過年有的玩!! 兩個中功率晶體由 小板子送出信號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漬油是OK的.
您說用歐姆檔量測後級PCB,是量哪兒的點呢?

台北大安大:
   兩片板子 共接地,測量 V+ V-  +OUT -OUT 各功率晶體的接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RE: 正常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30K歐姆  故障的喇叭輸出 - 端 對地 600K歐姆,

lkkseemi大:
   我補焊之後再報告狀況!!

网友H:
上電量後級每一個晶體  B E 兩腳應該有0.6V的電壓(正常電壓)

我猜測應該差動放大之前有問題  差動放大之後保護繼電器不會導通

A類工作脫錫有可能

拿電腦主動小喇叭來接聽

1.接地線

2.主動小喇叭輸入接100K+0.1電容聽聽聲音到那沒音

我都是用聽 在修

网友D:
這台機子在一開機的時候 約數秒之後繼電器有無啟動
若無則直流輸出 需查電路
若有則電路壞的機率很小
像你的狀況絕大多數是接觸不良引起的
就從訊號會經過的任何接觸性的元件著手

网友D:
這台機子修過蠻多台
只有換過電容ng的
再來就是上面回答的問題
還有黃膠會腐蝕電路板
可以把黃膠清除看看有無腐蝕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電量後級每一個晶體  B E 兩腳應該有0.6V的電壓(正常電壓)

我猜測應該差動放大之前有問題  差動放大之後 ...

kuo0202大:
   天啊!! 這真是"神乎其技"啊!! 用小喇吧可以診斷!! 我再想一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機子在一開機的時候 約數秒之後繼電器有無啟動
若無則直流輸出 需查電路
若有則電路壞的機率很小

chin5894大:
  感謝!!
這台機子在一開機的時候 約數秒之後繼電器有無啟動 --- 繼電器的驅動電路待查(想要把他畫出來)
若無則直流輸出 需查電路
若有則電路壞的機率很小
像你的狀況絕大多數是接觸不良引起的
就從訊號會經過的任何接觸性的元件著手---- 板子上面有 1大兩小 的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機子修過蠻多台
只有換過電容ng的
再來就是上面回答的問題

chin5894大:
   黃膠已經清除看底下的狀況良好 沒有腐蝕!!
  電容我換過一片板子的 12個 3300/25 ,目前有問題的這片板子 3300/25 & 2200/35 都還沒更換
  還有拿回來 第一次開機時候正常,但是關機後再開就一邊不行!! 接下來幾次也同樣問題,送修者告知剛開始聽的時候OK後來越來越不行!!  會不會因為過熱?

网友H:
引用 楼主:
kuo0202大:
   天啊!! 這真是"神乎其技"啊!! 用小喇吧可以診斷!! 我再想一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

跟示波器一樣截取訊號
用看與用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示波器一樣截取訊號
用看與用聽

kuo0202大:
   因為對電路還不熟悉,所以 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現在先把線路搞清楚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kuo0202大:
   因為對電路還不熟悉,所以 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現在先把線路搞清楚中.. ...

不要短路不會燒毀機器
100K或許太大1K以上應該可以

以前在卡門修機器

网友B:
阿乾大,有換過電容那一聲道正常
沒換過電容那一聲道有問題?

電源交互測試過嗎?

网友:
電容有問題的話 會燒fuse或有hrm聲 先對調大的繼電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機子修過蠻多台
只有換過電容ng的
再來就是上面回答的問題

線路查了一些!! 大家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有換過電容那一聲道正常
沒換過電容那一聲道有問題?

winrar070大:
  電容連在電路板上面準備更換全部電容器!!
  繼電器使用外加電源測試看看!!

网友D:
繼電器會動作不代表接觸點ok
這機子使用約3.4年 有關任何有關接觸性的零組件都開始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繼電器會動作不代表接觸點ok
這機子使用約3.4年 有關任何有關接觸性的零組件都開始氧化 ...

chin5894 大: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短路不會燒毀機器
100K或許太大1K以上應該可以

kuo0202大:
   感謝無私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台北大安大:
   對對對!! 就是這一台! 一聲道一片板子,每片板子有 兩組電源(都是正負) 3300UF/25V 每片使 ...

大安大:

部分線路更新!!

LD1 若是不亮有問題嗎?

接下來就是把電容更換送電量測了!!

网友:
ld1不亮,q11沒有偏壓,q15沒有偏壓
後端電路就沒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安大:

LD1那一部分看起來應該是穩壓電路
你可以試試看把CN3-3那部份斷開,上電看有無正常電壓輸出
這樣可確定是前端穩壓還是後端負載部分出問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安大:

LD1可視為ZENER(可能2~3V)
量一下LD1兩端的電壓
LD1 K端接+V約30V
A端減2~3V約27或28V
若壓差0V 查 47U/16電容與LD1是否短路
若壓差30V LD1是否開路
47U/16電容與A733就有可能受傷

楼主:
感謝各位!! 準備準備就要裝箱送電!!  上天保佑!!

270K // 33K  另一邊發現 33K量出來 36K

PICOFUSE 阻值有10歐姆 也有100多歐姆 需要統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LD1可視為ZENER(可能2~3V)
量一下LD1兩端的電壓
LD1 K端接+V約30V

shamash & 各位大:

   戰情報告!! 裝上去之後 發現問題出在小板子,因為裝上去之後正常,交換小板子之後,無聲或斷續聲,溫度從 30度飆升到45度以上... 繞了 一圈回到原點,好處是電源電路和後級放大線路畫出來了!! 只是 小板子線路更密了!! 更花時間了!!  上帝保佑!!  14.5V整流後輸出電壓+/- 20V , 22VAC 整流後30V 經過穩壓電路後輸出為 +24.8  -25.4V ...

网友E:
交換小板子正反面照相讓各位出點意見

你試一下用手接處 TL082 5,6 及2,3 腳看有無聲響(每次1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換小板子正反面照相讓各位出點意見

你試一下用手接處 TL082 5,6 及2,3 腳看有無聲響(每次1點) ...

jck大:
   大家幫忙看看!!

FY352
81 333
這3個電晶體一值找不到資料,也麻煩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jck大:
   大家幫忙看看!!

aaa01有2晶體脫開是怎樣?

紅點是TL082輸出.

上下兩排是對稱量量電壓是否對稱,紅點是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aaa01有2晶體脫開是怎樣?

對照的PCB 沒有脫開ㄟ!! 應該算是異常吧!!
L7 是不是 npn 電晶體BSS70R?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照的PCB 沒有脫開ㄟ!! 應該算是異常吧!!
L7 是不是 npn 電晶體BSS70R?

网友E:
黃色是平衡式輸入點+ - 不知+ -
綠色是地

IC74 那一面都是固定值先不理它(因有聲或斷續)
你試一下用手接處 TL082 5,6 及2,3 腳看有無聲響(每次1點)及黃色輸入點

以上不知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黃色是平衡式輸入點+ - 不知+ -
綠色是地

黃色點(下點) 稱為 CN5-8 或是CN4-1 是接地
黃色點(上點)稱為 CN5-10 或是 CN4-3 是接Q16的射極 -25V供應電壓
CN3-3 +25V 供應電壓
綠點 CN4-2 -20V 也就是後級的負電源(-20V)
CN3-2 +20V 後級的正電源(+20V)

网友E:
好與壞上面LED是否一致性的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jck大:
   大家幫忙看看!!

下載了  AAA01.rar AAA02.rar 圖檔,用看圖軟體看了放大圖。

有很多接點疑似接觸不良,是不是要先洗一洗pcb板,再行全板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與壞上面LED是否一致性的亮

LED 亮燈相同!! 好像有輸出異常導致功率晶體導通變成過載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載了圖檔用看圖軟體看了放大圖。

有很多接點疑似接觸不良,是不是要先洗一洗pcb板,再行全板補焊! ...

目前大板子沒問題,小板子出問題!! 單一聲道不同的小板子溫度升高了十幾二十度...

网友E:
比較小板子CN1,CN2,好與壞的電壓
給電壓值

例如CN1-1:25V
      CN1-2:
     ....

如果有kuo0202用聽的方式就快多了

這些是後級靜態電壓不可能都一樣
你自己已經快解開了......加油
我AB類大聲一點溫度就37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較小板子CN1,CN2,好與壞的電壓
給電壓值

JCK大:
   我發現這小板子是"多層板" 很多地方"消失無蹤"真的有一點想要放棄!!
  各點電壓我會量看看在發佈!!

网友:
一般我修機器只管晶體及IC的好壞追查不會去把整線路劃出....
只管晶體及IC的好壞追查.....加油

晶體BE 腳約0.6V電壓(晶體的基本好壞)
IC74就是L H的差別

网友:
A類後級待機溫度頗高的
可以看正常那邊溫度穩定後約多少

小弟的ab類後級,大聲一點破50度沒問題

网友D:
把助焊劑洗掉在補焊也許就ok了
因助焊劑久了就會些許導電以致於改變電路板的電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助焊劑洗掉在補焊也許就ok了
因助焊劑久了就會些許導電以致於改變電路板的電組特性 ...

chin5894大:

目前發現 FY352 和 射極電阻 10R0 掛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hin5894大:

最後結果報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9573&extra=

网友:
看完這篇我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按照antlu的方法與態度學習修東西,那學不會都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