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奇美 CMV221 LCD改LED電源板配接問題

楼主(2014-01-08):
想請教各位神人高手大大們改裝LED的問題,該LCD顯示器改裝LED的套件已經購買了,但是發現不知道焊接點在哪邊,所以想請問要如何焊接呢??

网友:
為何要改裝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要改裝需要查線,不知你對線路的認知為何,LED的供電,明暗調整訊號源,ON/OFF訊號,要先找出來,

网友:
這一片板子上就有標示定義腳了,請注意看輸出部份。

网友:
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7836-1-1.html 有改裝分享

改LED背光 接法跟改公版一樣 得先知道 +供電12V 開關燈ON/OFF 跟 -接地 找出後 將高壓區元件拿掉後接上線 保險一點 在ON/OFF往高壓的地方也斷路掉 剩下的就固定問題嚕

附檔為之前改裝圖 提供參考

网友:
笨笨問一句~~高壓電路的元件不拿掉會怎樣?
不輸出?

网友A:
1.故障元件吃掉電源
2.影響信號動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故障元件吃掉電源
2.影響信號動作

狼大 : 我可以在加問一個笨問題嗎

高壓線圈零件拆除怎麼看 ? 看線路圖拆還是經驗法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狼大 : 我可以在加問一個笨問題嗎

高壓線圈零件拆除怎麼看 ? 看線路圖拆還是經驗法則 ?

要先會分別電源與高壓電路的差異

若沒把握,至少要會先卸除背光電路的功率元件、升壓變壓器,找出AD往背光的控制腳位並斷開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與教導,我改好了唷~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