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omon來電顯示電話機 機型TS-282無法撥號與出現免持聽

楼主(2014-01-08):
心血來潮
家裡有故障的solomon來電顯示電話機
機型TS-282
無法撥號與出現免持聽筒現象

楼主:
圖二

圖二
心血來潮
家裡有故障的solomon來電顯示電話機
機型TS-282
故障情形:無法撥號與出現免持聽筒現象
不知有哪些先進可提供維修方向

指導小弟研究維修

网友:
先檢查看看按鍵是否有短路狀況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血來潮
家裡有故障的solomon來電顯示電話機
機型TS-282

開關類的元件先檢查看看

网友:
清潔一下,看是否能恢復  QQ

网友:
把電話線拔掉再重插看能不能播號,如果可以的話,那是 開、關 "免持聽筒" 的電晶體故障 (免持聽筒無法關閉等於電話沒有掛掉, 過一會就不會讓你播號)

楼主:
感謝以上提供方向
經過檢查按見沒問題
免持廳筒也好了

但是撥號還是問題存在
若是話筒掛久一點,有時會一兩個按鍵有作用,大部分按下去都沒有作用~

网友:
排線的部份補焊看看, 否則整條排線換掉.

楼主:
依據這網址的說明
http://ww.autooo.net/utf8-classid123-id30277.html
這應該是撥號電路的問題,但我不知道撥號電路在哪個範圍?
一般電子電話機都是由振鈴電路、極性保護電路、撥號電路、手柄通話電路、免提揚聲器電路、鎖控電路等組成,這些到底的區域怎麼看?

有人能指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沒有問題
目前可接聽電話,免持聽筒也沒有問題。只是無法撥號而已

网友B:
不給撥號請查一查這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給撥號請查一查這顆IC

這顆IC是HT9170與撥號有關係嗎?
它的功能是來電顯示的功能ㄟ

不過檢查後,卻發現沒有電源進去
即PIN-18沒有電壓

再附上兩張照片

楼主:
最新進展
經檢測開關單側沒有動作
如圖紅色圈圈
可能是假焊點
所以將它拆除後,再利用電表測試一次,開關沒有問題
所以重新焊完原處,插上電話線測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