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5.4吋筆電螢幕改裝後問題請教...

楼主(2014-01-08):
小弟參考版上大大們改裝的文章也自行改了一台....但改完後有幾個小問題想請教...
1.在12V電源進入的時候....待機燈亮....但背光會亮再滅是正常的嗎...應該是只有待機燈會亮吧...
2.當觀看完電視後用搖控器關閉電源時...畫面會定格然後起霧到整個畫面再回到待機畫面....正常嗎..
3.未接電源時....按鍵板的LED燈會突然的閃一下紅燈....我確定沒給它吃電ㄚ....怎麼會閃燈呢...
4.高壓板我只接VCC.GND.ON/OFF,ADJ找不出來就不接了...但用戶亮度確可以調整.....ADJ不是調整亮度的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阿....盼請專業大大們解惑...小弟先謝了....

网友A:
1.在12V電源進入的時候....待機燈亮....但背光會亮再滅是正常的嗎...應該是只有待機燈會亮吧...  是正常
2.當觀看完電視後用搖控器關閉電源時...畫面會定格然後起霧到整個畫面再回到待機畫面....正常嗎..是正常是正常
3.未接電源時....按鍵板的LED燈會突然的閃一下紅燈....我確定沒給它吃電ㄚ....怎麼會閃燈呢...這個有問題
4.高壓板我只接VCC.GND.ON/OFF,ADJ找不出來就不接了...但用戶亮度確可以調整.....ADJ不是調整亮度的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阿....盼請專業大大們解惑...小弟先謝了....是正常 這個板子 設計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12V電源進入的時候....待機燈亮....但背光會亮再滅是正常的嗎...應該是只有待機燈會亮吧...  是正常
2. ...

第3點有問題...該不會是按鍵板接線還是那兒出問題.....我再尋尋看....感謝wecan大大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3點有問題...該不會是按鍵板接線還是那兒出問題.....我再尋尋看....感謝wecan大大解惑... ...

會不會現有(錯接)
在(何對一下)確認

网友:
4.高壓板我只接VCC.GND.ON/OFF,ADJ找不出來就不接了...但用戶亮度確可以調整.....ADJ不是調整亮度的嗎
==============

你不會是把 on/off 跟ADJ 兩者接反了吧!

楼主:
應該接對吧...不然背光怎麼亮呢...再請教一個問題...切換到雙語的節目只有英語...找不到切換國語的功能耶...請問該如何切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接對吧...不然背光怎麼亮呢...再請教一個問題...切換到雙語的節目只有英語...找不到切換國語的功能耶.. ...

這個節目沒有另一個(語言設置)
也有可能(主板)程式 沒有這個設定
雙雙比對 容易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