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P筆電的電源供應器故障了

楼主(2014-01-08):
不知該放"筆記型電腦維修技術"or"電源供應器維修技術"
若放錯版敬請見諒

HP筆電的電源供應器無輸出

暴力拆開後,還需去除一些白色和透明的膠才能開始量測

發現這個保險絲斷了(4A/250V)

保險絲斷了,那應該有晶體燒了吧,
再繼續量,發現這晶體怎麼量都是0歐姆,
晶體編號是K12A50D,想請問大大這是不是MOSFET?
換掉晶體後,還須注意哪裡呢?

謝謝囉

网友:
確實是mos,按照量mos的方式量測,應該很快就可以修復,加油!

网友:
那顆是 PFC 的 500V MOSFET, 週邊可能也要一起看一下

网友:
對呀,整個高壓檢查一下 .

网友A:
燒保險,橋整故障很高?

网友:
MOS故障的話周邊相連的  穩壓二極體、電阻、電晶體都拆下來量看看吧,上次修一個電源  2N40燒掉了,周邊的2N2222  跟一顆VZ掛點~

网友:
有些跳蚤網站才賣幾拾塊,或許可以考慮~~~蚤蚤看,蚤樂趣...

网友B:
我想請問一下變壓器燒毀是因為本身設計不良還是。。。。
我看變壓器機板蠻新的怎麼會燒掉搞不懂
之前修過LCD變壓器是因為裡面氧化造成短路電容微禿換過用了兩年了也沒事
還有上面沒幾個零件做個簡單測量在上電試試或許安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請問一下變壓器燒毀是因為本身設計不良還是。。。。
我看變壓器機板蠻新的怎麼會燒掉搞不懂
之前修過LC ...

主要是COSTDOWN

用的零件沒有很好

能撐過保固就行

不止變壓器

越來越多的電器也都是這個趨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請問一下變壓器燒毀是因為本身設計不良還是。。。。
我看變壓器機板蠻新的怎麼會燒掉搞不懂
之前修過LC ...

一來如 tseryow 大大所說的 Costdown, 零件基本上都以能撐過保固為標準

二者是產品不斷的微型化造成, 以這個 HP 90W 變壓器來說, 比五年前的產品體積小了1/3;
換言之內部整體空間就變小了, 零件的尺寸與彼此間距及散熱的空間面積都跟著縮小,
只要生產加工上有任何的疏失就容易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保險,橋整故障很高?

感謝提醒,費了一翻功夫才挖除白色的膠,
請下橋整量測後初判是好的(沒有短路現象)。

謝囉

楼主:
拆下K12A50D確定3隻腳都是短路現象,
附近的零件量一量也沒甚異狀,
想問大大們4863G這顆IC該怎麼判斷好壞?
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請問一下變壓器燒毀是因為本身設計不良還是。。。。
我看變壓器機板蠻新的怎麼會燒掉搞不懂
之前修過LC ...

這變壓器是密封的,被我暴力打開才"見光",
也用了好幾年了,已經去買了一個來用,
這個就拿來練功囉~
看看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