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K53SV開機無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4-01-08):
華碩K53SV開機無畫面,每次開機按Fn+F8畫面就出現
可是會有水痕如圖
很難拍出水痕,我只能自行加線-.-
很免強
外接是紅色
想請問先進是顯示晶片ng嗎?

感謝各位先進顯晶換了就好了
正常測試中

网友A:
連外接螢幕都不正常了,可以確定是顯示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外接螢幕都不正常了,可以確定是顯示卡故障

馬上試,感謝

网友:
過去經驗告訴您:顯示卡晶片故障了.

楼主:
小弟有烤板跟加焊過狀況依舊
連在bios底下跟PE系統裡也都一樣的狀況

网友:
顯卡晶片掛了吧
跟W7Sㄧ樣"華碩品質以軟擊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有烤板跟加焊過狀況依舊
連在bios底下跟PE系統裡也都一樣的狀況

換新的顯示卡晶片是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