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型變壓器請教

楼主(2014-01-08):
請問各位前輩~~
EI型變壓器的輸出端
0-12V-24V 是否可用 12V-0-12V 的變壓器來代用?
(12V-0 是12V ,  12V-12V 是 24V)
又假設需求是0-12V-24V 2A
那12V-0-12V 2A 代用的話,輸出會依然是2A,還是會改變呢?
謝謝~

网友A:
若是獨立使用沒有問題.
不管你是用兩者之哪一種變壓器,AC電流轉為DC電流時,會變得較小.
Iout_dc = Ii_ac * 0.7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獨立使用沒有問題.
不管你是用兩者之哪一種變壓器,AC電流轉為DC電流時,會變得較小.
Iout_dc = Ii_ac *  ...

感謝S大的回應
實因小弟需求0-12V-24V 2A的變壓器一顆
但翻來翻去就只找到  12V-0-12V 2A 的變壓器
因為沒有去研究過,又急著用
所以才發文請教前輩
感謝您的回應,這樣我了解了

网友B:
可以用,沒問題。

但實際變壓器製作上不太一樣,電氣特性也有些差異,但低電壓沒差。

0-12-24 是先繞0-12,之後再繼續繞到24,
而12-0-12 則通常是雙線並繞,等於兩組線圈一起遶,之後再纏在對應的接腳上,這種繞法耐壓比較低,但兩組電壓比較能確保一致,不過在低電壓耐壓不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沒問題。

但實際變壓器製作上不太一樣,電氣特性也有些差異,但低電壓沒差。

感謝您的回應~
聽您一說,又長了知識
原來是繞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