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安定器上的黑膠如何去除

楼主(2014-01-09):
拿到一支故障的T5燈管電子安定器,拆開檢查,發現上面灌滿黑膠,
請問有比較簡單的方法可以去除黑膠嗎?或是直接丟回收了

网友:
個人覺得應該讓它安心上路去它該去的地方

网友:
量保險絲是否斷掉......斷掉檢查橋式整流以及MOSFET是否有壞掉短路......這些元件都在邊邊應該很容易修....

如果上面元件都沒壞......量大電容電壓....是否有350V以上......如果沒有可能是PFC壞掉.......將電容左邊相關PFC電路斷掉.....110V改倍壓電路供電/220V則不用倍壓...讓原本大電容那邊電壓變成310V....這樣"應該"加減可以用....反正才56W而已...管他的...又沒多少電...且額外電錢也不是你買單......

网友:
如果黑膠是那種硬質epoxy的話建議直接回收了, 非常不好處理.

網上有Epoxy 溶解劑的相關產品可以搜尋看看, 但非常不好拿捏
一來毒性非常強具腐蝕性, 二來濃度時間不好控制;
小弟過去使用時沒注意好, 連PC板也一併溶到露出纖維絲...

网友:
會這樣做就是要你報廢
有的是為了防水
有的為了防仿造
一般直接回收-------------------------------除非真的特殊用途也就是價格很貴買不到才會-------處理

楼主:
這種黑膠不好處理掉,也不想買溶劑來清除(應該很不好清理),所以綜合各位大大的意見,讓它休息回收了,謝謝大家的建議~~

网友:
讓她安息吧

网友:
哈, 這個黑膠到是讓我想起往日快樂時光...

小時候念高工時, 經常流連於光華商場與中華商場忠孝兩棟二樓, 與很多商家熟識; 記得好像是倚天還是國喬出了一片中文卡for Apple II, 就是用這種膠全封(為了怕被copy). 有個老闆沒多久就拿一片已除膠的卡給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