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M2主板過熱問題求助~~

楼主(2014-01-09):
小弟這2~3年才真正有接觸主板維修這塊,所以並沒有真正經歷過當年 AM2主板過熱的事件,前陣子有人問我,我也答不出個所以然,所以想請教一下各位高手們~~
這2張是小弟收藏的板,應該都是同時期的~~
網路上大部分的說法大概都是說 富士康 CPU座有問題~~我這2張都是富士康的座 LF~~
左邊那張~~座的四周明顯有墊高~~
右邊那張~~平的......
因為小弟修板測機都是用很低階單核來測,偏偏過熱的問題好像是搭配4800雙核以上才會發生且要在燒機滿載的狀態下,突然想到以前賣出的板沒測到這問題,趕緊上網訂了一顆5200來測手上的AM2板~~想請問一下是否代表CPU座四個角是平的那張是否會有過熱的問題呢?還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判斷出來呢?除了墊紙片外,還有其他的修法嗎?感謝~~

网友A:
扣具基本上有扣緊~不會有過熱的狀況吧~   沒遇過你說的問題耶~  你目前上機測試會過熱??

网友:
不會吆,小弟家裡的電腦就是用這張板子,溫度都在合理範圍內,倒是整合橋上要加裝風扇,不然一定掛橋,我當初組機就先上暴力扇(很吵xd),目前仍活得好好的
AM2 cpu很多會因表面鐵蓋和底下die散熱膏硬化而導致cpu溫升,需撬開表面鐵蓋重上散熱膏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具基本上有扣緊~不會有過熱的狀況吧~   沒遇過你說的問題耶~  你目前上機測試會過熱?? ...

最近修到一張技嘉 am2的合板, 3000的單核,開機就50多度,以為cpu有問題,但上asus就又正常,所以我才意識到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可能是主機板或cpu,之前有很多大大討論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21706-1-1.html

感謝分享~~

网友:
判斷不容易,一般除了等到會發生熱當再來處理以外
大概只能抹上散熱膏,扣上扣具,然後拆除扣具來檢視散熱底座
如果壓痕不是完整四方形,大概就是密合不良

网友:
要是出現熱當換CUP上散熱膏換風扇都沒改善
也可能CPU座空焊或接觸不良情形吧
要不換CPU座,換個有墊高的因該很(厚工)

网友C:
那個問題其實真正問題不在CPU座XDD
可以簡單解決那問題~也可以花個小錢解決那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問題其實真正問題不在CPU座XDD
可以簡單解決那問題~也可以花個小錢解決那問題!! ...

那 k 大您是說換成強化背板就能解決這問題囉,還是.......

网友:
個人是習慣把背板換成鐵製的
主要是避免彎版,盡量減少讓CPU座發生空焊的機會。
也可減少CPU接觸面的問題(比較貼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修到一張技嘉 am2的合板, 3000的單核,開機就50多度,以為cpu有問題,但上asus就又正常,所以我才意識到 ...

這個狀況小弟半年前碰過, 最後將電池拔掉放電再上, 就解決了. 可能前一手的店家幫客人
昇級bios後沒做重置的動作, 以致bios讀到舊資料誤判.

网友:
AM2 會有這種狀況 ,塑鋼背板 長期受拉力  逐漸些微彎曲  連帶迫使主機板 形成板彎
導致CPU 跟散熱器有間隙 (當然這間隙用肉眼是看不出來的) 以致散熱不好  溫度飄升 久了會讓CPU座脫焊
曾遇過AMD的機器  立著不開機  要放倒才開機  換過鐵製背板  問題獲得解決

网友C:
machome大說的是正解
其實不是CPU座的問題
而是那時廠商偷料!!
把鐵製底板改成PVC材質底板
PVC底板在長時間~冷熱交替
最後變形~導致CPU鐵蓋與散熱器接觸面產生間隙!!
散熱不良~導致CPU升溫~過熱當機或重開!!!
解決方法是底板換成鐵製的!!
或是原有的PVC底板中間加上2片小紙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ome大說的是正解
其實不是CPU座的問題
而是那時廠商偷料!!

可是 k 大您的意思是針對原廠散熱器,如果我換成直頂式的散熱器呢?像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48140310
直接貼合cpu做散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k 大您的意思是針對原廠散熱器,如果我換成直頂式的散熱器呢?像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 ...

超頻三或青鳥系列風扇壽命都不長久~   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网友:
不只am2要加強化背板,775也要加
自己用或朋友用的,基本上都會加上強化背板
防止主機板變形

不過am2這系列,問題都出在整合橋吧
整合橋溫度太高,大約過保固就會開始出問題了

网友:
散熱器換成塔型銅管散熱,非常有效,原廠的散熱不夠力
我用原廠的每年夏天都會當機,墊高cpu差點燒毀,要敲開鐵殼換散熱膏也怕弄壞cpu
本來監測夏天80度左右,後來改用塔形銅管散熱器,只剩40度,不再當機!
這是除了拆除鐵殼換內部散熱膏以外的方法

网友:
這2片的話....
應該是PCB變形有弧度了
先改成金屬的底板.....
如果還不行就是CPU了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453-1-1.html

网友:
不用換塔型啦!!
我都用以前的754或939的原廠風扇
超夠力的~X4 640超頻到4G
全負載跑都沒超過65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