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8650電池另類搶救法

楼主(2014-01-09):
這是我的作法,比較安全,也救回不少18650電池,但確定是壞的才能是試試看,也不是每一個都能救成功。

网友:
感謝CC大提供的好方法,簡單方便實用,讓我救回5顆18560

測量電壓為0V無法充電(已試過加壓5V~15V充電無效)

放入針筒內加水拔罐後,測量電壓為0.15V

放入充電器亮紅燈已可以充電

充電10分鐘後測量電壓已有3.37V

只能說~~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A:
不知 3號充電電池是否可以比照辦理?

网友:
這個是潛艇的壓艙原理, 厲害
俺玩過 NI-MH, 但是這個鋰電池就還不敢玩
這個水最好用蒸餾水, 沒有離子, 防止假性壞電池但裡面充滿電力的, 泡在水裡, 閥門接通後變成短路電池. 安全為上.

网友:
賣18650鋰電池的人又在頻頻拭淚了~~~

网友:
之前說大陸有一堆在搞鋰電池再生的公司該不會就是靠這招吧...
期待有先進分享救回來之後的鋰電池之後的使用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 3號充電電池是否可以比照辦理?

1.5v的充電電池都可以。

网友:
因該是斷路吧
安全閥跟電池核心組引線是接一起的
如果安全閥膨脹  引線就會斷開

网友:
佩服你的實驗精神!!

网友B:
小問題請教一下經過您的費工廢時用心搶救下,電池是可以撐多久會很快沒電嗎?還是迴光返照而已THX....

网友C:
IBM X60 的電池可以這樣試著搶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問題請教一下經過您的費工廢時用心搶救下,電池是可以撐多久會很快沒電嗎?還是迴光返照而已THX.... ...

可以用滿久,不會是迴光返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BM X60 的電池可以這樣試著搶救嗎?

電池充電模組有充電保護,上網查一下,破保護方式。18650「本身是可以救,彈藥看充電模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滿久,不會是迴光返照

首先感謝您的回答謝謝
還有我個人是用網路謠傳的方法,是把電池用塑膠袋包一包丟到冷凍室冰一天一夜,本來不能充電的電池再拿出來就可以充了,跟您一樣本來只有0.1V電壓充10分鐘就跑到3.7V可是效能只有1/3XD所以才有此一問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池充電模組有充電保護,上網查一下,破保護方式。18650「本身是可以救,彈藥看充電模組。 ...

只找到更換電池芯的方式, 沒找到破保護的方法. 不知兄台是否能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找到更換電池芯的方式, 沒找到破保護的方法. 不知兄台是否能賜教? ...

破解法我也不會,不對對岸都是以不掉電的方式更換電池蕊。

网友:
靠....又多一個電池公會追殺本論壇了.........

网友D:
應該也可以用此法救回陣亡的筆電電池吧?

想到一個方法, 有一種大型的真空收納盒可以放的下整條筆電電池, 將打開的電池組拆下充放電控制板後完全浸入蒸餾水抽出空氣, 應該也行的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也可以用此法救回陣亡的筆電電池吧?

想到一個方法, 有一種大型的真空收納盒可以放的下整條筆電電池,  ...

謝謝喔, 按中國版的教學文, 電池是不能離開控制板的, 若真的將電池浸入蒸餾水了, 但是已經深度放電的電池還是無法個別充電呀? 不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法我也不會,不對對岸都是以不掉電的方式更換電池蕊。

不掉電的方式, 先決條件是要有新的一組焊好的電池芯.

网友:
為了安全還是不要省錢好了

网友E:
鋰鐵電池也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鋰鐵電池也可以嗎?

我沒有鋰鐵電池
,所以不知道

网友:
鋰碰到水會容易暴嗎?

网友:
小弟店有賣到50cc的針頭 歡迎訂購!
如需更大號 請來信問看看
不管是戰車電池 飛機電池 (需要抽真空的)
都可以買到歐!

网友:
不錯的方法,找時間試試。

网友:
這電池算高能量-----------------------------------爆炸會死人-----------------------
手機爆炸不是常有的事---不然要保護電路幹什麼
有些東西還是安全很重要----一生碰一次就玩完了

网友F(2014-02-09):
筆電的電池...是不是也是放好幾顆18650組成的?
因為最近筆電電池無法校準電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找到更換電池芯的方式, 沒找到破保護的方法. 不知兄台是否能賜教? ...

解鎖改數據我這裡可以幫忙。

网友:
看了好心動想馬上試試
不過回到原點
想請問大家都是如何判斷手上18650是壞的
我的18650拿到行動電源殼中充當充電時
燈號不正常拿起來量電阻接近0
就先判斷壞了
不知各位還有其他方式判斷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解鎖改數據我這裡可以幫忙。

請問如何解鎖改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鎖改數據我這裡可以幫忙。

dell a860的電池可以解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筆電的電池...是不是也是放好幾顆18650組成的?
因為最近筆電電池無法校準電量!!! ...

通常4~9顆組成電池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解鎖改數據?

有對應電源管理晶片的工具和軟體。

网友G:
引用 楼主:
dell a860的電池可以解鎖嗎?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多少錢?再哪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錢?再哪裡呢?

以短信告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錢?再哪裡呢?

解2006年的X60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2006年的X60要多少

短信告知了,謝謝。

网友(2014-03-18):
回去試試看,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