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印表機 Fuji Xerox Phaser 3124 不過電

楼主(2014-01-09):
民國 98 年購買的黑白雷射印表機 Fuji Xerox Phaser 3124, 去年突然故障, LED狀況燈號完全沒亮, 由於當時家中沒有任何的工具, 而且也不太需要列印, 就不想理會它了.

昨天心血來潮, 上網找了service manual後 (請自行Google "zh.scribd.com + Phaser-3124-3125-Service-Manual"), 試著找出不上電的原因.

先從安全規格著手,
  7. Safety Features:
      • To prevent overheating
          1st protection device: Hardware stops working when printer is overheated.
          2nd protection device: Software system stops when printer is overheated.
          3rd protection device: Thermostat cuts off power to the lamp.
      • Safety device
          The fuser power is cut-off when the front cover is open.
          The overheating safety device for customer.

在檢查前面板 (front cover) 有確實密合且依舊不上電後, 決定拆開後殼 (rear cover)看看, 一探究竟.

第一步: Remove the rear cover while disconnecting CN2 (Phaser 3124) from the main PBA, Figure 5. (小心後殼內有一條風扇的排線, 用一字起子小心移除)

Fuji Xerox service manual

Fuji Xerox service manual

第二步: 卸下電源機板翻面一看, 原來, 機板上的110V電源接頭, pin腳解焊了.
(而旁邊兩支固定腳居然完全沒設計焊pad!  )

兩支Pin腳已解焊, 而且兩支固定腳居然完全沒焊!

兩支Pin腳已解焊, 而且兩支固定腳居然完全沒焊!

不知為何金屬的固定腳不焊在板上? 為何中間pin腳不接地? (又是不嚴謹的安全設計嗎?)

電源插座自然地 "脫落".

電源插座自然地 "脫落".

電源插座自然地 "脫落".

自然 "脫落" 的另一角度.

自然 "脫落" 的另一角度.

移除電源機板後, 檢視原電源插座的下方, 發現有電弧燒灼的痕跡.
想必當推入電源線時, 向後的推力, 讓pin腳過於靠近機殼, 造成了電弧.
(希望接地的元件都沒事!  )

移除電源機板後, 發現電源插座的下方, 有電弧燒灼的痕跡.

移除電源機板後, 發現電源插座的下方, 有電弧燒灼的痕跡.

第三步: 自行用烙鐵焊完兩支Pin腳, 並且在兩支固定腳上焊上錫, 當做anchor用!

自行用烙鐵焊完兩支Pin腳, 並且在兩支固定腳上焊上錫, 當做anchor用!

自行用烙鐵焊完兩支Pin腳, 並且在兩支固定腳上焊上錫, 當做anchor用!

焊完後的另一個角度, anchor的強度似乎夠了.

維修完的另一角度.

維修完的另一角度.

第四步: 以電表量測和電源開關 (switch) 的電路, 結果是OK的; 且目視檢查板上的元件, 似乎沒有被接地的arc打壞的情形.

希望待會兒裝回雷射印表機後, 功能可以一切正常, 御本尊保佑.

楼主:
現在雷射印表機工作中, 一切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之前遇過一顆Power不過電
無5vsb
保險絲沒燒、橋整正常…
直到突然發現在電源接頭的小電路板
AC有條線脫焊了…
重補焊後又是一條活龍

楼主:
謝謝.

其實整個修復的過程, 讓我感到工程設計以及工廠組裝無心的錯卻造了 "蝴蝶效應", 這個災難的發生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之前遇過一顆Power不過電
無5vsb

什麼是 "5vsb"?

网友:
什麼是 "5vsb"?
待機電源5V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麼是 "5vsb"?
待機電源5V

了解,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個算是使用者問題   暴力插拔 久而久之焊點就空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個算是使用者問題   暴力插拔 久而久之焊點就空焊了

真的嗎? 我很確定這是組裝和設計不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我很確定這是組裝和設計不良的原因。

要講設計不良 也是可以
因為他們沒想到 使用者習慣
文中也有提到    向後的推力, 讓pin腳過於靠近機殼, 造成了電弧
讓pin腳過於靠近機殼  這是設計師的錯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向後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講設計不良 也是可以
因為他們沒想到 使用者習慣
文中也有提到    向後的推力, 讓pin腳過於靠近機殼,  ...

再加上工廠少鎖一顆螺絲後,只要一有推力,就讓整個機板上下擺動了。
現在組回去的機板,我已將其他地方的螺絲改鎖在靠近這電源插座旁,使它能固定插座,避免上下的位移。
不過你說的也對,只要不去插電源線,是可以避免這種失效模式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很軟的軟柿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很軟的軟柿子喔

是啊, 剛起步在學.

网友:
品質檢驗 差
代表 公司管理有問題 小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質檢驗 差
代表 公司管理有問題 小心喔

再好的公司, 都有不良的產品設計以及製造品管; 再差的公司, 也都有好的產品設計以製造品管.

--> 只是發生的比例大小而已.

网友E:
要不要考慮直接用鎖在機殻上的電源插座來代替,然後把 L 、N用線拉出來接板子 (順便可以把 Ground 接機殻,因為看來原始設計似乎省略了),這樣就不容易再次發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考慮直接用鎖在機殻上的電源插座來代替,然後把 L 、N用線拉出來接板子 (順便可以把 Ground 接機殻, ...

請問L和N各代表什麼意思?

至於接鐵殼地的部分, 不好意思,     事實上電源接座中間PIN是有分別拉出鎖在鐵殼上的. 請參考另一篇的圖文介紹:

" 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 › 其它4C數位產品維修 › 雷射印表機 Fuji Xerox Phaser 3124 不過電, 維修 DIY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L和N各代表什麼意思?

至於接鐵殼地的部分, 不好意思,     事實上電源接座中間PIN是有分別拉出鎖在 ...

AC 電源的 L = 火線 Live 跟 N = 地線(中性線) Neut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