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CS8412 + TDA1541A 數位類比轉換器 PCB Layout & 洗電路板

楼主(2014-01-09):
2013年下半年在跟朋友閒聊時提到他有 CS8412 & TDA1541A 數顆,想要裝起來玩玩看能不能 PCB Layout !
就這樣開始在網路上找相關資料&線路圖!
http://pc.watch.impress.co.jp/docs/2004/0428/nishikawa.htm
朋友提供這個網站,內有相關資料~
http://pc.watch.impress.co.jp/do ...
討論後就用這線路來做修改~
修改後的線路圖~
1.數位電源 雙橋式整流 > 2個 LM317 輸出 正負18V > 5個 TL317 輸出5組電壓給 CS8412 & TDA1541A
2.類比電源 雙橋式整流 > 2個 LM317 輸出 正負15V 給4個單OP IC
3.原線路類比部分是用雙OP IC 2顆,改用單OP IC 4顆!
零件排列圖
用Altium Designer來畫 電路圖 & PCB !!!
剛學習Altium Designer來畫,還不是很熟畫得不好還請見諒!
這PCB畫好後給朋友看過,不滿意提供意見修改~
零件排列圖,修改後少一根跳線!
主要修改是地線部分改大面積鋪銅!
朋友確認過後,帶著檔案去影印店列印透明膠片!
選了天黃道吉日(星期六&日)...
感光電路板(20cm*15cm) > 曝光 > 顯像 > 刻蝕 > 鑽孔
PS : 鑽孔最累 (已經有老花眼,看近很吃力)
最後階段拿出油性麥克筆幫電路板上妝(標示零件)!
洗電路板階段完成!
感謝收看!

ps : 下階段是買齊零件,齊全後開始安裝零件&測試!

网友A:
早期菲律浦CD很多用這當解碼器

网友B:
TDA1541要是並聯效果更好喔

网友C:
樓主這個是nos tda1541.不知加上元配saa7220會不會好些?目前用的是nos-tda1541-4顆並聯版.是套件!

网友:
cs8412的周邊小電容有不同的配方可以搜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菲律浦CD很多用這當解碼器

我有一台MARANTZ CD-50裡面就是用TDA1541A,超過10年以上的機器現在還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1541要是並聯效果更好喔

請問大大單一顆跟並聯差別在??? 小弟見識不多還沒試聽過並聯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這個是nos tda1541.不知加上元配saa7220會不會好些?目前用的是nos-tda1541-4顆並聯版.是套件! ...

這只是試做的... 頭一次用Altium Designer來設計電路板,也是頭一次設計數位pcb板! 很多不了解&不知道的還請大大多多指導!
並聯 vs 單顆差別在???

网友:
單一顆跟並聯差別
我想應該不是這樣說
應該說左右聲道各用一顆------------------------------完全獨立
如果並聯效果應該是減少內阻-------------------------也許會更好吧

网友:
單顆或並聯沒比較過!因為一接手網友的就是4顆並聯版.

网友:
期待後續的成品! 加油!

网友D:
嗨!z9g7m0 兄:

大卡司製作喔!我有仔細瞧您的 PCB,孔洞的"毛邊"多了些,建議您到露天搜尋"微鑽針組",有賣家販售這種專業級的鑽針,毛邊幾乎不再來,0.5mm~2.2mm 我都各買幾支備用,可惜沒有 3.2mm 或 3.3mm 規格的,螺絲孔就沒辦法了,這種針較脆弱,務必配合平台式鑽床使用,就這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嗨!z9g7m0 兄:

大卡司製作喔!我有仔細瞧您的 PCB,孔洞的"毛邊"多了些,建議您到露天搜尋"微鑽針組", ...

skyboat0520大大您好!
感謝大大的建議,我來去搜尋購買!
大大作的PCB真專業,鑽孔又準確!
再請問大大您如何做到鑽孔這麼準確呢?
我用小型平台式鑽孔機(0.5馬)也是鑽的哩哩落落~

网友:
嗨!z9g7m0 兄:

鑽孔作業真的要命!也沒啥高深學問,鑽孔前我會先手拿一支 0.5mm~0.7mm 的鑽針,很費工的在感光板各個 Pad 的中心點處,垂直的"轉一下"挖個錐形凹坑,如此一來當實際鑽孔時針頭就不會亂飄凸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嗨!z9g7m0 兄:

大卡司製作喔!我有仔細瞧您的 PCB,孔洞的"毛邊"多了些,建議您到露天搜尋"微鑽針組", ...

關於...可惜沒有 3.2mm 或 3.3mm 規格的,螺絲孔就沒辦法了,...

可以參考 [ 微型銑刀  刃徑0.30-3.175mm ]
例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78403414

微型銑刀刃徑雖然只到 3.175mm , 但是實物作出來的PCB孔 將會略大於3.175 mm以上~3.2mm
給M3 螺絲使用夠了  ( JIS 公制粗牙機械螺絲 M3 Min 2.88mm / Max 2.98mm )。
我認識的PCB 廠,就是用銑刀刃徑3.175mm,作出給M3 的螺絲孔。
(或者說這個規格,就是為M3 的螺絲孔作出的)

----------------------------------------------------

另外請教一下,就一般DIY 作法而言 沒有NC機械
如果我想鑽出整齊腳距DIP IC孔,有沒有高招?
我手工很笨都會歪,目前都是用腳距2.54mm 洞洞板 套疊在待鑽的PCB上,協助定位
如果是腳距1.778mm 就沒轍, 然後就是銅箔孔環破裂 IC 還插不進去...

:。,、

网友:
嗨!SIMON1016 兄:

我有買銑刀,但它是"平頭",手工鑽孔還是有中心點定位上的困難呀!

DIP IC 的孔也只能加倍辛苦拼了!一般來說,洞洞板的孔徑為 1.1mm,大量自動作業的板子也是,而咱們 DIY 以手焊居多,0.8mm或0.9mm較適合,1N4001 之類的整流二極體則是 1.1mm 較好插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關於...可惜沒有 3.2mm 或 3.3mm 規格的,螺絲孔就沒辦法了,...

可以參考 [ 微型銑刀  刃徑0.30-3.175m ...

你可以買這種做記號用的定位器,淘寶半自動中心沖,淘寶自動中心衝,我以前買的是金黃色那種台製的,另款台灣半自動紅頭中心衝.

前兩種看起來是相同的東西,卻是不同名稱,你在曼谷的話,可以去五金行找類似功能的工具,前有尖端加上內部彈簧衝擊,容易沖孔定位做記號,可以在許多金屬如鋁製品等上做記號後再鑽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