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像儀在電路修理上之應用

楼主(2014-01-09):
大家應該都看過電影裡面熱像儀呈現的畫面,以在下完全外行的想法,若是應用在故障的電路板修理上,是不是很容易的可以找到短路(高溫)或是斷路(低溫)的元件呢?
當然熱像儀很貴,在下目前有找到最便宜的代替方案是日幣15000.(須配合其他的攝影機)
http://cart06.lolipop.jp/LA01994 ... ;p_id=PR00102259016
不知值不值得入手一個來玩玩?
敬請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看不懂日文,將其中一段請古神翻了一翻:

它是採用16×4像素的紅外傳感器陣列是由MEMS最新技術製造的USB熱成像模塊。
焊接結束!你可以簡單地通過安裝專用的相機連接到電腦的應用程序觀察熱圖像。
此外,您還可以用它來連接到Arduino微控制器,如串行連接。

這篇文章是[]最好的等級。約1.5℃±1℃〜±均勻※(20〜25℃)室溫。 (均勻度的變化取決於室溫)
(當以每秒目標溫度均勻※室1幀中,具有最小和最大差值的所有像素的平均值的像素的幀速率下測量的平均值在每個像素10幀)

其他等級也可
→[頂]級
→[普通]級

我也提供一個特例。請購買適合所有手段。
→USB熱成像特例晶瑩剔透[] [] [燦爛的紅色煙灰色]

16像素×垂直像素水平4:像素主要規格數量
視場角:60度水平,垂直16.4度
測量範圍:-50℃〜+300℃
0℃〜300℃的對象和50℃0℃〜室溫:精度
  或±1℃,取大值的3%±對象和室溫的溫差
其它的溫度範圍內
  ±3℃〜±5.5℃
然而,(根據等級)3℃可達±如果對象是接近室溫
每秒8幀 - 每秒幀率0.5幀:
(噪聲會增加更快的幀速率)
工作溫度:-20℃〜85℃
連接方式:迷你USB
(連接電纜不包括在套件中)

該應用程序的規格
Windows XP中的Windows〜8 32bit/64bit的
。NET Framework 4中是必需的。

如果有一個(所謂的網絡攝像頭)通過USB連接的攝像頭,它可以被疊加和在相機中的熱成像圖像的實時熱圖像顯示。 (照相機不包括在試劑盒中

网友:
收修的經驗:這故障罕見,自己評估不合投資效益
因為收修不是件件可完修滴~

网友A:
以前有問過,類似LCD螢幕的起價140塊 ... 再加4個0,聽得差點掉下巴 ...

再來像相機型的,也要好幾十萬 ...
你說的算小型的,在某些用途上不錯,若是再加個上下掃描機構,那不就可以變成大範圍的 ...

网友:
冒煙了就知道壞在哪了嘛~~

楼主:
哇!三位版主,一位印刷電路板回覆,在下頓時覺得光榮無比.
回wooden大,
感謝您的翻譯.

回popcorn大,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回scottwang大,
您的意思是"曾經有需求"瞜?
這個價錢算起來一台差不多5000台幣,如參考該網頁的第四張樣本照片顯示該模組可以上下排列之後一次掃描更廣範圍的話,一萬塊就幾乎可以看到全畫面了,比起一般專用產品可以少好多0...

回專炸元件大,
就是有時候偏偏不冒煙啊.....

网友B:
FLUKE VT04可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343683248
可看相關影片介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XXYwFQMVl8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三位版主,一位印刷電路板回覆,在下頓時覺得光榮無比.
回wooden大,
感謝您的翻譯.

以前看電視有看過人家在測人體紅外線,就想要了解一下,查了查,問廠商之後才知道對口袋很傷.

我是想要了解是否能用來測人體能量 ...

网友C:
這玩意不只維修,其他方面也很有幫助,感測元件點數越多越精準,不過缺點是越大也越貴,像圖中的就只有16*4,算是勉強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VT04可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0.0.5ayx3r&id=36343683248
可看相 ...

ciko大,
在下有看到這個,價錢已經比其他的便宜,但是還不是在下可以到達的等級.
話說亞馬遜美國只賣美金630說.
http://www.amazon.com/Fluke-FLK- ... eable/dp/B00EW2MC9Y

感謝您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玩意不只維修,其他方面也很有幫助,感測元件點數越多越精準,不過缺點是越大也越貴,像圖中的就只有16*4 ...

港都狼仔大,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以這個價位來說"堪用"的話,在下再來要開始找入手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
在下有看到這個,價錢已經比其他的便宜,但是還不是在下可以到達的等級.
話說亞馬遜美國只賣美金63 ...

此價格已較吸引力.但免運費只限美國境內.此儀器的CP值頗高,挺有參考價值,之前也有購買意願,只是尚未實現.應是個人的應用層面還要補強後,再做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問過,類似LCD螢幕的起價140塊 ... 再加4個0,聽得差點掉下巴 ...

再來像相機型的,也要好 ...

scottwang 大,

真的有人搞了掃描機構
http://92zo.at.webry.info/201305/article_1.html
但是這個網站用的方法是在步進馬達上安裝反射板,以改變反射角度的方式達到掃描的效果.

网友:
分析空調有沒有"漏氣"

觀察燈罩對LED燈泡散熱的影響

觀察ATU-R的熱點

觀察CPU VRM區溫度分佈

觀察動物體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

真的有人搞了掃描機構

這樣感覺還不錯.

网友:
曾經也想過買個來玩玩,但口袋不夠深啊~~

网友:
http://www.dali-tech.com/

專業的,有各種的等級機子及元件,價格應該會比較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