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42E510約開機約10秒後自動關機

楼主(2014-01-09):
奇美DTL-742E510原為HDMI輸入畫面垂直條紋,更換DTL-752E600主機板上面之U25 G962-18 (3.3V穩壓輸出偏高為4V,更新後輸出正常為3.3v)後HDMI可正常顯像,但看約10-20秒後電視自動關機,重開情況相同,開機時PS on為1.6V自動關機時PS ON為0V,判斷為主機板問題,請問前輩可賜教,感恩

网友A:
須要前輩指點(我不是前輩) 也得有圖指給你看呦 建議版規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須要前輩指點(我不是前輩) 也得有圖指給你看呦 建議版規先看一下

前輩 我的電視應該是送修吧 ?

楼主:
首次發帖還不太清楚如何貼圖,請見諒

网友:
還是往962-18去查吧 祝你好運

网友:
用"添加附件"的方式,把圖附上來吧。不然依版規這篇很快就被回收了

网友:
那個962-18的規格書看一下吧.
開機時量測一下輸出在關機時,是否有問題?

TP-252 G962-18 2A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Enable.pdf

238.74 KB, 下載次數: 76

网友:
靜待下回分曉 看有甚麼發展

楼主:
再詳細檢查發現接天線或送AV,hdmi,VGA等信號輸入時約10秒自動關機,10秒內之畫面完全正常,若不送任何信號畫面只有OSD時則不會自動關機,敬請指導,感恩

楼主:
感謝樓上諸位提供高見,已依本站前輩之歷史資料提供附圖檢查過五個G962-18輸出電壓皆正常,現在關鍵是有送任何信號就會關機,不送信號則不會自動關機

主機板五個G962-18輸出電壓鄭常

主機板五個G962-18輸出電壓鄭常

chemi 742E510外觀

chemi 742E510外觀

网友:
拿顆(普拿疼)換上 , 應該可以完修 。

网友B:
1.按鍵板,檢查看看.
2.24LCXXX換一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按鍵板,檢查看看.
2.24LCXXX換一顆看看吧.

感謝kf00211,請問.換24LCXXX用空白的可以嗎?還是須燒資料,這一部份我還沒接觸過不太清楚,聽說有些機型須燒資料,謝謝

楼主:
感謝kf00211,請問.換24LCXXX用空白的可以嗎?還是須燒資料,這一部份我還沒接觸過不太清楚,聽說有些機型須燒資料,謝謝

网友:
24LC02,04,08,16可換空白的或有資料的可重置.
24LC32,64的就不行了.要燒資料了.
給各位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