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 有鉛噴錫和無鉛噴錫有甚麼差別?

楼主(2014-01-09):
pcb板 有鉛噴錫和無鉛噴錫有甚麼差別? 一般來說 都使用哪一種 比較好用?

网友:
要符合歐盟禁止有鉛錫, 有鉛耐溫較低, fr-4底才較便宜 ,無鉛的耐溫度較高 fr-4底才較貴 ,大多使用無鹵素耐b然添加物 ,物理性較監硬, 鑽孔較易摩耗鑽針,所以總成本較貴.但對人體和環境傷害較少.

网友:
無鉛的能出國
有鉛的只能待在國內
ROH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 ... 6%E6%8C%87%E4%BB%A4
針對六種有害物質進行管制

它是屬於柔性管制

网友:
無鉛焊點久了比較容易出問題
因無鉛銲錫其抗裂性比含鉛銲錫差
使用時間一久,再加上發熱因素,就容易造成錫裂,之後就是故障
環保的代價,就是要你多花錢(修理或直接換新)

网友A:
我想請問一下如果無鉛銲點補焊不+助焊劑是不是焊點比較難吃焊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請問一下如果無鉛銲點補焊不+助焊劑是不是焊點比較難吃焊錫

(1)看零件,IC 晶體類或精密元件溫度不能太高
    加助焊劑有幫助融錫 不過記得用完要洗乾淨
(2)無鉛銲點融點較高 所以溫度要高一點 不一定要用助焊劑

楼主:
感謝樓上多位網友提供資料,受教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