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41G I3獨顯筆電 19V短路

楼主(2014-01-09):
ACER 4741G I3獨顯筆電  19V短路~目前以查出CPU供電上管及背後鉭電容有短路狀況!以更換原型號排除!!但是後極還有短路~不敢貿然上電~請問板上大大是否有這塊機板的圖紙~感激不盡!板號為  JE40-CP MB  48.4GY02.031

网友:
建議你直接上電測一下,
如果你說的後端短路是顯示卡或整合橋的話他們本身阻抗本來就很低,
很多人容易誤判,通常19v短路不會燒到後面,
就算短路用圖查也只是多耗時間,
我還是附上電路給你參考一下

1.85 MB, 下載次數: 95

网友:
19v短路,先查19vDC接口有關/靠近的 SMD ceramic 電容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的回覆!目前19V短路已排除~我用燒機法摸到一顆名為 DS=CF 的電源芯片發燙!請問有可以代用的嗎?露天上買的到嗎?

网友:
好像是 RT8223的芯片 還是查一下電路圖吧

网友A:
小馬王大大說的是 DS=CF 是 RT8223BGQW 的標示

再跟電路圖比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馬王大大說的是 DS=CF 是 RT8223BGQW 的標示

再跟電路圖比對看看吧

謝謝您的回覆~經查露天這顆似乎台灣沒有賣!可能必須找替代品!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經查露天這顆似乎台灣沒有賣!可能必須找替代品!感恩

會發燙可能是1.電源晶片本身短路或燒毀  2.週邊smd對地電容短路 3.被控端.如mos短路.甚至mos供應端短路  建議先查查看.免得買來換上後 又一樣.你覺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發燙可能是1.電源晶片本身短路或燒毀  2.週邊smd對地電容短路 3.被控端.如mos短路.甚至mos供應端短路   ...

電源晶片本身有問題~換上後就不發熱了!但是....現在換hm55發熱~我是不是把橋給搞掛啦!真是暈倒

网友C:
HM55  別看了晶片掛了 沒救 這類晶片都有鎖碼換晶片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M55  別看了晶片掛了 沒救 這類晶片都有鎖碼換晶片也沒用

學習了!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