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燈泡規格是?哪裡買?

楼主(2014-01-10):
超級電匠的燈泡掛了,想在網路買但不知規格?
請網友協助...

网友:
很久以前用的機車指示燈泡

网友A:
自己改LED燈裝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LED燈裝上。

的確,不知道規格時,找不到零件時,就要發揚DIY精神

利用燈殼和玻璃罩
裡面的空間放顆LED,7805,限流電阻,濾波電容兩顆
好像有點勉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確,不知道規格時,找不到零件時,就要發揚DIY精神

利用燈殼和玻璃罩

網拍12V的LED燈 卡倒街...........

网友:
那是12V/5W的燈泡,一般用在汽機車的方向燈上比較多,我前一陣子才幫我的小50換過兩顆.
只是這種玻璃泡造型的現在似乎很難找到,我當時在換的時後是找同級替代品(電壓功率規格以及接頭完全一樣,但玻璃泡形狀不同且體積稍大,不過以我的情況來說還是有空間裝)
你在兩大拍賣網站用"12V 5W 燈泡"關鍵字找找看
至於實體賣場?汽機車材料行一般都會有賣,水電行或五金行多找幾家看看,這種燈泡不至於到難買的程度.(我因為要一起買其他東西,所以是在網路上買的)

楼主:
感謝大家協助 :
看來很難買的樣子,DIY的話,那個玻璃殼不曉得好不好解焊下來!
請問它尾端是正極,側邊是負極,這樣對嗎?

网友:
鎢絲燈泡沒正負性,不過有些LED燈也做成沒正負性,
至於燈座是看設計的規格,不一定中間是正極,邊邊
是負級,我的銀鑽車小燈就是相反,我改LED燈只好
把電線剪斷反接。

网友:
換個角度想, 是不是改燈座會比較容易些~~~

這個小燈泡品名叫: P13.5集光灯泡

网友:
此燈泡不難買阿,手電筒也用此燈泡,
一般五金賣場或電子材料行都有賣,不過有分4.5V 或  6V  或  12V或  7.2V較少見,
超級電匠用應該使用12V.(注意看圖焊點右邊有12V)
鎢絲燈泡確實沒正負性,但手電筒燈泡大多尾端是正極,側邊是負極!

网友:
BULB,12V 0.7A KPR 0IGAWA RYOBI - RIDGID 780036001
http://www.amazon.com/BULB-12V-0-7A-0IGAWA-RYOBI/dp/B000P8QPW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