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kon N12V100W POWER SUPPLY 無輸出

楼主(2014-01-10):
請教各位大大Nikon N12V100W POWER SUPPLY 無輸出,拆開檢查後發現R8電阻色碼已看不出來,量測阻值是 118Ω,可以用 120Ω代用嗎?

型號 :

電路板正面 :

電路板反面 :

正面放大 :

背面放大 :

檢查D2 SCR 正常,R7旁的紙介電容223k 量測 22nf 正常.
有地方還需要注意的嗎?
謝謝各位大大,感恩!

网友:
量測阻值是 118Ω,可以用 120Ω代用嗎-----------可以----------------問題是沒壞為什麼要換

网友:
nikon高倍顯微鏡的鹵素燈電源
可以先檢查外接的調光VR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