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V5500故障燈號閃爍13次

楼主(2014-01-10):
SONY KDL-40V5500故障燈號閃爍13次,希望各位先進提供意見診斷一下,感恩~~

收修時直接上電測試(待機紅燈恆亮正常~~後續拆機測量3.3v ok),power on後綠燈亮起,背光一閃而逝。

隨後進入保護狀態綠燈跳脫-->紅燈閃爍13次 循環

電源板

主機板

高壓板

高壓板拆下卡筍接點清潔後,power on後綠燈亮起,正常畫面出現約1秒鐘後,隨後進入保護狀態綠燈跳脫-->紅燈閃爍13次 循環。看樣子背光電路、燈管有問題喔?

DIMMER線拆掉-->紅燈閃爍6次 循環
INV-ERR線拆掉-->紅燈閃爍6次 循環
BALANCER-ERR線拆掉-->紅燈閃爍6次 循環

要上班了沒時間試了

网友A:
以下是SONY各系列液晶電視(包括液晶內投,電漿電視機型)故障燈號對照
.
本來發的是連結網址,後來看到wish大提到不能用外部連結的宣導帖,想說不對,現在把資料重傳

网友:
LED Error Codes and Descriptions

LED Flashes Error Description Error      (Comp Ref)
           02        Main Power Error      Pwr_Err
           05        DC_Alert3               DC_Alt
           06        Backlight Error         Bck_Lgt
           07        Thermal Error          Thm_Err
           08        Audio Error              Aud_Err
           10        Digital FE/BE            Error Dig_Err
           12        HFR Error (T-Con)     Hfr_Err
           13        Balancer Error          Bal_Err
           14        T-Con Error             Tcn_Err

Balancer Error -->背光Balanceror or 燈管

FYI
training manual

http://speedy.sh/zbu4F/CTV-45-EX1-DIRECT-LCD.pdf

网友:
這一台很漂亮..

网友:
這個故障容易修 原廠手冊原文有寫
看一下 就可以完修

网友:
是不是這一台

网友B:
我手上有二台這種問題的.
沒有原廠資料,現在還修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二台這種問題的.
沒有原廠資料,現在還修不出來.

壞 灯管 拉 上次跟 阿資 買一組 破屏的 更換背光模組就完修了
閃 13 下 換了高壓一樣 保護 就 灯管拉

网友:
那我再加油看看,看這周能不能修好二台.

网友C:
wet大你好~小弟手上有一台KDL-40W5500的破屏機.不知道是否有跟你的一樣?如有需要(在高雄)再發短訊給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大你好~小弟手上有一台KDL-40W5500的破屏機.不知道是否有跟你的一樣?如有需要(在高雄)再發短訊給我喔... ...

OK~~我回短訊給你~~3Q

楼主:
感謝眾神幫忙已完修~~感溫~~
SONY KDL-40V5500 40吋液晶電視故障燈號閃爍13次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9466&extra=

网友(2014-02-17):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SONY各系列液晶電視(包括液晶內投,電漿電視機型)故障燈號對照
.
本來發的是連結網址,後來看到wish大 ...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