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雷射印表機 Fuji Xerox Phaser 3124 不過電, 維修 DIY

楼主(2014-01-10):
這是在 "痞酷網_PIGOO›論壇›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產品構造拆解討論›" 版裏發表過拆解, 現在在此整理整個的維修過程以及結果.

黑白雷射印表機 Fuji Xerox Phaser 3124 故障, LED狀況燈號完全沒亮, 看來就是不過電.

首先:
先上網找了service manual後 (請自行Google "scribd + Phaser-3124-3125-Service-Manual"), 試著找出不上電的原因.

因為不上電, 有可能是產品的安全保護設, 所以先從安全規格著手,
  7. Safety Features:
      • To prevent overheating
          1st protection device: Hardware stops working when printer is overheated.
          2nd protection device: Software system stops when printer is overheated.
          3rd protection device: Thermostat cuts off power to the lamp.
      • Safety device
          The fuser power is cut-off when the front cover is open.
          The overheating safety device for customer.

在檢查前面板 (front cover) 有確實密合且依舊不上電後, 決定拆開後殼 (rear cover)看看, 一探究竟.

拆開維修:
根據 Service Manual 所說:
"Remove the rear cover while disconnecting CN2 (Phaser 3124) from the main PBA, Figure 5."

第一步: 掀開上方 "出紙的上蓋"; (不需要整個拆下來!)
第二步: 以十字起子卸下後殼 (rear cover) 上的四顆 screws;
第三步:小心後殼內有一條風扇的排線連接至主機板上的CN2接頭, 可以用一字起子小心移除

第一步: 掀開出紙的上蓋; (不需要拆下來!) 第二步: 以十字起子卸下後殼 (rear cover) 上的四顆 screws; 第 ...

第一步: 掀開出紙的上蓋; (不需要拆下來!) 第二步: 以十字起子卸下後殼 (rear cover) 上的四顆 screws; 第  ...

第四步: 移除另兩條排線後, 以十字起子卸下電源機板上的七顆screws; (發現原廠少鎖一顆, 這可能是造成問題所在, 在後面第八步驟分析)

第五步: 檢視電源機板, 翻面一看, 110V電源接頭的 pin腳已經解焊了, 而電源插座自然地 "脫落"了.
(而旁邊兩支固定腳居然完全沒設計焊pad!  )

不知為何金屬的固定腳不設計焊在板上? (又是不嚴謹的安全設計嗎?)

第五步: 檢視電源機板, 翻面一看, 110V電源接頭的 pin腳已經解焊了, 而電源插座自然地 "脫落"了. ... ... ...

第五步: 檢視電源機板, 翻面一看, 110V電源接頭的 pin腳已經解焊了, 而電源插座自然地 "脫落"了. ... ... ...

移除電源機板後, 檢視原電源插座的下方, 發現有電弧燒灼的痕跡.
想必當推入電源線時, 向後的推力, 讓pin腳過於靠近機殼, 造成了電弧.
(希望接地的元件都沒事!  )

移除電源機板後, 檢視原電源插座的下方, 發現有電弧燒灼的痕跡. 想必當推入電源線時, 向後的推力, 讓pin腳 ...

移除電源機板後, 檢視原電源插座的下方, 發現有電弧燒灼的痕跡.  想必當推入電源線時, 向後的推力, 讓pin腳 ...

第六步: 自行用烙鐵焊完兩支Pin腳, 並且在兩支固定腳上焊上錫, 當做anchor用, 強度似乎夠了!

第六步: 自行用烙鐵焊完兩支Pin腳, 並且在兩支固定腳上焊上錫, 當做anchor用, 強度似乎夠了! ... ... ... . ...

第六步: 自行用烙鐵焊完兩支Pin腳, 並且在兩支固定腳上焊上錫, 當做anchor用, 強度似乎夠了! ... ... ... . ...

第七步: 以電表量測和電源開關 (switch) 的電路, 結果是OK的; 且目視檢查板上的元件, 似乎沒有被接地的arc打壞的情形.

第八步: 為了防止連接電源線時, 推入電源接頭力量過大, 向後傾倒, 造成電源接頭再次解焊, 想了一個土方法, 以一張厚紙板, 塞在中間;

加上把原廠遺落的screw鎖在此處, 相信可以抵抗任何電線線頭的推力了.

第八步: 為了防止連接電源線時, 推入電源接頭力量過大, 向後傾倒, 造成電源接頭再次解焊, 想了一個土方法, ...

第八步: 為了防止連接電源線時, 推入電源接頭力量過大, 向後傾倒, 造成電源接頭再次解焊, 想了一個土方法,  ...

第九步: 鎖回電源機板 (因為原廠少給一顆螺絲, 只好權宜少鎖一顆了), 鎖回後蓋.

第九步: 鎖回電源機板 (因為原廠少給一顆螺絲, 只好權宜少鎖一顆了), 鎖回後蓋. ... ... ... ... ... ... ...

第九步: 鎖回電源機板 (因為原廠少給一顆螺絲, 只好權宜少鎖一顆了), 鎖回後蓋. ... ... ... ... ... ... ...

第十步: 開機, 試印成功, 功能一切正常! 謝謝御本尊保佑.

第十步: 開機, 試印成功, 功能一切正常!

第十步: 開機, 試印成功, 功能一切正常!

這次的維修單純是機械的問題, 沒有電子電路的問題, 相當的幸運;

但可以想見工廠組裝時, 就只是少鎖一顆接近電源接座的螺絲, 加上沒lay焊固定腳板, 以及過大的鐵殼和接座間隙, 造成了系統失效, 所幸鐵殼的"地"夠大, 不然接地的元件可能一整報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