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AH5750-2D1S-1GD5不過電

楼主(2014-01-10):
量A04N03---2.3腳有逼聲

A04N03  AAK 4602有什麼可替代
             AAK 4502
                           有兩種編號

网友:
說實在的,不知道您在問什麼?
還有圖呢?沒有圖,怎樣去對照量測點?
希望將圖上傳,不會上傳的話,請先看一下版規和貼圖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抱歉找不相機只有飲用圖片

EAH5750

EAH5750

楼主:
短路已用藍線圈起

短路

短路

网友:
抱歉~~借用一下你的圖片....

1.拿三用電表量一下黃色箭頭所指的那三個電感對地阻值

2.要指出mos的腳位,別用"2,3腳".....請正確說明是G極?D極?還是S極?

3.引用網路搜尋來的圖片,請註明出處

网友:
AAK 4502 ,AAK 4602 ---> 廠商生產的Date Code 不用管他

有清晰圖片  再幫你找IC

网友A:
您好
請問這一件顯卡過保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請問這一件顯卡過保固了嗎

過保了 98-04-11

楼主:
電感量測都短路了

网友:
不要用BB檔下去量   要用X1或是X10的檔位

网友B:
電感可拔起來確認前端或後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感可拔起來確認前端或後端有問題

電感拔起量測.後端短路請問是甚麼問題?

楼主:
後端電容拆除量測4.5歐姆.另一組量測33歐姆有正常嗎?
供兩組輸出電源

网友:
這邊http://bbs.pigoo.com/thread-48860-1-1.html有圖,研究一下。

网友:
電感用BB檔量不准???    沒B就是故障了!!

圈起來的那幾顆MOS 用BB檔量有短路,要看一下線路是否有連接電感!!

最好是拆下來測!!

楼主:
UP6201BQ線路圖
上圖是9V輸入,,,下圖是12V輸入

UP6201BQ

UP6201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