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磁爐散熱板上的感溫元件是什麼?

楼主(2014-01-10):
這台是SOWA 1200W電磁爐

IGBT散熱板上這顆感溫元件? 阻抗0.5R 、0.01mV
用吹風機加溫都未改變阻值或是電壓? 請問這顆是什麼元件?

网友:
可能是溫度開關.

网友A:
溫度開關+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開關+1

完修取回,沒得驗證了!
兩位版主看法一致,鐵定對! 謝謝雄爸~

网友B:
7AM系列温度开关是一种过热、过电流的保护器
023動作溫度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7AM系列温度开关是一种过热、过电流的保护器
023動作溫度80

MAX叔好, 您老人家回台灣過節了嗎? 好像放假早了一點說
啊~有沒規格書分享說~
不然每次都馬吹風測溫度說~

网友C:
溫度開關.

請搜尋 klixon 7am series

网友:
7AM溫控範圍:
參考其後綴,可歸納的計算方法:
實際溫度=(後綴值*5)-35   ;此公式的有效後綴值範圍:020-040,
如本例中的參考值為023,則實際溫度=(後綴值*5)-35  =23*5-35=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開關.

請搜尋 klixon 7am series

3Q~3Q!

网友:
回台灣過節了
但過完年還要去大陸----------

网友D:
引用 楼主:
3Q~3Q!

這是偶而會在電路板上看到的特殊型玻璃管保險絲(外型酷似燈泡),請留意其熔斷時間規格.
http://www.fuse-china.com/quanbofengbaoxiansi.ht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偶而會在電路板上看到的特殊型玻璃管保險絲(外型酷似燈泡),請留意其熔斷時間規格.
http://www.fuse-c ...

全玻封保險絲100%电流下:熔斷時間四小時,好特殊~長知識了
小家電產品中目前沒看到過全玻封保險絲
老師是在什麼產品中遇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玻封保險絲100%电流下:熔斷時間四小時,好特殊~長知識了
小家電產品中目前沒看到過全玻封保險絲
老師是 ...

記得液晶產品中有出現過,一般好像在開關式電源也曾出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