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求救~關於PCI-E顯卡用6+2PIN不小心插了CPU供電4+4PIN!

楼主(2014-01-10):
最近替電腦買一台電源供應器
不小心把顯卡用6+2PIN誤插到CPU供電4+4PIN
目前主機板會顯示綠色電源燈
開機cpu風扇 顯示卡風扇都會轉
但開機主機板無發出任何逼逼聲
螢幕也沒有訊號
我的主機板壞了?
還是顯示卡壞了?

网友:
怎麼可能插的進去呢..那有防呆孔....難道是暴力硬插嗎...

楼主:
一開始就很眼殘沒有注意到接頭上面的PCI-E1 6PIN+2PIN
華碩 P5Q主機板要額外接8PIN
電源供應器提供的接頭是4PIN+4PIN 沒有任何註明
我就直接把PCI-E1 6PIN+2PIN給她插下去
很輕鬆就插進去....

网友:
可開機的話電源就沒壞,那照道理是主機板壞了。。。。。

顯卡又沒有插錯,沒有壞的道理。

應該是CPU供電電路壞了。CPU沒電,當然就不會跑碼了。。。。。

CPU應當也沒壞。
(以上言論只是推測,不負任何責任。。。)

网友:
你量一下那個PWM電路中LC電路端電感那有無CPU核心電壓出~

基本上那都是12V、GND的組合,但我目前手上沒有ATX12V、
PCI-E電源腳位的資料,假如沒有造成短路應該災害不至於過大..

==============補充=======================

糟了,ATX12V8針有扣的那排5~8P是+12,PCI-E的8P沒扣的那端
1~3P是+12V第4P是GND...完全錯邊造成+12V對GND去了...

可能主機板PWM電路毀了....

网友A:
pcie的6+2p不是與cpu用的4+4p正負剛好相反
應該開機下去就會短路保護才對
如果沒保護,請先換顆pw試試
搞不好是pw一路12v掛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e的6+2p不是與cpu用的4+4p正負剛好相反
應該開機下去就會短路保護才對
如果沒保護,請先換顆pw試試

POWER只要3.3V、5V、12V供電輸出不正常就不會啟動。
如果POWER可以啟動,基本上POWER應該就沒有問題。

至於POWER的短路保護,要是輸出一點電力就打壞主機板上的元件成開路,那POWER也就不用進入保護狀態了。。。。
因為打壞造成開路。。。。。

如果打壞是短路,那POWER才會進入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只要3.3V、5V、12V供電輸出不正常就不會啟動。
如果POWER可以啟動,基本上POWER應該就沒有問題。

不會喔
psu的+12v輸出端是對地短路
mb的+12v輸入端是輸入地(電位相同=沒輸入)
不管是psu或mb所有的接地端均連在一起

至於psu保護機制在剛送電前0.5s內不會啟動
避免因為電容充電導致過電流
所以psu本身應該有傷到
至於mb多多少少也會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