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把我給嚇死~~
火..

楼主(2014-01-10):
晚上吃過飯在客廳聽新聞看報紙,看到電熱水瓶水剩一半乾脆把熱
開水裝起來重新燒一壺,就在水快滾的時候突然發生一聲巨響~碰。

差點沒趴下去就地找掩護,心想各大工會殺手居然找上門了?!

趕快衝到廚房查看,發現是電熱水瓶造成~~熱水瓶失電了燈號全滅,趕
緊拔下插頭....發現靠近電熱水瓶那端的電線破口了.....那個地方原先就有
纜線包覆層扭曲的情況,以為內部三條電線狀況良好,只是外層加工不良
而已。

沒想到切開包覆層之後發現是中性線N整個燒斷了,還稍微連住火線L。猜
想大概是原先加工時塑膠射出成形時就沒弄好造成內斷線還是部份內斷,
線路負荷大用久了導致溫度過高絕緣層塑膠融化....引發短路

拆開電熱水瓶內部檢查加熱圈OK、微電腦板好壞不知,目視沒有元器件燒
毀故障...待明天買到1.25mm平方11A的3P電腦PSU電源線後測看看...

嚇死我了..

网友:
外面的電線短路不會傷到裡面。。。。

网友A:
記得有空多關心家中電器上的電源線溫度,尤其是較耗電的電器需特別留意,若有溫度異常時,就要留意電線的品質或者需進行更換,溫度本身便是一個警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記得有空多關心家中電器上的電源線溫度,尤其是較耗電的電器需特別留意,若有溫度異常時,就要留意電線的品質 ...

經ciko大提醒,我想到以前的一件事。。。。

曾經隨便拿一條電腦的電線插熱水瓶用,還好當時有用手碰了一下,整條電線變軟,可能有80~100度。。。。

燙到也嚇到。。。。趕緊去換專用電線。。。。

心得:配給電器用的電線不要亂換。。。。。還有,不要完全相信標示。。。

网友:
年關到了用電要小心可別把房子燒了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就不好了

馬上有錢

馬上有錢

楼主:
我這台廠商標示110V~750W,電流應該是8A有找,
原廠配的電源線是110V/11A...1.25mm平方的...

目前手上僅有一條10A的,打算重新買條新的...

网友C:
電線走火看起來也是很恐怖 !!

小時候的印象 , 整條電線冒火 !!

而且火還跑的很快 !!

一下子整條電線就燒起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線走火看起來也是很恐怖 !!

小時候的印象 , 整條電線冒火 !!

我的是碰一聲....

研判當初那條線在塑膠射出成型的時候中性線就
有內斷不斷,導致截面積過小引起溫度上升,久
了就造成絕緣層退化導致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電線走火看起來也是很恐怖 !!

小時候的印象 , 整條電線冒火 !!

我在澎湖當連長時....親眼見到連上的通舖寢室電線走火
火跑的真是快..還好 我剛好站在電源開關邊
順手關開關
經查是有人把閘刀開關的保險絲用銅線代替使用
35年前的往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澎湖當連長時....親眼見到連上的通舖寢室電線走火
火跑的真是快..還好 我剛好站在電源開關邊
順手關 ...

當連長,喔正牌的老伙啊組的,老兄應該年紀比我還大喔.
假設25歲能當連長,那加一加就6字頭了 ...

网友:
我記得那條線跟電腦用的材質不一樣,耐電流較大,也耐熱,
跟電鍋用的電線材質一樣,版大還是重買一條卡安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經ciko大提醒,我想到以前的一件事。。。。

曾經隨便拿一條電腦的電線插熱水瓶用,還好當時有用手碰了一 ...

痾....
你這樣一說才讓我想起一件事
我家有台三洋豆漿機,它用的分離式電源線接頭就是電腦用的3P頭
前一陣子整理房子,那條專用電源線不知被我塞到哪去了,我就從我的庫存堆中拿一條電腦用電源線給它用
(當時我沒注意到電源線的耐功率規格,只直覺認為3P式電源線都一模一樣的東西{因為很少看到用這種線的除電腦外之其他電器},線徑好像也一樣)
那豆漿機內部就是兩大耗能構造:交流馬達和加熱管
看來,我非得把那條專用電源線給找出來不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線走火看起來也是很恐怖 !!

小時候的印象 , 整條電線冒火 !!

除非是現代規格較高的耐火外皮材質電線
否則一般電線其外皮材質幾乎都沒防火性能可言
之前我有一次客串了幾天拆屋粗工
拆完之後整理可賣的五金類
那些電線的外皮拿噴燈只輕輕掃過,就焦黑軟化,還冒煙(就那個戴奧辛),之後拿美工刀一削就掉
當時缺錢沒辦法,爲了多賺些外快(當時除拆屋基本工錢外,其他回收五金類收入還可均分),還去買了N95來戴-_-

楼主:
今天去那個就感心的去問問~~只有耐電流7A的規格

看樣子得去電料行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這台廠商標示110V~750W,電流應該是8A有找,
原廠配的電源線是110V/11A...1.25mm平方的...

大陆供电电压是台湾的一倍,同样功率电器电流是台湾的一半,同截面导线的工作温度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陆供电电压是台湾的一倍,同样功率电器电流是台湾的一半,同截面导线的工作温度就低。 ...

嗯~~~

台灣只有大電流用電設備才用220V,小家電都11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那個就感心的去問問~~只有耐電流7A的規格

看樣子得去電料行找了..

750W只有7安电流,用10安的可以了,只要电线质优就好,注意水壶位置固定电线别经常拔插,别扭曲避免扭伤破皮。大陆电源线伪劣产品多,新的不如旧的原厂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0W只有7安电流,用10安的可以了,只要电线质优就好,注意水壶位置固定电线别经常拔插,别扭曲避免扭伤 ...

我每次清洗是會拔啦...不然拖著一條線不方便

不過,我都是捏著"插頭"拔,不是拉纜線拔...

网友F:
運氣不錯沒壞電器也無災害
我家熱水瓶就沒那麼好運
2台同廠牌的都一樣症狀
碰的一聲瓶人永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運氣不錯沒壞電器也無災害
我家熱水瓶就沒那麼好運
2台同廠牌的都一樣症狀

你家的也會爆!?~
啥牌的?~~~原因是啥?

我這台是元牌的,趁尾牙季在大賣場買的取代之前
小容量的....

我這台壞掉沒有...坦白說我不知道,我只確認了加熱圈OK、
微電腦電控板外觀正常無元器件故障...得試了才知道,缺電
源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家的也會爆!?~
啥牌的?~~~原因是啥?

好像是象一ㄣˋ
有碰杯跟手按電動給水
好像屍體還在
但沒打算修因為安全問題~買新的了
爆炸原因不明~就是冒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這台廠商標示110V~750W,電流應該是8A有找,
原廠配的電源線是110V/11A...1.25mm平方的...

常修電熱水壺大多耗載在680~760W,電源線都是7A~10A之間
你現有10A那條應該是插頭的規格,線徑夠粗的話ok啦!

有遇過這台電熱瓶的插頭標示10A,但是線徑不到0.75mm的口徑
插電加熱一分鐘,線燙的變軟~

請順便檢查插座,老舊變黑、融蝕就該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家的也會爆!?~
啥牌的?~~~原因是啥?

缺電
源線

你不是有10A线吗?原配线11A,只小1A没问题的,按功率计算不到7A,用10A有3A余量够了,只要电源线质量好是完全没问题的,你担心可装半壶水试,电线热量靠积累的,用的时间长温度就高。
潮汕人只要空闲一天到晚都喝功夫茶,像我家基本不用热水瓶或有保温功能的电热水瓶,泡茶都用小电水壶,因每一冲茶都要烧开,所以我只加少量水,烧开冲完就加一杯冷水,下一冲又加热烧开,因每次差不多只相当于烧开一杯冷水,一分钟左右就开了,通电时间短,电线不热,烧一大壶水通电时间就长电线就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象一ㄣˋ
有碰杯跟手按電動給水
好像屍體還在

那個日本貨很貴ㄝ,我當初也是上網看價錢都不捨得買(
因為它沒大容量的且價格相當貴),它的品質應該很好才對
阿,除了加熱圈故障由於製程關係必須換整個內膽外,我
對日系家電印象還不錯...

我還好當時沒燒了水就上樓我留在客廳看報紙,碰到狀況
可以迅速處理,不然線路燒了起火就慘了。看樣子它是瞬
間接觸火線爆斷了中性線讓整個迴路瞬間斷電,連斷路器
都沒跳....

网友H:
這東西台灣叫做電湯匙,不知大陸有沒有?
以前在客串當粗工的時後,曾經有和一個朋友在工地住了三個多月.那時寒冬,天氣很冷,不曉得他怎麼想出來的方法,就去買了三隻電湯匙和一個超大塑膠桶,大桶子裝滿水之後三隻電湯匙就一起插電煮水,大約二十分鐘後整桶水煮滾,剛好可以拿來洗澡.
一隻電湯匙的功率高達1000瓦(110V/快10A),三隻電湯匙同時用,三千瓦0.0!!!還好工地牽的臨時電本來就夠猛(給機具用的),倒還沒出過問題.不過後來看到電視新聞裏說到電湯匙使用不慎(空燒)造成爆炸,心裏對這東西就有點毛毛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修電熱水壺大多耗載在680~760W,電源線都是7A~10A之間
你現有10A那條應該是插頭的規格,線徑夠粗的話 ...

插座還正常............

我這台廠商是標750W,按規格算7A...原廠包裝
內附電源線規格是11A的,手上那個10A的整條
線明顯看得出沒和出貨線一樣粗,我也怕買到虛
標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有10A线吗?原配线11A,只小1A没问题的,按功率计算不到7A,用10A有3A余量够了,只要电源线质量好 ...

假如買不到好的電源線我就把那個當年電腦主機10A的線拿來用,早年的
產品應該比較真材實料...

我家是早上會用熱水泡牛奶沖咖啡的,偶而泡杯茶喝喝......的確是不必養
台電熱水瓶,平常喝水我還有個大茶壺用瓦斯燒水...但老人家常喝溫水,
所以還是買台擺著....不然我也想省電阿,買台快煮壺就好

网友B:
熱水瓶是滿費電的東西。。。。。

我習慣燒熱水用二公升保溫瓶。。。。。燒水時,旁邊會用定時器提醒。。。。已成習慣了。。。

(用小火燒瓦斯才會省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水瓶是滿費電的東西。。。。。

我習慣燒熱水用二公升保溫瓶。。。。。燒水時,旁邊會用定時器提醒。。。 ...

老人家因素~~不然我都想要用熱水現用茶壺燒...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這東西台灣叫做電湯匙,不知大陸有沒有?

以前在客串當粗工的時後,曾經有和一個朋友在工地住了三個多月.那時 ...

大陆有这个,叫热得快,是不方便(无条件)的人才用,家庭洗澡用燃气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住楼顶有条件的用太阳能热水器,现有一种叫空气能热水器,家庭喝水用电水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人家因素~~不然我都想要用熱水現用茶壺燒...

火記得不要開太大。。。。大約30~50分鐘燒開二公升最經濟。。。

另外,我一次都是燒1.5公升左右。水用差不多或隔天水冷了,就再補充,這樣就可以保持長時間有熱水。。。

還有,如果是自己要燒開水用,順便也給熱水瓶補一點。。。這樣一次就做二件事了。。。。

网友:
通常加熱性的家電產品.它的電源線.都是1.25mm
而1.25正常標準裡面的銅線股數是50條 銅線外徑是0.18 所以是50*0.18
你不訪數一下 你已經燒壞的電源線有沒有 50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記得不要開太大。。。。大約30~50分鐘燒開二公升最經濟。。。

另外,我一次都是燒1.5公升左右。水用差 ...

我本來是想~~

1.日常飲用水~~用5L大水壺燒,大約25~20分鐘燒開,火焰維持在
水壺底部範圍不跑出來...

2.臨時用熱水~~用適當大小的水壺燒,使用剩下的倒入好的保溫瓶
保溫備用...

老人家嫌麻煩....而且好的保溫瓶價格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人家因素~~不然我都想要用熱水現用茶壺燒...

那种通电保温的壶24小时插电通电很费电的,小电水壶水量少很快就烧开自动断电,倒出来凉一下就能喝,在家里店里有的是时间不急,所以我家没用保温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陆有这个,叫热得快,是不方便(无条件)的人才用,家庭洗澡用燃气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住楼顶有条件的用 ...

那時是在新建房屋的工地,不可能裝熱水器用(住工地的也就只有我和朋友兩人).每天下工全身髒兮兮,冬天又不可能洗冷水,就只能用上"熱得快",將就著用了-_-
不過,如果小心使用,還蠻好用的,它的加熱速度比起一般電熱水瓶還快上很多(不過耗電量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是想~~

1.日常飲用水~~用5L大水壺燒,大約25~20分鐘燒開,火焰維持在

那火還是很大。。。。。

不過不急的話,自己可以試著玩。。。。就是試驗火多小、多久燒開。。。。

(燒火時,上昇熱氣會包覆在水壼外面,火越大只是散到空氣中的熱越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是想~~

1.日常飲用水~~用5L大水壺燒,大約25~20分鐘燒開,火焰維持在

有圖有真相。。。。

約二公升的鍋子

火就這麼大,約50分鐘水就燒開了。。。(約火柴火的1/3,大小跟紅豆差不多)

沒事燒火是我的娛樂。。。。。(有小孩的人要注意,畢竟是熱水。。。。)

「火」有一種生命的感覺。。。。

网友H:
"要製造熱水,燒瓦斯還是用電會比較省錢?"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爭論蠻多的問題
以下的算法算出來的結果,電熱水器比較省錢0.0
http://tdjou.pixnet.net/blog/pos ... 1%E9%8C%A2%EF%BC%9F
這問題似乎都沒個真正的確定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買不到好的電源線我就把那個當年電腦主機10A的線拿來用,早年的
產品應該比較真材實料...

我就是用电脑主机或显示器电源线当电高压锅的电源线,大陆220V电流比台湾减半,能胜任,煮顿饭全功率时间不长,我店内布线电线截面只有1平方毫米,18号线,我没用空调,用大电的错开用,用大电的也是短时间,用十几年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製造熱水,燒瓦斯還是用電會比較省錢?"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爭論蠻多的問題
以下的算法算出來的結果,電熱水 ...

要是電比較省錢,那電磁爐就不會退流行了。
這是以前的使用經驗。

至於火的話,我是用桶裝瓦斯發現的。。。有一桶瓦斯剩不多,就用小火燒著玩,結果用好久也燒好多熱水。。。

當然,假如火用拚的,那當然也會多費很多瓦斯。像我上面有提的,熱能都快速散到空氣中了。。。

我記得有些報告是電力公司做的,像同樣二十分鐘燒開水,結果電力較省。。。
火開得再大也不會二分鐘就燒開,但火郤浪費很多。。。。

以上是我自己實驗的。。。。自己可以實驗,不困難。。。。

那換個說法好了,燒開水不要用大火,瓦斯較省錢。。。。

(我蒸東西也都用小火,就紅豆大小。。。。大約二十分鐘就很透了。。。。因為蒸東西水很少,只要有蒸汽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圖有真相。。。。

約二公升的鍋子

火太小,50分钟里后期上百度的金属锅向外散热丢失的热量就不少,加大点火缩短时间丢失热量相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製造熱水,燒瓦斯還是用電會比較省錢?"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爭論蠻多的問題
以下的算法算出來的結果,電熱水 ...

再用想的。。。。

a471說,他的火不會超過壼底,要20~25分鐘。。。。

我燒開那些水用紅豆大小的火要50分鐘。

火那麼小,一定比較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火太小,50分钟里后期上百度的金属锅向外散热丢失的热量就不少,加大点火缩短时间丢失热量相对少。 ...

不是已經有講了嗎??

火的上昇熱氣反而會包住金屬鍋,也是對在金屬鍋加熱。。。。。

就算火那麼小,上昇的熱氣還是比金屬鍋熱。。。。最近天冷,自己用小火燒水時再烤烤手就知道了。。。。小火也是很有威力的

物理。。。。。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火還是很大。。。。。

不過不急的話,自己可以試著玩。。。。就是試驗火多小、多久燒開。。。。

小學的時候老師說,火焰溫度最高的地方是火焰尖端~

我家瓦斯爐和水壺很不搭,開稍微大些火焰會跑出壺底
,我都開維持壺底面積的範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學的時候老師說,火焰溫度最高的地方是火焰尖端~

我家瓦斯爐和水壺很不搭,開稍微大些火焰會跑出壺底

一般家用二口的瓦斯爐爐火不好控。。。。這我試過了。。。。
剛好有這種小瓦斯爐。。。。。當然就用這個了。。。。

不管怎麼,熱能就是瓦斯的量。。。不過火焰尖端可以碰到,那就算小火效率也會更好一些。。。

(熱的傳導、對流、幅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用二口的瓦斯爐爐火不好控。。。。這我試過了。。。。
剛好有這種小瓦斯爐。。。。。當然就用這個 ...

我問你喔~~我觀察到每次燒水時水壺底都有水氣,不知是
我媽煮菜鍋底沒擦乾滴到爐頭,還是我家瓦斯桶有灌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問你喔~~我觀察到每次燒水時水壺底都有水氣,不知是
我媽煮菜鍋底沒擦乾滴到爐頭,還是我家瓦斯桶有灌 ...

剛燒的時候水壼的水是冷的,瓦斯熱氣裡的水份遇上冷金屬而冷凝。。。。

瓦斯成分有碳有氫,碳與氫經燃燒與氧產生了水份與二氧化碳。。。水氣是從燃燒瓦斯產生的。。。

這跟你看到有些汽車的排氣管會滴水是一樣的道理。。。。都是化學過程產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燒的時候水壼的水是冷的,瓦斯熱氣裡的水份遇上冷金屬而冷凝。。。。

瓦斯成分有碳有氫,碳與氫經燃燒 ...

是這樣唷~~我也是這麼想,還以為是我媽連續燒菜時
洗鍋子底下沒擦乾就上爐....水滴進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已經有講了嗎??

火的上昇熱氣反而會包住金屬鍋,也是對在金屬鍋加熱。。。。。

你烧开水的金属锅的锅体、锅盖、手柄都是金属的,表面积非常大,金属通过传导、对流、幅射散失损失热量非常快,你可做个实验,把2升2公斤水烧开后移开炉子放置50分钟后用温度计测水的温度,这样可算出50分钟里损失了多小热量。我认为,如果专门烧开水装暖壶(热水瓶)的应该尽量缩短烧水时间以减少金属锅散热损失热量,火力火焰应开到锅底的边缘为合式,火焰超出边缘热量浪费,火焰太小需大大延长烧水时间,延长的这段时间锅的散热损失热量不可小视。我用石油气烧水泡功夫茶用小的玻璃壶烧,我就经常放在最小火力位置,冲一次茶加少许冷水,这样下次冲茶不用等较长时间又能烧开。

网友E:
没有保温的水壶热量损失速度与温差成正比,壶身温度与环境空气温度即为温差,壶身温度越高散热速度越快,用小电水壶泡功夫茶每次冲水都要烧开再冲,冲完水我就加入一杯冷水,把壶身温度降低些以减少温差及热量损失,这杯冷水加入后相当于已被预加热到七八十度或八九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烧开水的金属锅的锅体、锅盖、手柄都是金属的,表面积非常大,金属通过传导、对流、幅射散失损失热量非 ...

不是已經跟你說了嗎??

火在燒時,上昇的熱氣也會對金屬鍋「保溫與加熱」。。。

重點有沒有搞清楚啊!!!

比較小的火可以利用、善用熱能,大火是在燒空氣。。。。。。越大的火燒熱的空氣越多。。。。

為了縮短時間開大火是在「燒空氣」,懂了嗎???

物理。。。。。。物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保温的水壶热量损失速度与温差成正比,壶身温度与环境空气温度即为温差,壶身温度越高散热速度越快,用 ...

燒好了倒進保溫瓶用。。。。。

這不比電熱水瓶省能源嗎???

物理。。。。。。物理。。。。。。。。

容量:4公升

體積:17.8x24.5x37.2公分

保溫效力:10小時內78度以上/24小時內63度以上

重量:1.8公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燒好了倒進保溫瓶用。。。。。

這不比電熱水瓶省能源嗎???

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有泡功夫茶习惯,相信台湾人口中多数是闽藉,也有少数广东潮汕藉,相信台湾有泡功夫茶习惯的不在少数目,泡功夫茶是没有从保温瓶倒水冲茶的,每冲都是烧滚才冲进去,所以,泡功夫茶是边烧水边冲的,保证用100度的水,保温瓶的水不够100度,最多也就90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有泡功夫茶习惯,相信台湾人口中多数是闽藉,也有少数广东潮汕藉,相信台湾有泡功夫茶 ...

如果要小火保持有熱水,那這種爐最合適。。。

不是用圓的那一邊,是用一支的那一邊。。。。一樣,開自己適合的大小,一直都有熱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有泡功夫茶习惯,相信台湾人口中多数是闽藉,也有少数广东潮汕藉,相信台湾有泡功夫茶 ...

我所說的都是我自己的親身使用經驗。。。

以你的泡茶用途來說,我會用火爐再搭配電熱水瓶。。。

就是火爐用小火一直燒熱水,燒到開就倒進電熱水瓶。。。。

火爐就是一直用來燒冷水。

電熱水瓶用來馬上用熱水。按鈕一按,幾秒鐘就有100度滾水了。。。。

一般日常使用則是用保溫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小火保持有熱水,那這種爐最合適。。。

不是用圓的那一邊,是用一支的那一邊。。。。一樣,開自己 ...

这个大炉只能放在煮食的地方,泡茶的地方离煮食的地方远,我用燃气小圆炉烧水泡茶。

网友:
draculaxx  這個爐很小。在台灣是專用在煮茶、咖啡的專用爐。  發表於 8 分鐘前

两个炉头再小也算大,不会放在泡茶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所說的都是我自己的親身使用經驗。。。

以你的泡茶用途來說,我會用火爐再搭配電熱水瓶。。。

我用小电热壶泡茶,冲茶后立即倒杯冷水进去,这杯冷水混合就等于被预加热,喝了茶就再加热一分钟左右又开了,没必要又用气又用电。

楼主:
我那台電熱水瓶似乎沒壞~~測試中...

用10A的電源線燒水時溫度還OK不感覺溫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說的都是我自己的親身使用經驗。。。

以你的泡茶用途來說,我會用火爐再搭配電熱水瓶。。。

你應該多準備幾個大容量保溫壺,燒好熱水一一倒入備用,
只要用量不多挺環保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那台電熱水瓶似乎沒壞~~測試中...

用10A的電源線燒水時溫度還OK不感覺溫度高.. ...

只要线质量好电流不虚标,用10A足够了,虽然目测线比原来的细点,有时是外皮厚薄而已,并不一定内铜线细很多,你的老线损坏可能是插头根部线长期扭曲造成,我的电高压锅用十几年线也是根部长期扭曲坏了,我用配电脑机箱或显示器电源线用没问题,大陆比台湾少一半电流,你如果担心线发热可避开长时间全功率,即避开满桶冷水烧开,先煮开半桶水放些出来用后再添冷水至满水位,这样满功率就被分为两次加热,保温通电电流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應該多準備幾個大容量保溫壺,燒好熱水一一倒入備用,
只要用量不多挺環保的.... ...

泡茶的話,用保溫瓶確實溫度會不夠。。。

看用途啦!

只是要喝溫水,保溫瓶很夠了。

网友I:
真的話會怕 也可以自己做電線
3P  D型頭
3P  帶接地插頭
16AWG 3條  長度看自己    適當就好 太長有損耗
溫度+過電流 保險絲  裝在接頭處   80度c 15A
熱縮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线质量好电流不虚标,用10A足够了,虽然目测线比原来的细点,有时是外皮厚薄而已,并不一定内铜线细 ...

嗯~~~改天再去找找有無品質好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話會怕 也可以自己做電線
3P  D型頭
3P  帶接地插頭

有沒有圖片可以看材料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沒有圖片可以看材料啊?

3P D型 母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253D248%3B400%3B300

3P AC 公插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6.0.0.PrHSA1842ic

16AWG 三芯 控制線    也可用三條線去拼   接地建議是要   不要接地二條線足矣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1705116%3B289%3B200
溫度 過電流 保險絲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Wg.html%3B375%3B265
熱縮套管n_16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aMzS6efE7s#imgdii=_

楼主:
引用 网友I:
3P D型 母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hl=zh-TW&biw=1366&bih=610&site=webhp&tbm=isch& ...

你意思是3P~公插頭或者D母給它火線加條溫度保險絲..

那我知道了...原來3P~D母有這種可買阿

网友J:
现在的大功率家用小电器越来越多,还是把好电源入户端的安保!为每个支路装配合适规格的过流开关,总开关最好带漏电保护!
安全用电,生命财产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大功率家用小电器越来越多,还是把好电源入户端的安保!为每个支路装配合适规格的过流开关,总开关最 ...

過劉開關?

网友I:
引用 楼主:
過劉開關?

漏電斷路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漏電斷路開關

台灣家庭供電迴路好像只有抽水機、電熱水器迴路才有,
其他的似乎都沒有漏電斷路器..

网友K:
漏電斷路開關..
現在五金行有一種產品如下圖...我們公司生產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漏電斷路開關..
現在五金行有一種產品如下圖...我們公司生產製造

呵呵~~還有插座型

這是和那個工地使用....如建築業、鐵工業

网友K:
電源線不只看他插頭的安培數來代換..最好連同線也要注意
一般電腦.電源線 有 SVT18/3  跟 0.75/3  2種居多
而SVT18/3  它的銅跟外被覆為
銅--41股*0.16外徑---截面積則為 0.16* 0.16*41*0.7854=0.82
PVC外被覆為2.0

再0.75/3 它的銅跟外被覆為
銅--30股*0.18外徑---截面積則為 0.18* 0.18*30*0.7854=0.76
PVC外被覆為2.3

板大所燒壞的1.25/3它的銅跟外被覆為
銅--50股*0.18外徑---截面積則為 0.18* 0.18*50*0.7854=1.27
PVC外被覆為2.7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電源線不只看他插頭的安培數來代換..最好連同線也要注意
一般電腦.電源線 有 SVT18/3  跟 0.75/3  2種居多

知道了~~目前代用的電源線它運作時摸起來感覺不太到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