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優派VA2213wm畫面

楼主(2014-01-11):
最近公司拍賣故障的螢幕,
買了三台,其中一台優派的,
一開始無畫面亮橘燈,
燈管故障,換燈管後,
畫面變成下圖那樣,
在露天找到電源板+AD板,
才200元,換上後還是一樣,
但詭異的是畫面被分成四格,
下方還隱約看到HDD的字樣,
訊號接別台螢幕畫面正常(W7桌面),
接這台就成下面畫面,
試過AD板到T-CON的排線沒接的話,
四支燈管會全亮,然後亮橘燈(這樣應該是正常的)
這種情形有人遇過嗎!

网友:
方便貼正常畫面看看嗎? 會不會是DVR太舊 不支援到這台螢幕的解析度?

网友:
是面板殘影吧........

网友:
應是用於 dvr ,固定畫面,久了之後所產生的殘影。

网友:
中間也出線了, 這張屏該廢了???

网友:
同意是面板殘影.....

网友:
這有可能是烙傷。。。。

不過,一直使用動態畫面有可能可以改善一些。。。。

楼主:
沒錯,這台螢幕在工廠就是監控用的,
之前沒想到這就是殘影,
但我看別人的殘影,還看的到影像,
我這樣是嚴重殘影了吧!
樓上的大大建議,播放動態影片會有幫助!
還是這樣面板就沒用了。
補上兩張圖片,不接排線的畫面,

网友:
那是液晶的CELL一直固定通電過久又沒有變動,導致「肌肉僵硬」。。。。

經過按摩能不能變軟,不知道。。。完全變好應該是不太可能,但看影片應該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掛著撥動態影片慢慢把殘影處理掉
至於要掛多久~那就不知道嚕XDD

楼主:
目前正在復健,
先按摩個幾天看看有沒有改善,
但兩邊白色畫面跟亮線似乎不太可能消失了。

网友:
這比較偏向面板異常

网友:
如果是烙印現象
或許您把顯示模式切換掉,跟之前不一樣的模式,長時間使用看看
也許會改善,希望對您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