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L PRO挑CPU奇怪問題

楼主(2014-01-11):
這問題我遇到好幾片了

使用P4或賽揚420的CPU都可以正常開機,只要拿高階一點的雙核就會檔D1
刷了另一版本BIOS後  現在改卡C3     BIOS已經換一顆了

見鬼了~   這是哪裡有問題??

使用E6300   2.8/2M/1066
擋D1

用賽揚420或P4   順利開機,也沒有當機的情況

网友A:
CPU 風扇接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風扇接上去看看

插了風扇還是一樣~  感覺好像通病......

网友:
會是主機板供電方面的問題嗎?
剛剛查了一下,CELERON 420和E6300最大散熱功率不同,VID電壓範圍也不一樣
http://ark.intel.com/zh-tw/produ ... _60-GHz-800-MHz-FSB
http://ark.intel.com/zh-tw/produ ... 86-GHz-1066-MHz-FSB

楼主:
應該不是供電的問題~     雙核不開擋C3    單核開機一路跑碼~

我去迅維網看過,很多人有這問題,但都是無解.....

网友:
您的CPU效能上升您有可能有需要更好的散熱系統來確保系統的穩定
就跟超頻的道理是ㄧ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供電的問題~     雙核不開擋C3    單核開機一路跑碼~

我去迅維網看過,很多人有這問題,但都是無 ...

我有一片P5QL 也是類似情況,可以裝P4-630,換上E8400就沒畫面了。

网友C:
會不會你的POWER瓦數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P5QL 也是類似情況,可以裝P4-630,換上E8400就沒畫面了。

我已經丟掉四片了.... 這是第5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你的POWER瓦數不夠??

應該不會,我用全漢Blue Lighting  350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經丟掉四片了.... 這是第5片......

哇~~那您運氣真不好,我只遇過1~2片,我的雖無法上 45nm的cpu,但還是可以上 笨蛋D 雙核,網拍當整組出清掉~~這故障我也修不出來(對岸好像也沒啥實例.....),我認為可能還是出在 CPU座或PWM 有問題,當然換這2種對我來說技術上還是太困難了~~那您有試過上771的CPU嗎?搞不好能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那您運氣真不好,我只遇過1~2片,我的雖無法上 45nm的cpu,但還是可以上 笨蛋D 雙核,網拍當整組出清掉~~ ...

要切防呆角座~  很危險~  我沒有玩過

网友:
先拿報廢版練習....

网友:
當初自己組全新的P5QL PRO+E6500 跟E7300 到是沒這樣的問題
正常使用好多年了

网友:
正常來說 ASUS 有寫支援就應該有支援
不然就是 CPU 接觸不良 或是 座 空焊囉..
775 的要注意一下 CPU 背面的接點也是會氧化的

网友:
我的P5QL PRO也是一樣, p4-631能跑,別的cpu卡61, 顯示"檢查主機板dma"

网友E:
會不會是主機板只能跑FSB800的CPU呀?
以前小弟就碰到主機板只吃FSB800的CPU
雖然技X官網上有可支援1333(OC)的大部份CPU
但是只要拿超過FSB800的CPU就不開機了...Orz
大大試著弄顆FSB800來C2D處理器來試試
看看會不會和小弟那塊技X的版子一樣症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主機板只能跑FSB800的CPU呀?
以前小弟就碰到主機板只吃FSB800的CPU
雖然技X官網上有可支援1333(OC) ...

應該不是這種問題~  外頻800的雙核照樣不能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經丟掉四片了.... 這是第5片......

有這種問題不要丟掉,應該放在好康區給會員,這片要是無法處理可否給小弟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這種問題不要丟掉,應該放在好康區給會員,這片要是無法處理可否給小弟玩玩看 ...

我回去看看還在不再
有的話送你

网友F:
感謝,期待能測試看看這種怪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期待能測試看看這種怪現像

還在~  你何時要來拿?  明天以前不拿就要等到過完年嚕

网友:
可否用店到店.運費我出

已發短消息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