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I 770-G45 rev 2.0主板不開機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4-01-11):
各位看倌大大好,這片桌機主板是微星的產品,型號是MSI 770-G45 rev 2.0 (MS-7599)(照片一),故障現象是:
開機螢幕黑屏、BIOS無任何嗶聲
插上除錯卡(PTi9),當打開power switch開關後,卡上的+3.3V紅燈就會亮(照片二),若再按主板上的pw按鍵,則卡上的+12V、+5V、+3.3V、CLK紅燈都會亮(照片三)、且卡上的LCD小螢幕會顯示RST信號無效、FRAME信號無效(照片四)及關鍵信號錯誤(照片五)。除主板外,CPU、RAM、顯卡、power supply、CMOS電池均已交叉更換過,唯故障狀況依舊,故朝主板故障方向查修,依據檢測訊號應該是主板的3.3 V電路可能有問題,唯無圖紙資料可供參考,可否請專業大大提供主板上的檢測區域或資料,以便後續進行查修,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照片四

照片四

照片五

照片五

网友:
看圖4.5CPU風散會轉表示沒有短路現像
要不你把記憶體拔掉POWER ON看看會不會嗶嗶叫
[教學文獻] PTi9除錯卡(診斷卡)使用說明影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35495-1-1.html

楼主:
感謝2、3樓大大的快速回應n_116|,把記憶體拔掉後,再按主板上的pw按鍵,BIOS會發出嗶嗶的叫聲,關機再把記憶體安裝後,重開機可進入BIOS畫面,明日再把硬碟及光碟機安裝上去測試看看!

楼主:
各位看倌大大好,今日已安裝硬碟及光碟機,並可正常安裝OS與開關機,再次感謝3樓huifang大大的指導,想不到除錯卡第一次使用,還能派上用場,只是為什麼將RAM拆下再執行一些操作,即可恢復正常,不知道原因為何?另針對除錯卡(PTi9),2點觀察心得,提供給大家參考:
1.當打開power switch開關後,卡上的+3.3V紅燈會亮(如原PO文照片二)應是正常,而非故障。
2. 當主板上的pw按鍵按下開機後,卡上的+12V、+5V、+3.3V、CLK紅燈都會亮(如原PO文照片三) 應是正常,且SYSCLK紅燈會持續一閃一滅
上述2點觀察現象,若有錯誤,再請專業大指點,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