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61E 可以改有開關嗎?

楼主(2014-01-11):
請問,UT61E 可以改成有開關嗎?

就是要使用時按一下 ON / OFF 鍵

不然每次不使用時還有切到 OFF

實在有點麻煩

或是 UT61E 有自動關機功能嗎?

网友A:
UT61E有自動關機呀......只是改了也沒多大作用吧....畢竟True RMS那顆晶片是獨立吃電的.....只有主晶片低耗電也沒多大作用......水龍頭又不是全關掉...

要ON/OFF關電最間單就是電池加開關不就得了.........如果要電子式控制就要搞比較多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有自動關機呀......只是改了也沒多大作用吧....畢竟True RMS那顆晶片是獨立吃電的.....只有主晶片低耗 ...

在電池那裡改個開關,的確是好主意,我怎麼沒想到...
感謝大大提醒

另外 UT61E 有自動關機功能?
要從那裡設定阿?

网友:
利用RS232的方式做開關,根據說明,好像還有124uA的漏電.
光用開關可能不是好辦法,忘了把開關關閉,而如何解決才是重點,我曾經忘了關開關,然後一個晚上就沒電了.

一個方式就是改接Adaptor做電源,另一個方式就是把開關裝在外面加Timer,電源的開關也許可以改用Logical 4.5V型的MOSFET.

网友B:
我都是用充電電池就不怕忘記關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充電電池就不怕忘記關了。哈哈!

這樣也比較不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