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問這種硬碟對拷機速度問題

楼主(2014-01-11):
請問有沒有會員買過這種硬碟對拷機?我想知道實際使用時速度如何?有拷貝過Linux系統嗎?

网友A:
請問老大 ,你說的是這種東西嗎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NO=AGAD6U-A74717697
(當然我沒用過這一款,不過功能大同小異)

用過這種東西,對拷的速度,取決於 "硬碟本身"的速度,就是說,2顆硬碟在對拷時,那顆效能比較慢的,就會屈就於慢得那一顆 !!!

這種對拷機,不會管你硬碟裡面是啥資料 ,都會直接備份到你要的硬碟上,軌對軌的方式複製,所以無論是啥系統啥資料,基本上都沒啥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大 ,你說的是這種東西嗎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od=item&func=exhibit&IT_NO=AGAD6U-A74 ...

如果不管什麼系統都能拷貝,這的確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管什麼系統都能拷貝,這的確很方便。

真的粉方便
但是不便宜也

网友:
我有買一台頂創一對一的PRO版
$8900
還不錯用
真的是什麼格式的硬碟都能拷
NTFS,EX3,FAT都OK

网友:
之前因為常拷卡拉OK的硬碟
它是EX2 OR EX3的格式
也拷過WINDOWS XP的
直接可用,不須再重灌
因為它是用鏡射拷貝
但會跳過壞軌

网友B:
不知道是機器對考強,還是用ghost軟體強,有人試過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機器對考強,還是用ghost軟體強,有人試過嗎。

當然是軌對軌對拷比較強...
因為這方式根本就不管你系統跑什麼東西,
也不管你硬碟格式化成哪種格式,通通給它1:1拷貝過去...
Ghost還要看你系統跑什麼...例如要備份Linux,不是每個版本的Ghost都可以備份Linux,
遇到LINUX開機模式是GRUB,還要先製作Linux開機救援磁片,不然就等著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然是軌對軌對拷比較強...
因為這方式根本就不管你系統跑什麼東西,
也不管你硬碟格式化成哪種格式,通通 ...

哪有沒有比GHOST強.又能跟對拷機一樣..都能考的軟體..

网友:
軟體應該比不這種硬體式對考
ghost小弟之前想要備分一顆硬碟
ntfs格式,試了好幾次也用不同版本
都無法順利備份
最主要原因是這顆來源碟有嚴重壞軌
最後手動備份,但還是有將近10%的資料沒備份到
來源碟就自殺了,bios抓不到

网友:
我已經不用 GHOST了, 我都改用 ACRONIES
這種硬體適合維修用, 不用擔心GHOST 不能用, 或是其他因素, 也不是用來破解用
有的軟體會讀硬體序號, 就算用這硬體拷過去也不能執行
但不知道當電腦抓不到硬碟時, 這台機器能不能抓到硬碟, 如果可以, 那就太強了

我一直找不到一種很棒的程式, 以前在DOS 下, 有人寫了一個 FORMAT程式, 不會把資料 FORMAT 掉
卻可以重新 FORMAT, 可惜 WINDOWS 一直找不到

网友:
Copy Linux, 善用Ghost -IR
它是以Raw的方式做Image, 也就是大家說的軌對軌!!